SHARP 夏寶 LC-32G4T 故障液晶電視

楼主(2017-07-09):
自覺無法修護 所以沒拆修 (功力不足)

不寄送 自取為原則 (不輕喔 約目前液晶3倍重)

地點在 : 雲林縣莿桐鄉

沒有遙控器 電源線

物品有 : 液晶電視 視訊盒 連接線 三樣

到106年7月16日晚上9點結標 (到時沒人標就殺肉了)

起標價 : 50酷幣

銘牌

液晶電視正面

視訊盒銘牌

視訊盒 直立

視訊盒前面

視訊盒後面

補充內容 (2017-7-9 12:36 PM):
故障情形 : 無法開機

補充內容 (2017-7-9 01:02 PM):
故障情形 : 無法開機 上電後電源紅燈一直閃爍

网友:
不錯的電視,有點老,但值得修復。

SHARP LC-32G4T 32吋液晶電視(日製鈦金屬材質)介紹

總畫素數:315萬(1366x768×RGB)
亮  度:450 cd/m2
對  比:800:1
重  量:含AVC-28.7 kg/不含AVC-22.0 kg

* ASV級Black TFT 超級廣角液晶面板
*315萬超高精密畫數液晶螢幕(1366×768×RGB)
*800:1業界最高對比度
*450cd/㎡超高亮度
*垂直水平各170度超廣視野角
*搭載世界專利1-Bit 數位擴大機技術
*超高開口率不_鋼金屬喇叭罩
*杜比虛擬環繞音效
*多媒體記憶卡錄放影功能
*搭載3次元/Y-C數位分離濾波器
*搭載世界專利LSI數位影像處理晶片
*搭載全新QS(Quick Shoot)影像快速處理技術
*HDMI、DVI雙數位介面
*數位電視訊號相容(480I/480P/720P/1080I)
*先進倍頻循序掃描功能
*3:2 Pull-down影像還原技術
*CMS色彩管理、五段色溫、暗部灰階調整功能
*六種影像觀賞模式(標準、電影、遊戲、自訂、動態固定、動態)
*先進數位DNR抑制雜訊功能
*高畫質雙Tuner雙畫面功能
*60,000小時長壽命環保低耗能設計
*鈦金屬材質設計
*98.0(寬)×48.0(高)×8.9(深)cm(不含腳架)

採用世界最新第六代液晶電視面板,感受氣勢非凡的數位新科技
LC-37G4U/T、LC-32G4U/T

新開發 高精密315萬超高畫數
Hi -Vision液晶面板採用
世界超大畫面的37吋AQUOS液晶電視,採用日本sharp世界最新也是唯一的第六代315萬超高精密畫數Hi-Vision液晶面板,同時搭載世界專利的ASV級低反射超級廣角液晶面板,上下左右各170度的超廣視野角、800:1超高對比及450cd/㎡超高亮度,展現出最逼真、最真實的高畫質影像。

採用新開發QS(Quick Shoot)技術
反應速度只有16ms,即使是快速移動的景色,也能清清楚楚的重現。

搭配全新獨自開發四合一數位LSI晶片
將從前分成四種的IP交換、電磁脈衝計數器、RGB控制、畫面解析處理合而為一,獨自研發了四合一數位LSI晶片,訊號放送時不會有信號衰減的現象發生,清楚重現原始影像與色彩。

搭載3次元/Y-C分離數位濾波器
處理電視訊號時,將亮度與色彩分開加以數位處理,能有效減輕訊號多重放送時所產生的影像色彩朦化現象,清楚重現原始影像與色彩。

搭載百萬音響級 1-Bit數位擴大機

採用媲美百萬音響級的1-Bit數位擴大機,以每秒280萬次的高速取樣(約是CD的64倍速),大幅向上提升音質的密度與音域的深度,實現至今仍無法體驗的高速瞬間、滑順的聲音響應。
(圖:1-Bit球型圖)
超高開口率不_鋼金屬材質喇叭罩
喇叭罩開口率向上提升(22%→50%),聲音的展現不受喇叭罩的阻礙而更加完美,細微加工也讓喇叭更具質感。

內建杜比環繞音效
位於液晶螢幕下方的喇叭,體積雖薄但是配合度比環繞音效卻能展現出具有身歷其境的立體震撼環繞效果。

多媒體記憶卡錄放影功能

內建多媒體記憶卡功能,除了可以播放數位相機所拍攝的靜態影像外,更可以利用多媒體記憶卡錄製及播放動態影像節目,有別於其他廠牌的單一讀卡功能,完全不會錯過任何精采畫面。
適用多媒體記憶卡: SD、xD、CF、MMC、SM、MS、HD PC CARD等。
HDMI 新世代數位傳輸介面

內建最新HDMI(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數位傳輸介面,以非常簡單便利的傳輸方式來串聯聲音與影像,為新一代數位影像和聲音傳輸的新標準。HDMI能以數位傳輸方式在大幅降低雜訊同時也能確保超高解析度、高畫質影像與聲音。除此之外,內建DVI數位介面也能將數位化的軟硬體如DVD播放器、數位機上盒、數位諧調器、電腦等利用數位對數位的傳輸方式提共毫無雜訊的高畫質影像。
高畫質雙重畫面功能

您可以將畫面切割成兩部分同時享受兩個節目。例如您可以同時欣賞有線電視節目及數位衛星系統或是一邊欣賞有線電視節目一邊欣賞DVD影片。
動態影像反應速度只有16msec
在美規NTSC訊號撥放系統中,一畫面一畫面變換時間裡,影像信號從白到黑及從黑到白影像反應的速度。畫面尺寸愈大,所需的反應時間也須愈短,否則畫面會有殘影現象發生(一般電腦螢幕反應時間約在40msec左右)。

長壽命設計、低消耗電力

网友:
故障現象?

楼主:
故障情形 : 無法開機 上電後電源紅燈一直閃爍

网友A:
好想要…沒酷幣只能欣賞了~

网友B:
以前的視訊盒,看起來,好像很大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視訊盒,看起來,好像很大喔,

那個不單單是 視訊盒 還包含信號切換 杜比音效放大......

楼主:
都沒人標  那就以棄標 結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想要…沒酷幣只能欣賞了~

沒人標  真的捨不得殺肉

vedncv 大
要的話 請PM聯絡 但要自取 無法寄送

楼主:
7月22日 中午一點多 已由 vedncv 大 拿去了
vedncv 大 專程跑一段路下來拿 可佩
望能修護完成 畫質真的不錯
視訊盒還能當信號切換器使用 還帶杜比音效 能好好利用

网友A:
感謝sa2086 大大的成全,我會努力修護的,謝謝!!

网友C(2018-02-26):
小弟也有一台一樣機種
螢幕液晶壓傷, 其它功能正常, 沒有腳架..
有意者請新竹市自取, 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小弟也有一台一樣機種
螢幕液晶壓傷, 其它功能正常, 沒有腳架..
有意者請新竹市自取, 謝謝

這台處理到月底, 再沒有人要拿, 就送去廢電器回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台處理到月底, 再沒有人要拿, 就送去廢電器回收了.

我覺得你應該在好康報報另開一版

网友(2018-03-29):
引用 网友C:
這台處理到月底, 再沒有人要拿, 就送去廢電器回收了.

感謝 vedncv 網兄取走,
希望兩台合起來能順利修好...

可惜我去年沒早一步拿到sa2086的螢幕, 不然這台真的蠻喜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感謝sa2086 大大的成全,我會努力修護的,謝謝!!

這有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
雖然型號稍異
但參考看看能不能得到維修上的一點啟發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e.part01.rar

1 MB, 下載次數: 3

售價: 1 個酷幣  [記錄]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e.part02.rar

1 MB, 下載次數: 2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e.part03.rar

1 MB, 下載次數: 6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e.part04.rar

1 MB, 下載次數: 2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e.part05.rar

1 MB, 下載次數: 2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e.part06.rar

1 MB, 下載次數: 2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e.part07.rar

1 MB, 下載次數: 2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e.part08.rar

1 MB, 下載次數: 2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e.part09.rar

1 MB, 下載次數: 2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e.part10.rar

1 MB, 下載次數: 2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e.part11.rar

1 MB, 下載次數: 2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e.part12.rar

1 MB, 下載次數: 2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e.part13.rar

1 MB, 下載次數: 2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e.part14.rar

1 MB, 下載次數: 4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e.part15.rar

38.08 KB, 下載次數: 2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這有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
雖然型號稍異
但參考看看能不能得到維修上的一點啟發

謝謝大大,但壓縮檔我用winrar 4.01無法解壓~它顯示的訊息是"這個壓縮檔不是未知的格式就是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大,但壓縮檔我用winrar 4.01無法解壓~它顯示的訊息是"這個壓縮檔不是未知的格式就是損壞" ...

目前WINRAR已出到5.60B1了  換高版本的應該能順利解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大,但壓縮檔我用winrar 4.01無法解壓~它顯示的訊息是"這個壓縮檔不是未知的格式就是損壞" ...

sorry,
未說明清楚使用方式
造成您的困擾

請將15個檔案下載於同一位置後
對編號part01的RAR檔案執行解壓動作
且需使用 RAR ver 5.50之後的版本解壓 (小弟壓縮時用的背景版本)

Sharp LC-32G4U Service Manual-e.part01.rar

1 MB, 下載次數: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