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OLED微型多功能表頭!!!

楼主(2017-07-09):
OLED微型多功能表頭
電壓測量範圍:DC 0-33V
電流測量範圍:0-3A
功率測量範圍:0-99W
電能計量範圍:0-999.9Wh
電壓測量精度:±(0.3%+ 3位數)
電流測量精度:±(0.8%+ 3位數)
容量測量精度:0-99.999Ah
時間測量精度:0-99h59min
溫度測量精度:-15℃-60℃

說明書:
----------------------------------------------------------------------------------------------------------------------------------------------------------
1.如使用常規的貼片電阻25mOm設備的分路電流。
在實施方案中,在10安培計算電流接近用於焊接其可見孔值得線分流。
不幸的是改變另一種選擇的單位將無法工作,因為運作模式的選擇在微控制器可能是縫。意思是: 原本是要設計成用銅線做的!

2.從分流的電壓達到運算放大器LM358。 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因為非常小的電壓工作時,操作系統不具有高性能。

3.由於運算放大器的電壓被施加到微控制器 8s003f3p6 。
常見的廉價微控制器10位ADC。 這些在大多數ampervoltmetrov使用。 基本上該裝置包括一常規ampervoltmetr的,但具有增強的功能和其他顯示類型。

4.而這一切饋送線性調節器M5336B電壓的填充物。 反極性保護是由15歐姆與並聯連接的穩定器的輸入端的輸入和二極管串聯的電阻器來實現的。 即 如果沒有電抗褪色性能,但該設備保持完好。
---------------------------------------------------------------------------------------------------------------------------------------------
STM8S003F3 STM8S003K3:
16 MHz STM8S 8-bit MCU, 8 Kbyte Flash, 128 byte data EEPROM, 10-bit ADC, 3 timers, UART, SPI, I²C
16兆赫STM8S8位MCU,8 Kbyte閃存,128字節的數據

M5336B 3.6V 穩壓電路 ±2%
JC53XX系列是使用CMOS技術開發的低壓差,高精度輸出電壓,超低功耗電流,正電壓型電壓穩壓電路。由於內置有低通態電阻晶體管,因而輸入輸出壓差低。最高工作電壓可達10V,適合需要較高耐壓的應用電路。本文在此.

[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研究這個呢?] 因為我買了4個這個電錶, 想要用在LED測試器上面, 我要把它改成330V~3A,  下回繼續.

网友:
期待大大的改良新作

网友:
我買三個 三個全用上了

楼主:
請教你?

第1個問題: 你知道我的頭像是誰嗎?

第2個問題: 你認為我把R:1002改R:1003.....可以擴大它的範圍成為330V 3A ?

网友:
彼德大帝又在出考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你?

第1個問題: 你知道我的頭像是誰嗎?

google 說她是奶茶妹章澤天

网友B:
想請問這個表頭是在哪裡買的呢? 精度看起來頗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請問這個表頭是在哪裡買的呢? 精度看起來頗高的

您可以向烏雞姐詢問有沒有在賣? 如果沒有, 很快就會有在販賣.

此表頭最厲害的就是: 溫度...還有你打開測試表的時間, 功率就算得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說她是奶茶妹章澤天

您是狼師~一下子就找到了.

補充內容 (2017-7-11 02:11 AM):
重點是...........千億CEO.

网友:
這個看來可以裝在車上監視了!!

不知能不能改成70A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你?

第1個問題: 你知道我的頭像是誰嗎?

應該可以!! 但是 10BIT ADC 這是解析度!!

网友:
這是將其安裝於直流負載機的應用,你還可將其利用於不同的專題上.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E8%B2%A0%E8%BC%89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你?

第1個問題: 你知道我的頭像是誰嗎?

peter5438大:
您提到
擴大它的範圍成為330V 3A ?

下文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ter5438大:
您提到
擴大它的範圍成為330V 3A ?

你真的不錯. 只有你還有興趣. 我會告訴你正確的答案~ 但是你必須告訴我, 我喝的是什麼飲料? 還有就是你對於人工智慧的看法?

請不要回答在這裡! 回答在我PO的文章裡面.

楼主(2017-08-08):
引用 网友C:
peter5438大:
您提到
擴大它的範圍成為330V 3A ?

答案是可以的.. ..如圖所示

但是我需要並聯一顆可變電阻做校正用. 1002 R2他其實是10 K的電阻. 我用100k電阻是錯的. 我反而是用1k電阻.才是正確的? 瞎子摸象, 懶得畫出電路圖了. 因為我知道有人皮癢就會畫出來的. 我就在等人家畫出來. 撿現成的. 可不可以請您 ericchou 去找一下? 看有沒有人畫出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案是可以的.. ..如圖所示

大哥太高估小弟了
找的到圖的話
那還要提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