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手機充電線拆修

楼主(2017-07-09):
手機用久了,USB插孔變得不牢固,經常無法順利充電,新買充電線也是東弄西調才能開始充電,還要注意不可任意移動。

索性把一條斷線的山寨充電線分解、外皮包縛都拆下減少電線扭曲力量,USB端也重新焊接,幸運可以穩定連結,減除充電痛苦。

网友:
如果有焊接能力, 找條內金屬線粗一點的線材來換, 可以增加充電電流, 減少充電時間..

有的山寨線, 因為線材太細或是導電率不良, 很難讓手機在充電時吃到500mA的.

网友:
換電線似乎也沒什麼用,這種Micro USB接頭當初在制定時就不是拿來大電流充電的,有幾條線的頭用久都融掉了,而且不是便宜貨。買頭自己換是個方法,美觀就不管了

网友:
學姐有賣接頭。

网友:
磁充好像比較耐用 電流也大

以前拿 柒電 185SX+磁充 充SONY Z3 可以飆到2.6A
傳統快充短線是2.2A

网友:
手機的連接頭可能也有問題了。

网友:
有一種USB頭是用扣住線的,容易受潮、接觸不良。

网友:
  不只是手機, 採 Micro USB B型插座的裝置用久了, 可能會有充電插頭插入不過電的症狀.

  此時, "兇手" 不一定是插頭. 若插別的同型插座裝置可過電, 即是該裝置的插座出狀況.

  Micro USB B型插座內的接點板設計成薄薄一小片, 致垂直抗力不足. 加上各使用者充電時插入施力不一, 插座接點板與插頭接點不再平行致接觸不良不無可能.

  解決辦法…接點板反方向推回可平行接觸, 必要時稍微多推一些 (莫推斷為原則), 形成 "預力" 效果. 個人一些行動電源, 及他人之手機、平板皆以此方法恢復充電、連結功能.

  供有類似狀況者參考, 但症狀程度不同, 難保證一體適用.

楼主:
實際確實是手機的USB座有問題,但不敢動手拆,

改從充電線USB插頭著手,做好後成了那台手機專用的充電線。值得。

网友:
一般來說,新充電線材很重要,而且有規格

由你的充電線白色頭來看,因該是三星的

買新線目前我用過最穩的是露天~intel 充電線最緊也最穩 , 接手機處的頭也最長 (重點不貴)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2055754058

露天~號稱 三星原廠的,用不了多久也就狀況一樣

网友:
重新焊接好電線後,記得要在封蓋前先灌滿熱熔膠後立即封蓋黏合,
我都是這樣處理,因為家中女人小孩與生俱來的強大破壞力,讓我眼睛脫窗修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