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線測量的 ESR 表 (在板上測量的 ESR 表)

楼主(2017-07-09):
小弟有需要 在線測量的 ESR 表
不知痞友  有沒人 也有需要的能跟帖回應 數量夠的話
在麻煩 wish 大 幫忙問看看有沒有 在一般維修者也能接受的價格
在麻煩學姐幫忙團購

网友A:
你是指這個嗎?

https://world.taobao.com/item/16 ... 19a3bcxc32Wk#detail

我也沒有在線測量的ESR 表,我也得來買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這個嗎?

就是這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這種的

我問看看

网友B:
老大, 請您順便去找一找.......大力推薦: 我現在用的,

中國拷貝美國的ESR電錶  SUN RISE     ESR TESTER      MUL3333

簡單, 方便, 容易閱讀, 容易判斷電容的好壞. 指針在紅線的部分是不好的電容, 在綠色的是好的電容, 很容易分辨.

當你要測試100顆電容的時候: 這個類比電容電錶反而比數位的快速!!!......跟您賣的類比三用電錶有異曲同工的作用.

這是一間在拉斯維加斯郵購零件的廠商[MAT ELECTRONICS], 特別向中國來客製訂購的, 其實就是打上他們的標誌MAT ELECTRONIC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 請您順便去找一找.......大力推薦: 我現在用的,

中國拷貝美國的ESR電錶  SUN RISE     ESR  ...

我在淘寶網找不到你說的這台,不過找到另一台︰

https://world.taobao.com/item/35 ... 19a3bc8oAVIr#detail

网友C:
這一台好像只能測電容

學姐在賣的ESR表
功能好像比較強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35441479578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一台好像只能測電容

學姐在賣的ESR表

重點是在100kHz,不是在強不強大......

我沒有看到[100KHz].....

如果有的話,那確實是這台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台好像只能測電容

學姐在賣的ESR表

學姐賣那台 也是不可缺的 我有買

這台是單一功能 只測 電容 ESR 值 而已
主要的重點在於能 在線測量

有要學微修 工具可多不可少 因經驗不足無法判斷部件好壞 就要靠工具測量
但學習時 工具不須頂級 這樣說也許有的還不清楚
比如工具等級 把它分成5級來說 1級最好 2級次之
那我會建議買 4級的 頂多買到3級  等到功力有底了 就會感覺 3 或 4 級的好像不好用 (準確性)
又會在買更高階的 所以專門做維修的 哪一個同樣功能的工具一定會有2至3個以上 (工作檯上 滿滿多是工具)
至於為何不買5級的 因自己功力已不足 5級工具準確性也是未知數 那會照成困擾

這台還能當簡易的 毫歐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淘寶網找不到你說的這台,不過找到另一台︰

https://world.taobao.com/item/35143149218.htm?spm=a3 ...

有人测试此ESR 表功能平平 80KHz    90mV peak-to-pea.......可能您找的 ESR 表, 有改良過....會更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 請您順便去找一找.......大力推薦: 我現在用的,

中國拷貝美國的ESR電錶  SUN RISE     ESR  ...

這個一台多少錢?我想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ESR-2501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2.1.2016030118.d2016038.756ec9b1rZg7G&id=15034136 ...

jojoling大,想請教一下,手頭上有3.0V 10F的金電容,是不是就不適用於這種設備來排除不良??

网友F:
這種在線測量的ESR表,測量前有沒有需要電容器先放電

网友:
引用 网友D:
jojoling大,想請教一下,手頭上有3.0V 10F的金電容,是不是就不適用於這種設備來排除不良?? ...

應該說要看不良的程度到那~
你的答案是 yes and no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種在線測量的ESR表,測量前有沒有需要電容器先放電

任何測量工具 除了調在電壓檔不用放電 其餘大都要放電才不會衝擊到工具設備

在線量測時 有的線路會消耗電壓 使之自己放電  假如後端線路已開路 電容有充電而開路的線路無法放電 那還是要放電

所以不管任何工具設備儀器 量測電容值或ESR值 最好先放電  別跟工具設備過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任何測量工具 除了調在電壓檔不用放電 其餘大都要放電才不會衝擊到工具設備

在線量測時 有的線路會消耗 ...

謝謝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