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要使用 TRIAC 控制直流風扇

楼主(2017-07-09):
以下是想要做的樣子
AC -> TRAIC -> 變壓器 -> 橋式整流 -> 直流風扇

其中的 TRIAC的觸發使用Phase Angle Controller(PAC), 想利用 arduino (一種MCU) +  Zero Cross Detector(ZCD) 做出 Phase Angle Controller(PAC) ; 以就是arduino 會計算出合適的觸發時間來控制TRIAC.

但我看到了以下link的注意事項中,說明 “交流變直流的電機不能用”,  這是為何啊??
還是我應該使用直流的 PWM來控制直流風扇比較合適?

https://world.taobao.com/item/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545468346774.htm?fromSite=main&spm=a312a.7700846.0.0.ffe8001OjCIPI&_u=91no98b0e5f3

楼主:
自問自答一下
看了以下Link 的說明
http://eshare.stust.edu.tw/EshareFile/2010_4/2010_4_ccd9befb.pdf

我現在的方式應該是類似 SCR 的原理,改變導通角進而改變整流後的DC電壓 來控制DC馬達的轉速。
缺點為" 在低整流電壓時,其輸出是很小的尖峰值的平均值,從而造成電流的不連續性"

還有馬達是 18V 3A (Max), 是否問題應該不大,電感性負載對 TRIAC 的影響應該不大。有人可以解答一下嗎?

网友:
直流 ....  用PWM 控制

交流...既然都用上了MCU 那就做變頻吧

网友:
我修過直流風扇,馬達吃dc24v控制板mcu輸出固定15khz靠站空比控制轉速

网友:
工業用scr對電感性負載使用(大電流)會有問題,有種光耦合晶體可以做零位觸發!

但是我不太懂為何不是轉直流後直接用晶體pwm的方式去驅動?

traic的應用不是就是為了讓較大的電流得以控制?去驅動變壓器?你確定變壓器這樣用會正常嗎?
我沒試過也沒看過這種結構.......

如果可以那我還真是開了眼界....(不過我對變頻器沒深入研究)
變壓器繞線圈數跟大小不就已經先天上限制了電壓跟電流大小嗎?

楼主:
我做出來了,DC風扇可以動作,但整個控制很奇怪,輸出到最中間時風扇轉的最快,反而全力輸出時時風變小了,看了波型果然變壓器的輸出有很奇怪的波型。
還有控制到某一個點時變壓器會有共震聲

簡單的說,若不考慮 MCU,直接使用TRIAC 用可變電阻控制導通角
AC -> TRAIC -> AC 風扇 : 結果ok
AC -> TRAIC -> 變壓器 -> 橋式整流 -> DC 風扇 :是可以動,但很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