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練習焊接 SMD 0204電阻

楼主(2017-07-09):
最近開始上主機板的課程,使用類似TQ-77RT- 3C的頭先黏一顆在烙鐵頭上,再糊到PAD上。

這方法是最快的,一個下午焊接0204的電阻...,成功率頗低>_<。

想利用時間額外練習,but手邊好像沒有報廢主機板可用...要找找看。

想請教前輩們都是如何練SMD的焊接能力?感謝。

网友A:
焊油多用一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油多用一點就行了......

...好像只有液體助焊劑,使用「有鉛新原金屬」。

想把閒置的slot 1 /socket370主板拿來做練習n_046|

网友:
焊工一定是時間累積換來的,用說的一定是很困難,可能用錄影的方式比較好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