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起子頭鈍了?

楼主(2017-07-09):
工作上常用到替換起子頭鈍了後可否用這種砂輪機去磨?

用铣床铣的

网友:
起子頭一般不是當消耗品,磨損了就換新的。

自己手工打磨,精密度不足,還是不好用吧!?

楼主:
感謝回覆!只要讓螺絲滑牙就想換了每年估計有五支以上收起也滿多

网友:
好的工具表面會有滲碳或鍍鉻~
通常磨完後需再處理~

网友:
答案是可以的.............

你用你的研磨機同樣的原理也是可以的!!!
How to repair Phillips Drill Ti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k0vrMBgxRo

為了防止這種情形發生~你應該把你的螺絲起子硬化處理.
How to harden Screwdriver ti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_pB2R9KNzg

第一個: 你的想法非常的好!

第2個: 減碳, 再生能源, 回收物質. 謝謝您..為這個地球盡了一份力量!!!

网友:
一字的可以磨,十字的還是換一個吧?

常用起子,就買可以換頭的....
像這種: http://img.pcstore.com.tw/prod/01/55/71/M01557177_big.jpg
是電動起子機在用的...

网友A:
磨一磨再加熱(高溫),
直接泡到冷水裡,
這是我看到車床師傅這樣修理車刀,
應該可行,
一般起子頭會滑牙,
大部分都是硬度不夠,
買有品牌的日本或美國貨,
應該可以減少耗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一磨再加熱(高溫),
直接泡到冷水裡,
這是我看到車床師傅這樣修理車刀,

淬火

网友:
不容易磨,要先有磨角度的工具(洗石筆,角度座,XY平台)
把砂輪磨成想要的角度.... ...模具加工廠才會有的加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