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T2200HDA 開機前1分鐘畫面不斷閃爍並花屏

楼主(2017-07-10):
小弟是小白  剛好考試完沒事做
就把荒廢已久丟再角落的螢幕拆了
閒來無事自d看看
第一次發維修文
今天是人生第二次拿起烙鐵
然後第一次觧焊上焊
可謂成就感滿滿
原本的問題就是開機前一分鐘不斷閃爍並花屏
但案開關剛開始跳出的BENQ大大logo顯示正常因此第一時間排除了螢幕故障的可能
在我拆拆拆拆到這地方 不知道升壓板還是什麼板
發現上面有兩顆16v 1000uf 電容突起來了

解焊

然後上了rubycon的電容

開機測試

楼主:
有大大可以分享烙鐵怎麽保養嗎
我用松香 沾烙鐵 在沾濕海綿 在上一層錫
這是正確的保養方式嗎
我的頭都黑黑的怎麽恢復光澤呢???
然後第一次上完兩個電容時測試
發生黑白花屏還有電流聲
感覺是焊爛了又重新焊一次
但這一次錫較第一次焊不容易融化了
也不好吃錫
這情況怎麽改善呢
我有google過怎麽用松香但有看沒有懂
情況沒有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大可以分享烙鐵怎麽保養嗎
我用松香 沾烙鐵 在沾濕海綿 在上一層錫
這是正確的保養方式嗎

是你的烙鐵太爛了.

現在的烙鐵頭都不需要保養! 我用中國的烙鐵頭T12, 就往鐵板刮一刮就很乾淨了. 因為中國的烙鐵頭合金做得非常好.

看一看這個:     自製窮人T12 烙鐵    http://bbs.pigoo.com/thread-63969-1-1.html   看完以後給你一個獎勵

网友A:
恭喜完修。烙鐵瓦數不足烙鐵頭吃錫不良或錫絲不佳,烙鐵加熱後沾松香清潔棉擦拭乾淨後加焊要確實熔化焊錫,全部焊完後烙鐵頭沾松香擦拭清潔後,拔掉電源烙鐵頭加錫包覆待冷卻,多試幾次就熟了。烙鐵頭型號也要選擇適用的,才會方便作業。有烙鐵頭還原劑可使用學姊有買賣,網購也有。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樣子就修好只有1個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大大可以分享烙鐵怎麽保養嗎
我用松香 沾烙鐵 在沾濕海綿 在上一層錫
這是正確的保養方式嗎

我的木柄40w烙鐵用了2年還在服役。

1把50塊,學校硬坑了我90....

烙鐵頭會黑黑的 那就是你讓他過熱 又不給他吃錫 也不給他用海綿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烙鐵瓦數不足烙鐵頭吃錫不良或錫絲不佳,烙鐵加熱後沾松香清潔棉擦拭乾淨後加焊要確實熔化焊錫, ...

很寶貴的建議 我收下了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木柄40w烙鐵用了2年還在服役。

1把50塊,學校硬坑了我90....

我的是60w的烙鐵似乎一不小心僦過熱,有看到別人用調光器保持恆溫
找了好多youtube教學都沒看到他們有過熱吃錫的動作那是恆溫的烙鐵吧
過熱上錫是要整支頭用錫包住嗎?我是每用30秒沾一下松香然後刷海綿
然後白松香應該是無毒的吧我找到的資料是這麼說
因為家人一直鹹那煙有毒,一直在室外焊 超克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了好多youtube教學都沒看到他們有過熱吃錫的動作那是恆溫的烙鐵吧
過熱上錫是要整支頭用錫包住嗎?我 ...

使用中,烙鐵頭開始發藍變紫就是過熱,要刷海綿 補錫,錫敷在烙鐵頭上 只有錫會氧化 烙鐵頭不會氧化,所以只沾松香是沒用的!

(說過熱好像也不太對,應該說是氧化 感覺好像都是那回事)

然後...
烙鐵頭第一次使用 要在他剛會熔錫的時候 把它用錫敷滿,只要慢一點點 就會報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