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DK PCU-P077E 高壓板

楼主(2017-07-10):
各位前輩請教一下,我有在這區塊爬到液晶螢幕高壓板維修大全的文章,不過我現在
手邊這塊高壓板好像不太一樣,請教有哪位前輩玩過這個的,非常感謝

网友:
你問題是什麼?

网友:
小弟也很好奇,樓主您的高壓板出了啥事

楼主:
就大概想知道一下,如果是黑屏可能的問題是出在哪個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大概想知道一下,如果是黑屏可能的問題是出在哪個部分?

你可以拿點燈模組來確認背光燈管是否正常啊,如果燈管正常你就換高壓公板...

如果燈管不正常就是背光模組燈管壞,得要分解面板拆修,弄不好就毀了...

總之,你要先確認背光模組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拿點燈模組來確認背光燈管是否正常啊,如果燈管正常你就換高壓公板...

如果燈管不正常就是背光模 ...

感謝您,不過請問點燈模組這裡有說明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不過請問點燈模組這裡有說明嗎?

就是另外一組背光模組啊,用另一個高壓板點你的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另外一組背光模組啊,用另一個高壓板點你的燈管

感謝建議,不過目前手邊就是沒有同型號的高壓板
所以才頭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大概想知道一下,如果是黑屏可能的問題是出在哪個部分?

嗯....

其實 你的問題 不一定在高壓板...

但你的問題,解決方法,可以另一種方法...

原因/狀況: 黑屏
你認為 可能是:高壓板 (其實燈管 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但 除了 以上 方法以外,還是可以有另一個方法....
就像日光燈壞了...其實可以換LED...

也許 換成LED背光 比較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其實 你的問題 不一定在高壓板...

說實在的,我一開始也懷疑燈管,因為燈管兩端已經黑掉了
不過這燈管我實在找不到它的型號,所以只好先從有型號的測試

网友:
點燈管不用相同型號的高壓板,只要是規格相對應的公板就可以了~~例如大口雙燈

用另一組高壓板確認是背光燈管壞掉還是高壓板壞,燈管壞就拆面板升級LED背光,
高壓板壞可以原件修好或者換高壓公板....最後才是懷疑AD板壞

你也可以檢查高壓板工作條件滿足了沒~~~VCC、點燈訊號、亮度訊號、GND,高壓板
上保險司壞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