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谁有ACER acer Travelmate 6293 烧录bios文件

楼主(2017-07-10):
哪位朋友有ACER acer Travelmate 6293 烧录bios文件,芯片是W25x16,官网下载的1.36和1.25的bios文件烧录都失败,开机灯亮,风扇转,黑屏,机子有点老,学习练手,谁有原机备份或者是官网的bios文件直接烧录的方法

网友A:
說不定不是BIOS問題 官網的BIOS應該沒有問題 2096 修改 2048(001FFFFF) 把尾端多餘的去掉 有的燒錄機可直接燒
大電容有處理過嗎
裡面有1.25 1.41 都修改好的可直接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不定不是BIOS問題 官網的BIOS應該沒有問題 2096 修改 2048(001FFFFF) 把尾端多餘的去掉 有的燒錄機可直接 ...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谢谢,刷了已经可以启动了,但是频繁重启,原来的故障就是频繁重启,CPU大电容换成5个330正常了,没事找事升级bios导致不开机了,现在能开机了,又出现频繁重启故障了,U盘启动和硬盘启动都一样,唉!继续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刷了已经可以启动了,但是频繁重启,原来的故障就是频繁重启,CPU大电容换成5个330正常了,没事找事 ...

要換6顆.....換完就好了。
330 2.5v 低阻值的

楼主:
终于修好了,又加了6个电容,旧版上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