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HD637B01VOP這顆40腳的IC可以用什麼IC來代換

楼主(2017-07-10):
請問各位大大HD637B01VOP這顆40腳的IC可以用什麼IC來代換?謝謝

网友A:
時代在進步   MC6800 族系的分支 HITACHI 版 竟然已經被人遺忘

Motorola MC6800  CPU 衍生出的   Hitachi  HD6301/6303/6305
這顆HD637B01VOP 是Hitachi  以 HD6301  再衍生出的單晶片EPROM工程版  不量產 只供客戶研發使用
客戶驗證後的 程式碼 自己燒 OTP單晶片  或送交Hitachi 工廠量產ROM版單晶片

你拿到 沒程式 / 程式碼不同  都是白搭

扯了半天 你一定不甘願 還是想知道......可以用什麼IC來代換?
單然是 MC6801的單晶片版....  MC687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時代在進步   MC6800 族系的分支 HITACHI 版 竟然已經被人遺忘

Motorola MC6800  CPU 衍生出的   Hitachi ...

回S大程式我有了,只是我很好奇除了MC68701還有什麼可代換,我想知道,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時代在進步   MC6800 族系的分支 HITACHI 版 竟然已經被人遺忘

Motorola MC6800  CPU 衍生出的   Hitachi ...

請問你是如何知道用MC68701可代換?有什麼資料可查或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時代在進步   MC6800 族系的分支 HITACHI 版 竟然已經被人遺忘

Motorola MC6800  CPU 衍生出的   Hitachi ...

另外請教S大這顆CMOS 是否是一次燒入的IC?就無法再燒了HD637B01VOP這顆40腳的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是如何知道用MC68701可代換?有什麼資料可查或參考?

以前用過  目前手上沒資料
但是 MC6801 / HD6301 是互通的  在HD6301 資料有說相容於  MC6801
                                                   HD63701 資料有說相容於  HD6301

2. 以前我用的版本是 EPROM 有窗 用UV 清除
    你會問我怎麼清  沒UV窗嗎?
   可能已經進步到EEPORM  你想清除的話  看看 燒錄器有無ERASE

网友B:
忘記了6801是否有EXT BUS, 有就試試看HC11/12, 沒有就HC05
最壞打算自己用ROM反出ASM, 再改成HC08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 以前我用的版本是 EPROM 有窗 用UV 清除
    你會問我怎麼清  沒UV窗嗎?
   可能已經進步到EEPORM  你想清除的話  看看 燒錄器有無ERASE

那時代沒內建 eeprom 或是 flashrom 這種東西,有 OTP 已經很威了。

网友:
應該沒有可以代換的,像8051這系列的才有很多廠商投入開發相容品、進化版,HITACHI單晶片系列是很強,進入時間也很早,只是策略保守,一般用途使用並不普遍,早期採用 HITACHI 單晶片還要簽切結書才會供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S大程式我有了,只是我很好奇除了MC68701還有什麼可代換,我想知道,謝謝

程式 有了...

這種停產的IC....

應該是改寫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式 有了...

這種停產的IC....

請問改寫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過  目前手上沒資料
但是 MC6801 / HD6301 是互通的  在HD6301 資料有說相容於  MC6801

謝謝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記了6801是否有EXT BUS, 有就試試看HC11/12, 沒有就HC05
最壞打算自己用ROM反出ASM, 再改成HC08 ...

EXT bus是指什麼?HC11/12???hc05??,ROM反出ASM又是指??再改成HC08是指room i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時代沒內建 eeprom 或是 flashrom 這種東西,有 OTP 已經很威了。

請問OTP是什麼?

网友:
OTP是指只能一次燒錄的元件,無法抹除重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EXT bus是指什麼?HC11/12???hc05??,ROM反出ASM又是指??再改成HC08是指room ic吧! ...

如果你有這些疑問, 那就該付費找專業的人處理了。
簡單説説吧
如果你有6801燒錄檔案ROM(例如S19格式),沒有指定型號的那個MCU,或者沒有10000%兼容的,基本就是非廢了,暫時不考慮版權的問題或你是不是擁有那個版權或使用權。好處是可以請人把S19反向變成人類大致可讀的源碼ASM。那年代的8BIT MCU產品一般衹有ASEMBLER 編程序,還要付錢買的,副檔案名一般是 .ASM,臺灣叫做組合語言程式,大陸叫匯編語言程式, C編譯器SCC 只用過給HC11/HC12,其他沒用過。
有了.ASM, 再配上你的硬件或機器逆向工程一下,在沒有詭雷的理想情況底下,可以完全翻譯出可用的源碼或是知道他每個細節是做什麽的,然後可以用現代的MCU移植改寫程序,再燒錄,就有替代方案了.

HCxx系列都是MOTOROLA的MPU/MCU, 6801是MPU,ROM外置,後來都用内置ROM的MCU例如MC68HC705R3或MC68HC711A8替代,最近用HC08,一般都全稱MC68HCxx,據説MOTOROLA賺了30年後賣盤變成FREESCALE,最近再次賣盤變更成NXP。

看完這些還有繼續需要的話,那你的需求就不是滿足好奇心那麽簡單,必然有相當商業價值和數量,有很多舊機器都面臨類似的問題,例如舊車的ECU。幾年前也做過類似的案例給工廠機器改機的,電玩ARCADE MACHINE,不過那次是INTEL 805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這些疑問, 那就該付費找專業的人處理了。
簡單説説吧
如果你有6801燒錄檔案ROM(例如S19格式) ...

即使有對應的disassembler,翻出來的組合語言也是很難懂,不說所有定義的位址label、變數名稱都不見了之外,連資料也都會當作程式碼,翻出來還是要經過人工慢慢校正才能略微看得懂,如果不是為了某些原因需要逆向工程,說實在的自己重寫程式還比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即使有對應的disassembler,翻出來的組合語言也是很難懂,不說所有定義的位址label、變數名稱都不見了之 ...

試試看用 https://www.hex-rays.com/products/ida/index.shtml
價值決定一切, 或者直接用EMULATOR RUN 一次, 8BIT 機器加上以前一般64K RAM, 不會太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這些疑問, 那就該付費找專業的人處理了。
簡單説説吧
如果你有6801燒錄檔案ROM(例如S19格式) ...

X大真是內行,是有一點商業價值,因為對這種老ROM不了解,所以多問一些也多學一些,謝謝大家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有這些疑問, 那就該付費找專業的人處理了。
簡單説説吧
如果你有6801燒錄檔案ROM(例如S19格式) ...

目前我比較擔心的是會不會一次寫入的,如果是一次寫入的那我買回來的不知是否可用(還在路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X大真是內行,是有一點商業價值,因為對這種老ROM不了解,所以多問一些也多學一些,謝謝大家的回答 ...

不是內行, 是老師以前給了一堆問題, 免費送了幾個EMULATOR 還有一堆MCU, 屯著10年都沒有, 用一次就等下個10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比較擔心的是會不會一次寫入的,如果是一次寫入的那我買回來的不知是否可用(還在路上) ...

如果是MPU就沒問題, ROM應該在外面一顆27xx, 普通EPROM燒入
如果是MCU還沒窗口的就一次性燒入.
當然, 缺資源就用鹽酸還是硫酸自救DECAP, 開天窗曬紫外光再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MPU就沒問題, ROM應該在外面一顆27xx, 普通EPROM燒入
如果是MCU還沒窗口的就一次性燒入.
當然, 缺 ...

請問這個能否再多清楚一些, 缺資源就用鹽酸還是硫酸自救DECAP, 開天窗曬紫外光再燒????我想多了解,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個能否再多清楚一些, 缺資源就用鹽酸還是硫酸自救DECAP, 開天窗曬紫外光再燒????我想多了解,謝謝 ...

http://www.istgroup.com/chinese/ ... p?MID=90&SID=9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記了6801是否有EXT BUS, 有就試試看HC11/12, 沒有就HC05
最壞打算自己用ROM反出ASM, 再改成HC08 ...

x大請問HC11/12是什麼意思?HC05又是什麼意思?請告知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x大請問HC11/12是什麼意思?HC05又是什麼意思?請告知謝謝

大大參考看看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torola_6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