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手指觸發的電路,改為雙手觸發,可能產生什麼危險?

楼主(2017-07-10):
指尖開關

指尖開關

指尖開關潛在危險

指尖開關潛在危險

如上圖
在圖解電子實驗這本書中提到了指尖開關,我覺得很有趣,
可是又提出警告千萬不可以用雙手,不要讓電流流經身體,
印象中,曾看過影片(但一直都找不出來了)學生手牽手七八人,也是點亮電燈,
難道不怕危險。
想請教大家,如果是給小孩子做,只是趣味,12V的直流電,會有危險性嗎?
我自己想像,大概像裝了心率調整氣之類的人,可能會有危險,
還是有特殊體質的人,也會產生危險?例如癲癇。
請有理論或有經驗的前輩指點指點。謝謝

网友A:
12伏特的直流電源只有1A左右<-----這句話有問題,要看在哪種狀況下,並不是所有12V只能供應1A,從幾μA到幾萬A都有可能吧!

12V從一隻手流過另一隻手對一般人而言不會有危險,人手的皮膚大概從33V開始會逐漸有觸電的感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伏特的直流電源只有1A左右

所提到的 12V直流只有1A
應該是指樓主的線路 吃12V直流電 12V經過手指到B級電壓 使電晶體 C E 導通  致使 LED 點亮 手指ˋ放開就不亮

當然 不是這線路 就另當別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提到的 12V直流只有1A
應該是指樓主的線路 吃12V直流電 12V經過手指到B級電壓 使電晶體 C E 導通  致使 ...

即使是這電路也不會是1A,因為手指皮膚電阻不會剛好是12Ω。

网友C:
可能想要說的白話一點 平易近人一些 看是又不知道如何表達  最後檢閱時候又沒仔細閱讀並且朗讀出自己所著的內容的就出版了吧

想要做由人體控制某某物 而且人體要串聯或是並聯的電路時應該要注意電流路徑
電流的流向應該由右邊進出人體   要避免電流流經重要器官(心臟,腦部)
而且路徑越短越好  最好拇指之間的電路  或是將電極做的近一點 用單指拇指控制!!

如果電流要進出人體  流經人體的電流最好可以限制在100uA以內 電壓要限制在36V以下

12V 不要亂接亂碰 是不會怎樣的  最重要的是大人要看著   避免放入嘴中之類的

网友D:
>>想請教大家,如果是給小孩子做,只是趣味,12V的直流電,會有危險性嗎?
>>我自己想像,大概像裝了心率調整氣之類的人,可能會有危險,
>>還是有特殊體質的人,也會產生危險?例如癲癇。
>>請有理論或有經驗的前輩指點指點。謝謝

你自已給出解答了....

當你要寫"警語"這類的訊息...
你無法 "知道"或"確認" 使用者是否有 特殊體質的人

所以你只能一視同仁 寫出"警語"...
因為你無法 得知 誰用雙手沒問題 誰用雙手 有問題...

註: 用單手手指,電流流過手指
用雙手 電流會流過雙手,中間會經過心臓...

网友E:
只有12V,用兩隻手電阻太大,可能亮不起來啊!!

网友:
註: 用單手手指,電流流過手指    用雙手 電流會流過雙手,中間會經過心臓..............

110伏的電源插座用單手: 拇指接觸一端, 食指接觸另一端, 要抓著一分鐘, 才能夠通過考試!!! 當時實驗室的老師是這樣子整我們的!

[註]  絕對不能用雙手, 電流會通過心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12V,用兩隻手電阻太大,可能亮不起來啊!!

以 樓主的線路 來說雙手應該可亮
動作方法
12V經R1降壓給電晶體C極  12V經雙手只要有0.6V以上給電晶體B極觸動 致使電晶體C極電壓流經E極輸出 在給R3到 LED 應該能點亮

最好能由樓主 自己實驗拍照 (有圖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12V,用兩隻手電阻太大,可能亮不起來啊!!

所以那顆 BJT的hef要好大好大n_06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12V,用兩隻手電阻太大,可能亮不起來啊!!

我和兩個兒子一起試了,三人手拉手也有亮。

但是怕別人來試,萬一有狀況,所以想進一步確認。

謝謝大家的回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想要說的白話一點 平易近人一些 看是又不知道如何表達  最後檢閱時候又沒仔細閱讀並且朗讀出自己所著的 ...

所以是應該單手而且是右手來操作的意思,是嗎?

另外,如果,如果用左手和右手,那麼電流是有可能經過心臟,還是一定經過心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請教大家,如果是給小孩子做,只是趣味,12V的直流電,會有危險性嗎?
>>我自己想像,大概 ...

謝謝回答。

結論還是,「萬一」的情況,自行負責,根本沒有「絕對」安全的事。作者也「善盡」義務提醒了。

大概只能這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是應該單手而且是右手來操作的意思,是嗎?

另外,如果,如果用左手和右手,那麼電流是有可能經過心 ...

一個左手一個右手   一定會流經心臟

將人體想像成個電阻網路   或是一個水池
水池有分左右邊 而且是一個滿水位的水池   再注入任何水一定會溢出或是由開口流出
水池現在有兩個口  如果水池開口是在同一邊  那麼水流路徑一定是U字形  不流經中間
如果是在不同邊  那麼水流一定會流經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