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維修實例] 航加 HJS-480 0V-48V 10A 電源供應器 電壓無法調整...

楼主(2017-07-10):
航加 HJS-480 0V-48V 10A 電源供應器 電壓無法調整維修
真的是買到籤王 2017年2月生產的 壞了
買約2個月 用2次壞了

故障情形 : 電壓輸出都在51V的高電壓 調整微調電壓馬上變成0V

銘牌

調整輸入電壓開關在側面 及 使用說明

故障輸出電壓情形

拆機 控制機板

既然能輸出電壓 無法調整 從最簡單的調整鈕查起 拆下多圈式電位器 (多圈可調VR) 量腳位 竟然斷路了

還好前陣子 學姐有賣多圈式電位器 (多圈可調VR) 那次有多買幾顆 那次只用到一顆503L我有多買的一些 (多餘的已經有人幫付了)
學姐很貼心 還都寫上阻值編號

烏骨雞學姐代購區  精密多圈可變電阻 3590S-2-xxxL

找出一顆502L的多圈式電位器 焊好後再次量測看看 有5K阻值了

換上接好後 測試輸出電壓數值
先調0.3V 跟 3V 測試

在來調測電壓6V測試

在來調測電壓12V測試

在來調測電壓24V測試

在來調測電壓36V測試

在來調測電壓48V測試

在來調測最高電壓輸出有51.5V

多圈式電位器位置

本次主角 502L

多圈式電位器拆解

看內部是用多圈繞線電阻 應該不容易壞才對阿 不容易壞孩是壞了 (無言)

那就看看到底哪邊斷路了 (紅圈處斷路)

完修 圖片較多 請見諒

网友A:
大大拿來充鋰電池嗎?

沒想到這種電源會用這麼精密的可變電阻!

网友B:
我比較有興趣你是怎麼在鋁板開那個電壓表的方形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拿來充鋰電池嗎?

沒想到這種電源會用這麼精密的可變電阻!

一般都用於維修用  如 : 遙控器 拆開後都要用夾的  測試電動車能不能動 能動就是電池壞了 電動車有 12V  24V  36V  48V  所以一顆萬用
電源供應器是維修者不可缺的

況且標榜輸出 10A  最少也應有7足A 輸出  足夠了

這台還雙顯示的 能顯示電壓與電流 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有興趣你是怎麼在鋁板開那個電壓表的方形孔?

那是買來就是雙顯示的 我都沒動  一般看到都是單顯示電壓而已
我比較不願意更改原設計 也能說比較懶

鋁板開孔 刻磨筆裝鉅片 應該能辦到

网友C:
先調0.3V 跟 3V 測試................

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我也跟你做一模一樣的. 但是我是12伏20安培我也是加了一個電流電壓表, 我的問題是0.3伏應該顯示不出來? 因為我是另外用了一個用外部電源來提供表頭, 來提供表頭才可以顯示低於錶頭所需要的電壓?

那是買來就是雙顯示的 我都沒動  一般看到都是單顯示電壓而已................原來你是買現成的, 害我自己製作了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調0.3V 跟 3V 測試................

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我也跟你做一模一樣的. 但是我是12伏20安培我也 ...

我也有一台 指針式的 12V 20A的好重  也是雙指針的 電壓與電流
因目前孩子在做電動車有需要用到48V  所以才買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調0.3V 跟 3V 測試................

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我也跟你做一模一樣的. 但是我是12伏20安培我也 ...

原來你是買現成的, 害我自己製作了半死!

自己做跟買現成的 成就感就是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有興趣你是怎麼在鋁板開那個電壓表的方形孔?

眼花恕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