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錄影YouTube軟體?

楼主(2017-07-11):
在電腦上, 要錄影一些人家不讓你錄的....YouTube video, 電影或者任何影像? 我現在是用這個RECORDMYDESKTOP , 但是速度很慢, 有時候一部電影要一整天!

有沒有人有? 更好的免費軟體?

网友:
Peter大指的是把Youtube上的影片抓下來? 還是要錄電腦螢幕畫面?

Youtube的影片: 可以使用FireFox+Youtube video downloader來抓, 很方便
電腦螢幕畫面: 之前牛都是用Wink 2.0來抓, 可以自行Google看看.

FYI.

网友:
用這個 軟體 Freemake_Video_Downloader_3.7.5.2 google蒐一下 有免安裝的不錯用 速度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download2.freemake.com/FreemakeVideoDownloaderFull.exe

會裝一些有的沒有的
問題下載功能是要鎖住要另外付費

网友B:
Youtube Downloader HD

很好用

网友:
我是用firefox的add-onownload YouTube Videos as MP4
如同它的名稱一樣。

网友:
firefox 很多插件可以用   任何網站只要是影片都行   標題會標上來源

网友:
建議wish大把pigoo Youtube化,發帖都拍成影片,上傳。
(youtube影片 1萬次點閱,台幣300元,100萬次點閱,台幣30000元)

不過理工科的影片,很少人看,唱歌的影片都破數十億。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tube Downloader HD

很好用

謝謝您...我用了10年了..但是有的YouTube video他不讓你錄..像有版權的MTV, 這個是從一兩年前才開始的, 以前都完全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我用了10年了..但是有的YouTube video他不讓你錄..像有版權的MTV, 這個是從一兩年前才開始的,  ...

oCam
螢幕截錄軟體,可手動調錄製大小,截圖 ,連聲音一起錄也可以

网友:
到底那些YouTube video他不讓你錄,可能是你沒有更新下載的軟體,我用xilisoft download youtube video(免費)下載youtube

网友:
感謝多位大分享Youtube Downloader的各種方法,有空試試看,謝謝!

网友:
很好,标记一下。以后可能用的到。

网友C:
你說的是要下載影片吧, 我都用 firefox + 插鍵 1click, 可以下載高畫質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我用了10年了..但是有的YouTube video他不讓你錄..像有版權的MTV, 這個是從一兩年前才開始的,  ...

要版本更新

网友:
網路上也有一些可直接處理youtube影片下載後轉存的網址,找一下就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說的是要下載影片吧, 我都用 firefox + 插鍵 1click, 可以下載高畫質

試了一下
這附加元件
最大可下載解析限制是720P (MP4)

网友D:
一般影片下載
撇除有版權限制的不可下載外

免費下載的軟體/附加元件/網站轉檔...等
最多讓您下載影片是 720P (MP4)

若要下載更高解析 1080P 或 轉MP3檔
大多要付費贊助作者

网友:
YouTubebyClick

雖然試用只有一天,但影片取得功能是都免費的
而且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影片下載
撇除有版權限制的不可下載外

你都忘記了......老衲用的是LINUX作業系統!

网友(2017-08-10):
引用 楼主:
你都忘記了......老衲用的是LINUX作業系統!

應該是看您
採用哪個瀏覽器軟體看youtube
再來決定哪的錄影軟體 (可搭配瀏覽器的軟體)
OS的優先權,好像沒那麼相關

网友:
檔案下載 JDownloader 2
桌面錄影 OBS Studio (這其實是實況播送軟體,不過我都拿來純粹桌面錄影用)

网友(2017-09-23):
IDM很好用,可以直接下载1080P的youtube视频,Internet Download Manager
https://softblog.tw/internet-download-manager.html

网友:
我都用FLV 還沒遇到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試了一下
這附加元件
最大可下載解析限制是720P (MP4)

沒有喔, 1080P 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影片下載
撇除有版權限制的不可下載外

下載前, 最好先登入 youtube, 我都能下載1080P至4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試了一下
這附加元件
最大可下載解析限制是720P (MP4)

不好意思, 我錯了, 應該是 Flash Video Downloader for Mozilla Firefox 這個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