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省電燈泡內電路板零件替換原則(電感)?

楼主(2017-07-11):
圖一,  3顆故障拆開後的GE省電燈泡

圖二,背面電路

圖三,替換零件電感檢測值(此測試器真方便)

圖四,替換零件及故障電件

結果:
圖一的3顆燈泡經全板焊點補焊後,很幸運的編號2及3順利恢復光明,編號1經板上簡易測試零件,發現紅色圈起的色環電感斷路,拆一顆其他廢板零件1.8mH電感)代換,也順利恢復光明

問題請益:
    請教各位先進前輩,在圖四中的二個零件,電感值雖不同,但更換後仍可順利點亮燈泡;只是不知以較大電感值的電感更換後,對整體電路是否有不良影響?及電感更換的原則及其主要作用是如何?

補充內容 (2017-8-12 05:16 PM):
[已解決]由於學藝不精,線路跑不出來,只好買相同規格色環電感更換,以求心安,謝謝

网友A:
這是甚麼牌子的燈泡啊?
還沒看過用FET的燈泡,
也沒看過壞電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甚麼牌子的燈泡啊?
還沒看過用FET的燈泡,
也沒看過壞電感的??

GE,中文應是"奇異"

网友B:
你跑跑線路 畫出電感所在的位置 以前看過類似的設計 繞線電感當保險絲用的 熱應力使其裂開 修一下還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跑跑線路 畫出電感所在的位置 以前看過類似的設計 繞線電感當保險絲用的 熱應力使其裂開 修一下還可活 ...

xiaolaba大您好:

     下圖是截取燈泡的電路圖,電感的位置如紫色框;這種小零件修一下,對我可能較難,原則還是以更換為主,更換的原則是與電容一樣,只能相等或稍大,還是只能一樣的電感值?

网友:
證明懶惰 還沒跑線路

网友:
嗎 記得那很大顆 不是小型

楼主:
xiaolaba大您好,
       不好意思,小弟不太會跑線路,因此以實體電路板與類似電路作比對出其大概位置,且小弟主要是想詢問"以較大電感值的電感更換後,對整體電路是否有不良影響?及電感更換的原則及其主要作用是如何?,所以不太了解跑電路的主要目的是什麼?還請不吝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您好,
       不好意思,小弟不太會跑線路,因此以實體電路板與類似電路作比對出其大概位置,且小弟 ...

根據研究所謂省電燈泡10年的經驗 你的圖還有實物 此電感非彼此電感 所以才建議跑跑電路 不然沒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您好:

     下圖是截取燈泡的電路圖,電感的位置如紫色框;這種小零件修一下,對我可能較難,原則 ...

你畫的那顆L1,應該是你第一張圖黃色那顆大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據研究所謂省電燈泡10年的經驗 你的圖還有實物 此電感非彼此電感 所以才建議跑跑電路 不然沒有你要的答 ...

xiaolaba大,
         我試試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畫的那顆L1,應該是你第一張圖黃色那顆大電感!!

benson1206大,
     謝謝提醒,我試試跑線路後,再上來請教各位先進

网友D(2017-08-16):
PCB上的零件代號是甚麼?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上的零件代號是甚麼?

代號L2

補充內容 (2017-8-12 05:16 PM):
[已解決]由於學藝不精,線路跑不出來,只好買相同規格色環電感更換,以求心安,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