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磁接觸器接點詢問 (士林S-C11L)

楼主(2017-07-11):
舊有的電磁接觸器 太舊了發出高頻異音
因為新的也不貴打算直接換掉

舊的型號是 士林電機s-c11L
打算直接換成士電 s-p11 110V
(接電燈自動光感點滅,全部燈具家總約150W以下,電流不大)

但有一點想請教各位
舊型的 A1 A2位置和新的不同

想請教舊型的 是否左下為 A2,右上為A1
(對照新的接頭來說)
GOOGLE找不到舊型的確切答案,怕接錯上來詢問
[換下的舊接觸器可以免郵贈與板友,如果有人想要拿去研究XD]

感謝

S-C11L

S-C11L

S-P11

S-P11

网友A:
是的,那是A1、A2 線圈接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那是A1、A2 線圈接點。

好的!謝謝回覆~那應該可以放心接了~

另外請問,A1 A2 如果都是NO接點,是不是其實我接誰都沒差? (A1 A2互換),還是這樣是不行的?

网友A:
一般來說 上面的接點會接電源,雖然反接也可以使用
只是下次維修的時候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來說 上面的接點會接電源,雖然反接也可以使用
只是下次維修的時候要注意 ...

好的!謝謝,那我還是照慣例來接,以後要維修會比較方便!! 再次謝謝坦克大大

网友:
線圈電壓有一致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回覆~那應該可以放心接了~

另外請問,A1 A2 如果都是NO接點,是不是其實我接誰都沒差? (A1 A2 ...

A1 A2 如果都是NO接點

不是 NO 接點 哦 !!

是線圈的接入端  ~ 拆下後你可以用電錶歐姆測這 2 個點 , 會有線圈的阻抗 !!

理論是不分 接 A1  A2  , 就習慣上的問題 , 儘可能一致化 配線 !!

就像有人 NFB 是倒著接 , 要是有個粗心的人 , 那後果就後難想像 !!

网友C:
全部燈具家總約150W以下,電流不大
既然如此
為何要多花錢用電磁接觸器勒 (久了還是可能會有激磁聲)
用大顆的繼電器就可以了 (有外殼保護,也不會產生雜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 A2 如果都是NO接點

不是 NO 接點 哦 !!

我也認為那兩點是線圈,因為早期的MC線圈接點都是右上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 A2 如果都是NO接點

不是 NO 接點 哦 !!

原來是這樣! 謝謝指正~差點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燈具家總約150W以下,電流不大
既然如此
為何要多花錢用電磁接觸器勒 (久了還是可能會有激磁聲)

因為早期設計是連接非常多的傳統燈泡(建築物公共區域)和其他負載
後來把一半以上的燈座改掉不用,也沒有其他高耗電設備了
燈源全改LED
所以電量才會變這麼小~

因為電箱設計,就想說直上最省事!
不然如您說的好像是更好的方法!@@

网友D:
MC拿掉,直接用開關控制? 電流不大,只有1.xA 開關通常可以到15A

网友E:
發出聲音 把裡面的線圈拆出來 毛刷刷刷 把生鏽的地方磨乾淨就好了
一般不符合成本 都不做這類的保養 其實很簡單
A1 A2 是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發出聲音 把裡面的線圈拆出來 毛刷刷刷 把生鏽的地方磨乾淨就好了
一般不符合成本 都不做這類的保養 其實很 ...

真的@@! 大大說的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拿掉,直接用開關控制? 電流不大,只有1.xA 開關通常可以到15A

因為是有接自動光感去控制on off,所以就沒再用手動開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是有接自動光感去控制on off,所以就沒再用手動開關了

看要不要弄小型的relay(OMRON M4NJ之類) , 更換也方便。
交流的東西用久了都會有聲音,可考慮用DC RELAY, 前面用二級體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