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請教電風扇擺頭的零件有得購買嗎?

楼主(2017-07-11):
各位先進好
小弟家中的14吋電風扇最近斷頭了
就像這樣
因為零件斷成很多碎片 黏起來不太牢固
想請教就是斷的的地方這個塑膠零件外頭買的到嗎?
(一時之間搜尋不到這零件叫什麼,這台電風扇除了斷頭 其他都好好的 )

小弟先感謝大家賜教

補充內容 (2017-7-13 09:52 PM):
不好意思因為無法編輯 在這補充一下
風扇是龍群牌 LC-9315A 14"立扇

网友:
回收場要,
一般都不用錢.
注意舊擺頭下的彈簧及頂針是否還在..

主旨:補上品牌及型號.

网友A:
這零件有賣的但名稱忘記了,不過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零件有賣的但名稱忘記了,不過不好找。

[維修實例]聲寶16吋星鑽型微電腦遙控立扇 SK-FT16R  斷頸
http://bbs.pigoo.com/thread-52331-1-1.html

是不是叫首部,第一次聽到.
露天 : 14 16吋 旋轉節 擺頭

网友:
要買到相同大小 規格一樣的好像不太容易

网友:
換一台吧! 下一台電扇記得買有遙控的...

雜牌沒遙控的14吋立扇大約500元有找,加上遙控則x2。

若真的要換,就打電話找原廠告知型號買零件...
電扇上都會有貼製造廠商的電話,但油錢可能比零件還貴,

過去我用了十幾年的雜牌16"立扇保護框用的塑膠圈斷了,
因原廠在同一縣市,就到原廠買,工廠看起來有點破,但1個只10~15元...
算一算,騎機車往返約30公里,騎機車的油錢可能都比零件貴...
後來發現, 14~16"立扇保護框的尺寸幾乎都一模一樣...

楼主:
謝謝大家的協助
已經買到擺頭 修好風扇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協助
已經買到擺頭 修好風扇了 ^^

恭喜囉~
順便馬達軸心也保養一下.

网友A:
你買新的還是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買新的還是二手

我是買新的

网友B:
我覺得顏色有點不太對?   如果再壞的話! 就可以這樣子來利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顏色有點不太對?   如果再壞的話! 就可以這樣子來利用了.

這會不會太誇張了?

网友:
嘿~厲害喔,你找的到啊~~網拍買的?

他有分風扇尺寸就是了,不能亂買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顏色有點不太對?   如果再壞的話! 就可以這樣子來利用了.

那是你的BT幣採礦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會不會太誇張了?

是過份了!~~~美國冬天還會下雪ㄝ,這樣吹.....丟戶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