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sim OS-8520 扭扭纖體機 會自動關機

楼主(2017-07-11):
擱置許久 友人借去使用後
說會自動關機
ON 按鈕按下後 動做約5秒 嗶..嗶 兩聲後 停止
多次啟動皆是如此

1=Osim OS-8520 扭扭纖體機
2=拆下機板 尋求解惑
3=機板背面
4=電晶體

网友:
按鈕開關故障率很高
按啟動後 立即將控制啟動版的排線拔除看看

网友:
擱置許久未使用,
剛啟動正常,後繼無力斷電,
感覺又是有些電容在搞怪了 !
七顆電容而已,逐一檢查應該不難 !

楼主:
有先進指導.好下手試試.
不然真不知從哪開始
電晶體已換過還是一樣

楼主:
經測試.微動按鈕也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測試.微動按鈕也正常

微動按鈕不正常  哪能啟動
就是正常才要你啟動後 拔除排線  因微動按鈕有的是會漏電照成誤動作

楼主:
原來如此.收到

楼主:
按照建議測試.開機後.馬上拔除啟動按鈕的排線
還是5秒內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