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山WD-12027A 52吋吊扇燈附遙控器,找不到啟動電容

楼主(2017-07-11):
大家好,遇到一支吊扇不會轉,但是燈具依舊正常
這組吊扇不便宜,所以還是希望可以盡力修好

圖中有說明我已經拆過的部分
最頂ˋ端是遙控接受器,接受器測試正常
最底部轉開只有小燈和燈具三段控制

1.請問這種吊扇的啟動電容可以換嗎?放在哪?
2.除了把遙控器供電給電扇的兩條線,量測電阻檔看有沒有斷路(斷路應該是保險絲  這種馬達應該也無法拆開更換了)
有其他比較快速可以判斷吊扇能不能修的方法嗎?

网友A:
1. 先將遙控機收器拆除  直接接電源線 就是先不要經過遙控機收器看會不會轉
2. 電容器在燈具座上方 馬達的下方 要將燈具座先拆下 就能看到電容器了

网友B:
啟動運轉電容故障 ?
通常比較有可能是馬達的溫度FUSE燒了,或是軸承要上點油了,
吊扇維修比較麻煩,是得要拿下來修的 !

网友C:
之前有修過 這台上萬元的吊扇
這台吊扇轉的時候離心力慢慢打開葉片
關閉時葉片會慢慢的往下閉合如含苞花朵一般
狀況是轉速緩慢無法分段
也是如sa2086大大說的方式測試馬達是否故障
最後更換遙控接收器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修過 這台上萬元的吊扇
這台吊扇轉的時候離心力慢慢打開葉片
關閉時葉片會慢慢的往下閉合如含苞花朵 ...

第一次看到這種吊扇,酷喔!
簡單又有合理,蓋著就像燈罩,而且感覺比較不會有扇葉平衡問題... 真是不錯的設計,以前都沒有想到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修過 這台上萬元的吊扇
這台吊扇轉的時候離心力慢慢打開葉片
關閉時葉片會慢慢的往下閉合如含苞花朵 ...

哦~是血滴子風扇兼燈飾.   我也是第1次看過!

网友E:
有沒有保固?有的話請廠商來處理。沒有或過保就只好整台拆下來,高空作業不好做也危險!好高貴的吊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是血滴子風扇兼燈飾.   我也是第1次看過!

台灣製造還有其他造型
http://www.ventotw.com/about-2.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沒有保固?有的話請廠商來處理。沒有或過保就只好整台拆下來,高空作業不好做也危險!好高貴的吊扇。 ...

這吊扇幫客戶裝十年了
不需高空作業
吊扇只要拆電源就卸下來了
基本上它掛著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吊扇幫客戶裝十年了
不需高空作業
吊扇只要拆電源就卸下來了

了解。因為看圖片他沒拆下來,所以提醒他,危險!

网友:
葉片在上面的蘋果系列也不錯,結構上可以做到無彈簧回縮,就不知到實際產品是如何設計。

网友:
當然不需彈簧,我買過的通常都是利ˇ地心引力葉片轉軸

网友:
葉片轉軸結構些許偏璃利用地心引力自動回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修過 這台上萬元的吊扇
這台吊扇轉的時候離心力慢慢打開葉片
關閉時葉片會慢慢的往下閉合如含苞花朵 ...

這種吊扇回扇會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先將遙控機收器拆除  直接接電源線 就是先不要經過遙控機收器看會不會轉
2. 電容器在燈具座上方 馬達的 ...

感謝精闢指導
遙控器接收器的部分,我有直接上電,依舊不會轉。
所以才會想查啟動電容,不過找半天找不到,原來要把燈座拆下來
一個人拆是還可以,但是裝回去一手扶著那麼重的燈座,一手鎖螺絲~~~超累T_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啟動運轉電容故障 ?
通常比較有可能是馬達的溫度FUSE燒了,或是軸承要上點油了,
吊扇維修比較麻煩,是得要拿 ...

軸承部分手轉是很順的。

FUSE部分吊扇的沒有拆過 只有換過立扇的
而且吊扇沒有整座拿下來修的經驗  主要印象印象吊扇的馬達是無法拆開的?(要請其他前輩指點)
所以沒有更換FUSE的念頭

吊扇如果遙控器  啟動電容都不行  大概只剩下整組買新一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軸承部分手轉是很順的。

FUSE部分吊扇的沒有拆過 只有換過立扇的

吊扇拿下來須先將扇葉取下減輕重量,
再放鬆固定螺絲挪出空間解開電線,
最後再將固定螺絲完全退出後把電扇拿下來修,
如果覺得麻煩不想拿下來,
那就買新的電扇最快 !
故障的吊扇就當作是裝飾品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這種吊扇回扇會涼嗎?

這電扇設計精良
風量大聲音小價格跟一般比高很多
但是值得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這電扇設計精良
風量大聲音小價格跟一般比高很多
但是值得買

我買不起,太高貴了,
好奇這樣的設計好不好?
之前舊家的吊扇都被我冰凍起來,
老是覺得電扇裝在頭上有點危險.
其實吊扇我研究過,
中間那支吊桿越長,
能帶動的氣流吹起來比較涼快,
娘家的吊扇吊桿我都有換過(換不銹鋼,很多年前的事).
市售的太短了,
可以到水電材料行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買不起,太高貴了,
好奇這樣的設計好不好?
之前舊家的吊扇都被我冰凍起來,

吊桿的長度我的理解應該有一定的限制
超出長度可能會晃動
我看過有些挑高的店面
吊桿加長會在天花板輕鋼架處再加強固定
幫助吊扇維持穩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精闢指導
遙控器接收器的部分,我有直接上電,依舊不會轉。
所以才會想查啟動電容,不過找半天找不到 ...

不能理解為何需要一手扶吊扇,一手鎖螺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