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吊扇用電容更換

楼主(2017-07-12):
用來控制吊扇速度的電容壞了(圖中),規格是3+6Uf 內壓300v雙電容,但只能找到250v,用250v 內壓可以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110V 的環境下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V 的環境下還可以

是在220V 環境下

网友:
耐壓高比較耐用,電源220v可能用不久。

网友:
不行,很快就燒了,或許300V燒掉的原因也因為使用不對的電容。
一般AC 220V峰值可以到達310Vpk,要耐久最好用350V以上。

网友B:
買單顆3uf 450v ,6uf 450v 來用就行了。

网友:
耐壓不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單顆3uf 450v ,6uf 450v 來用就行了。

你好
之前已買了單顆3UF,6UF 450V更換,但是用不夠一個月,有個6UF壞了,圖中電容底的凝固黃色,應是漏出來液體,不知何因會那麼快會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之前已買了單顆3UF,6UF 450V更換,但是用不夠一個月,有個6UF壞了,圖中電容底的凝固黃色,應是漏出來液 ...

壞了 就在換
生產的品質 未必都一樣
能換別品牌的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