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伺服馬達拆解

楼主(2017-07-12):
不知道這裡有沒有伺服馬達達人,如下圖依我的認知
第一區是Encoder,第二區試減速機,第三區是馬達...
不知道這樣對不對!!

我的問題是我要將減速機和馬達拆解分離,不過它銜接的部分好像有
膠??還是漆??包覆著,雖然四根螺絲拆開了,不過銜接的部分
不知道怎麼拆,硬拽也拽不開......

它這樣封起來會不會有什麼功用啊?
如果拆開維修後,需要再像這樣封起來嗎?
感謝指導~~~~

网友:
您所謂的"減速機"如果是指減速齒輪組的話,在下的經驗,那應該在最前面(就是馬達軸出來的地方). 而且不需要有電線. 在那個位置有電線的話應該是電磁煞車.
拆不開的話可以試試用虎鉗夾住一端之後轉轉看.不要轉太多,可能會扯斷裏面的電線.

网友:
煞車,投一票

网友:
3=>煞車+1,  因為只有2pin...

楼主:
敢謝前輩指導

网友:
伺服馬達外觀有標籤銘板
可以拍張照供參考嗎 ?

网友:
依照以前維修的經驗 , 那個不是減速機構 , 是刹車機構没錯 !!

而且那個 Encoder 拆下後 , 裝回要做 (絶對零點) 原點校正的 , 否則是無法正常使用 !

网友:
煞車基本上是套在心軸上的,找一下它的固定螺絲,接縫處的慼該是填縫劑之類用來防水的,加上這個會比較卡,可能要敲一下才會下來.

网友A:
ENCODER 的部份要先拆,有的在心軸尾端會有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CODER 的部份要先拆,有的在心軸尾端會有螺母.

請問軸心應該沒有陪林吧?
是不是只靠線圈通過的電磁感應在轉動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軸心應該沒有陪林吧?
是不是只靠線圈通過的電磁感應在轉動而已?? ...

只要是馬達,兩端一定有培林,才能保持心軸的中心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軸心應該沒有陪林吧?
是不是只靠線圈通過的電磁感應在轉動而已?? ...

常見的馬達類內部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