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而浦WRX38RGH8冰箱-冷凍庫出風口問題請教~

楼主(2017-07-12):
如圖,
惠而浦WRX38RGH8冰箱,
冷凍庫出風口,
右上跟中間的出風口不出風,
試過插頭拔掉12小時依然一樣,
請問那位大大知道是什麼問題?該如何解決呢?費用約多少?
感謝~

惠而浦WRX38RGH8冰箱-冷凍庫

惠而浦WRX38RGH8冰箱-冷凍庫

网友:
沒量沒拆,如何問神?

网友:
請您拿出異次元的高科技-羅賴八
或許就有答案了

网友A:
冰箱冷凍庫不出風
1.馬達觸動開關 在門邊
2.馬達葉片卡住
3.馬達壞掉

把背板拆開 找到馬達2條線 壓住門邊觸動開關看有沒送電到馬達 如有就是馬達壞掉 如無電壓就門邊觸動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箱冷凍庫不出風
1.馬達觸動開關 在門邊
2.馬達葉片卡住

就右上和中間的出風口不出風
其餘正常
若馬達出問題應該是都沒風不是嗎
我沒很懂
只是提出疑問
沒別的意思
請勿見怪~

网友:
那就拆背板 看有沒異物堵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右上和中間的出風口不出風
其餘正常
若馬達出問題應該是都沒風不是嗎

冰箱冷凍和冷藏功能都還在嗎 ?
冷凍室風扇應該是抽(吸)風,冷藏室的風扇應該是吹(送)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冰箱冷凍和冷藏功能都還在嗎 ?
冷凍室風扇應該是抽(吸)風,冷藏室的風扇應該是吹(送)風

冷凍室風扇應該是吹(出)風...再由通路送往冷藏室...
誠如4樓樓主所說....先把那3種狀況排除...應該就能找出答案

网友:
一定要拆機,
才會有答案.

网友C:
拆開看看才知道~~~~冷藏溫度正常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開看看才知道~~~~冷藏溫度正常嗎?

風扇沒運轉...冷藏室的溫度...應該會偏高(不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風扇沒運轉...冷藏室的溫度...應該會偏高(不冷)

坦白說我想看冰箱電路圖~~搞不好有兩個風扇呢,怎會有某個風口不出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坦白說我想看冰箱電路圖~~搞不好有兩個風扇呢,怎會有某個風口不出風

大大說的沒錯.....搞不好會有兩個風扇n_067|

我是在猜...冷凍庫隔板上方....是出風口...
下方左右兩個通風口.....有可能是通到冷藏室的n_044|

网友:
樓主您要不要考慮就近找電器行來處理
畢竟由您的敘述,不太像是機電相關領域行業人員,這麼熱的天冰箱掛了也不好過,以時效性來看附近電器行會是相對比較好的選項

网友:
沒拆開,沒真相,沒答案!

网友:
遇過一大塊冰卡住導風版導致出風量極小 !!
美廠設計的冰箱小毛病多,報價太貴就拿去轉現金比較實在

网友:
不一定每個開口都有冷風吹出
有一部分開口是吸入(空氣循環)

网友:
我有遇過風扇葉片軸心沒完全固定住,最後慢慢向馬達方向滑動,最後卡住的,
但是最好還是拆開才能得知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