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Signstek MESR-100 ESR電容表之身家調查!!!

楼主(2017-07-13):
Signstek 這一間公司??? 可不可以請 ericchou 您幫忙查一查資料! 我用英文都查不到! 可不可以請您找出中文, 然後再去查公司的產品跟背景.

是的! 這間公司就是我們[團購在線測量專用電容器 ESR 表 MESR-100]的生產公司! 也就是說: 要身家調查一下. 看一看他們...是...不是....騙....騙子! .....因為中國的片子很多!!!

Signstek公司的其他產品
--------------------------------------------------------------------------------------------------------------------------
MLC500 LC儀表是自動測距元件測試儀,可驅動高達500 KHz,適用於小值電容和電感測量。 它提供非常穩定和高分辨率的測量,最多5位數字。 儀表可以測量0.00pF至100.00mF電容,0.000uH至100.00H。該儀表採用兩種技術測量,LC振盪和RC振盪。 LC適用於小值測量,RC適用於高電容值。
該MLC500 LC儀表是自動測距元件測試儀,可驅動高達500 KHz,適用於小值電容和電感測量。它提供非常穩定和高分辨率的測量,最多5位數字。
特徵:
全自動量程設計,驅動高達500 KHz。
高分辨率,高達5位顯示,最高分辨率:0.01pF,0.001uH。
L / C的高穩定性和測量範圍。
大型液晶顯示屏帶背光,易於閱讀。
USB PC程序,可以記錄並通過和失敗組件排序功能。
電容放電端子和電容器存儲電壓顯示。
注意:
放電電容測試前。
請勿在開機狀態下連接測試設備,否則會影響初始化。
產品規格:
LCR測試參數:主要參數:LC
測試頻率:C:10〜500Khz
             L:10到360Khz
測試方法:自動選擇LC和RC振盪
校準:通過內部參考電容自動校準電源
測試電壓:〜1.5Vrms
最佳容差:L:1%+ 1位數
           C:1%+ 1位數
LCD更新或測試時間(組件值不同):<3 / s(例如,100mF電容<30s)
範圍選擇:自動
調零:開路/短路
終端:Mini- USB(虛擬通訊端口)
顯示範圍:C 0.00pF〜100.000mF(pF / nF / uF / mF)
          L 0.000uH〜100.000H(uH / mH / H)
          Hz(LC振盪頻率)0〜900000Hz
          (RC恆定時間)0.000〜99.999
LCD顯示屏:128x64點陣,背光
測試終端數量:主3,中學2
電池:2 * AA 1.5V電池(不含)
閱讀顯示:最大99999
------------------------------------------------------------------------------------------------------------------------------------------------
Signstek M4070的說明:
Signstek M4070自動調整LCR表高達100H 100mF 20MR,1%精度5位顯示, Signstek M4070 LCR儀表是自動測距元件測試儀,可驅動高達500 KHz。 適用於小值電容和電感測量,提供非常穩定和高分辨率的測量,最多5位數字。儀表可以測量0.00pF至100.00mF電容,0.000uH至100.00H和0.00Ω至10.000MΩ。中號  該儀表採用兩種技術測量,LC振盪和RC振盪。 LC適用於小值測量,RC適用於高電容值。
特徵:
全自動測距設計
高分辨率,高達5位顯示,最高分辨率:0.01pF,0.001uH,0.01R
L / C / R的高穩定性和測量範圍
USB充電可充電電池內部
大型液晶顯示屏帶背光
USB PC程序,可以記錄並通過和失敗組件排序功能。
規範:
LCR測試參數:主要參數:L / C / R
試驗頻率:C:10〜500Khz&L:10〜360Khz
測試方法:自動選擇LC和RC振盪
校準:使用內部參考電容上電自動校準
測試電壓:〜1.5Vrms
最佳容差:L:1%+1數字C:1%+1位數R:0.5%+1位數
LCD更新或測試時間(*元件值有差異)例如100mF電容<30s)
範圍選擇:自動
歸零:開路/短路
終端:Mini-USB(虛擬通訊端口)
LCD顯示:128X64點陣,背光
保險絲保護:200mA
充電端子:Mini-USB(500mA)
電池:內部3.7V鋰聚合物
測試終端數量:主3,中四
閱讀顯示:最大99999

网友:
清參考

东莞市晶研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想要做代理商嗎?

楼主:
謝謝 upchome 您的指導:      多謝您的G婆.

东莞市晶研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jingyan-tech.com/page460?product_id=5

想要做代理商嗎?  ............不想!  我想自己生產!...

兄弟們! ESR電容表有問題的話? 就去把他們的大樓...砸了.

東莞市晶研儀器科技有限公司位於東莞市塘廈鎮,是一家集研製,開發,生產,銷售為一體的現代化企業。公司主要經營小型數控雕刻機,智能芯片打磨機,高精度水平儀,高精度測量儀表。我們的產品獲得了全國客戶的支持和信任,遠銷歐洲,美洲,中東,和東南亞等國家。
      公司不斷研製和生產高品質、高性價比的數控雕刻等自動化設備及各類測量儀表,持續為廣大客戶創造最大價值。晶研科技自成立以來,以良好而廣泛的社會信譽為保障,在日常運營中努力樹立高品質的企業形象,在較短的時間內得到了社會各方面和眾多客戶的認可。雕刻機國內主要客戶群體:北京大學、上海大學等全國知名大中專院校學生數控實驗平台,小微企業、個體戶生產工具以及個人對數控愛好者。國外主要客戶群體:韓國、俄羅斯、美國、日本、加拿大、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土耳其、波蘭、匈牙利、日本、俄羅斯等都贏得一定好評,也得到眾多客戶提出寶貴的建議。
      公司始終堅持“服務求市場、質量求生存、創新求進步、科技求發展”的服務宗旨,秉承“團結、拼搏、求實、創新”的企業精神,堅信“品質造就實力,專業打造品牌”經營理念,全方位為不同行業,不同需求的客戶量身定制個性化的專業自動化設備。晶研科技―您可以託付信賴的合作夥伴。歡迎各界朋友蒞臨參觀、指導和業務洽談。

我對於他的雕刻機比較有興趣.

晶研雕刻机琥珀观音头像雕刻.....沒什麼稀奇!  這個我也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wNTc3MTMyMA==.html

晶研雕刻机黄铜印章雕刻加工.....................買回來雕刻美國25分的硬幣...血本無歸.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n.5~5!2~5~5!3~5~5~A

晶研雕刻机-布袋和尚四联动雕刻..................哇!  哇!  四軸NC車床....我改變主意, 我現在有興趣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n.5~5!2~5~5!7~5~5~A

网友:
看有沒有生產磨皮機?一定會深受愛美女性青睞.....

网友A:
請問我有買mesr-100,量電容的部份能像上述2台,可量到100mf嗎?剛好最近要量5.5V 0.047F的金電容,或是能修改線路?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我有買mesr-100,量電容的部份能像上述2台,可量到100mf嗎?剛好最近要量5.5V 0.047F的金電容,或是能 ...

MESR-100是在線測量ESR 的電表,它並不是設計來測量電容容量的電表,要測量電容容量要使用電容表。
電容表能否測量金電容要詢問電表製造商。

网友A:
請問wish大,規格書上寫這顆金電容的ESR是200歐姆,是不是上面2款電容表才能量到,我有一台路昌LCR 9138無法量到47mf。它只能到2m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wish大,規格書上寫這顆金電容的ESR是200歐姆,是不是上面2款電容表才能量到,我有一台路昌LCR 9138無 ...

這個我沒有辦法回答,因為我也沒有量過,甚至這台電表能不能量金電容我並不確定,就算可以測量金電容也要非常小心,因為金電容的容量非常大,要放電的時間也需要更久的時間,稍一不小心極可能損壞電表。

再重申一次,MESR-100 電表它的設計是要在線測量電容器的ESR,它也可以離線測試電容的ESR值,但是它並不能測電容器的容量,要測量電容容量是要購買電容表。

网友B:
MESR-100 ESR電容表 配件 (SMD 測試夾是選配)
有說明 SMD測試夾是選配 所以是另外購買的

高靈敏度的 MESR-100 ESR電容表 號稱能在線測量
既然要在線測量 然所附的卻是鱷魚夾測試器 稍嫌美中不足
要在線測量當然是探棒最合適 卻沒附探棒 以下測試歸零
1.所附之鱷魚夾 能歸零

2.用三用電表探棒測試 卻無法歸零 實因電線內阻的關係

3.那不就沒探棒可用了 所以自製一組探棒使用 線才要找耐拉低內阻線才行
用壞掉斷線的三用電表探棒改裝 最重要是要能歸零
我是用開飲機內部的耐熱線(低內阻) 來焊在插頭跟探棒的 好用

网友C:
好專業喔~不知這條線有沒有低熱阻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專業喔~不知這條線有沒有低熱阻的功能?

這線是提供給開飲機加熱線用的 應該有低熱阻 不然開飲機內部溫度一高 內阻如果增加會燒掉

楼主:
自己改成套件版的MESR-100 ESR電容表

電池要再找小一點的手機用的 3.7伏. 電容表內部有穩壓器[升壓器]. 所以可以用. 然後上面會再加一個透明的壓克力板. 不穿衣服. 裸體比較漂亮.

補充內容 (2017-7-21 01:58 PM):
電池是18650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改成套件版的MESR-100 ESR電容表

要改成套件組 那正負極插座底部用焊的 減少內阻產生那測試導線又能長一些些
如要改成套件組 我會將正負極插座都捨棄 用低內阻線直接焊在機板上
因ESR表 又不帶出門 測試線焊死 不影響

改套件組 讓客戶看到 客戶會認為這師父功夫了得 修理工具都自己做 利害阿

楼主:
MESR-100 ESR電容表的爸爸...第1代的MESR-100電容表... 原來長這樣子. 以前我有看過.

MESR-100 ESR電容表的心臟: PIC18F24K20

其實是我想知道這些. 廠商預留的接腳. 簡單的說就是我想用這些接腳. 來連接在RT809H讀出裡面的內容. 然後再把這個一次性的微處理器. 再改成可以重複讀寫的同樣的微處理器.

但是我需要大家的幫忙?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曉得要怎麼接RT809H?

5:   接U4..PIN27    PGC
4:   接U4..PIN28    PGD
3:   GND
2:   VDD
1:   接U4..PIN1      RE3

救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MESR-100 ESR電容表的爸爸...第1代的MESR-100電容表... 原來長這樣子. 以前我有看過.

買個『PIC KIT3』,RT809H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MESR-100 ESR電容表的爸爸...第1代的MESR-100電容表... 原來長這樣子. 以前我有看過.

下列節錄文件出處 : [應用教程] RT809H應用教程——用戶自行添加新的芯片型號

RT809系列編程器一直都支持用戶自行添加新的芯片型號,
極大的方便了廣大用戶應急維修的需要,
在RT809H上,這個功能更加強大,而相應的操作也更複雜一點。

添加新的芯片型號,前提是編程器型號列表裡面已經有類似算法的芯片,而用戶手裡有需要添加的樣片。
比如今天有位做工控維修的用戶,手裡有一片ST公司生產的M28W320FCB的芯片需要讀寫,
而809H當前版本並沒有這個型號,但是器件庫裡面有M28W160CB這個型號的芯片,
型號和容量不同,如何自行添加應急使用呢?

首先,打開編程器安裝目錄,默認是
D:\RT809H\DEVICE.INI 這個文件,最開始的一段是這樣的:

;******************** ************************************************** ***************************************
;User Define Function Script File ,Designed By Chun JI
;用戶自定義功能腳本文件,由季春設計

[Chip0]序號,逐個遞增不要與前面的重複,重複了就無效
User =此處改為您的姓名和相關信息,用來做廣告也不錯的哦
ManuName =芯片的廠商名稱
ChipName =芯片的實際型號、印字
ChipSize =
ChipID =芯片的ID號,以0x開頭,後面跟六個十六進制數,可在軟件裡選GENEREAL模式識別出來或者查芯片的規格書
AlgoRef =與軟件裡已有的哪個型號兼容,就改為相應的型號,W25X和MX25L系列算法的兼容性比較好,優先考慮;SST/PCT等只能用同一廠商的才兼容
PinVal =引腳接 觸檢測數值
VCC =
VPP =
VCCIO =
TSCE =
TPROG =
;如果您手裡的芯片,用相同容量的其他型號無法讀寫成功,那可能是芯片算法特殊,請聯繫技術支持QQ: 106821270,為您添加新的型號。

;************************************************* ************************************************** *********************

根據這個格式,在文件的末尾添加腳本即可完成芯片的添加工作:

[Chip54]
ChipName=M28W320FCB@TSOP48
ManuName=ST
ChipID=0x2088BB
ChipSize=4194304
PinVal=0xFFFFFFFFFEFF
AlgoRef=M28W160CB@TSOP48
User=YFJ

那麼問題來了,以上各項是如何確定的?我們一行一行的分析:

[Chip54]這裡的序號必須是遞增的,上一個是53,下一個就是54,再加就是55;

ChipName=M28W320FCB@TSOP48 ,
                    芯片的印字填到這裡來,後面最好是加上封裝類型,這裡是@TSOP48;

ManuName=ST ,
                 廠商名,看芯片上的商標就知道了;

ChipID=0x2088BB,
                 這個ID是怎麼來的呢,
                 第一種方法是看芯片的數據表,
                  第二種方法是把芯片放到編程器上,選擇類似的型號讀取,軟件會提示ID和引腳接觸數值;

ChipSize=4194304,
                 這個是芯片容量,
                 這裡的芯片是320的,就是32Mbits,32M/ 8 = 4M字節,而4M = 4*1024*1024 = 4194304 ;

PinVal=0xFFFFFFFFFEFF ,
                和ChipID獲取方法二一樣,
                把芯片放到編程器上,選擇類似的型號讀取,軟件會提示ID和引腳接觸數值;

AlgoRef=M28W160CB@TSOP48,
                這個是算法參考,填寫編程器型號裡面,和待添加芯片算法相同芯片的完整型號;

User=YFJ,
                添加者簽名,不加也可

此圖是選擇相似型號,讀取待添加芯片,獲得芯片ID和引腳檢測數值
務必保證芯片引腳都接觸良好,建議使用簡易轉接板焊上):

添加到DEVICE.INI以後,重新打開編程器軟件,即可在型號列表裡面看到添加的型號:

讀母片寫新的空片測試,有條件將芯片上機測試:

非常簡單的方法,即可讓編程器支持更多型號的芯片,方便應急維修。
即使N年後,編程器更新換代了,你的老編程器也可以自己升級,支持新的芯片型號。

如果您添加的芯片是NAND閃存,那要特別注意ChipSize的計算,要包括冗餘區,
以K9F4G08U0D為例,數據表顯示其頁大小為2048+64BYTES,
也就是說每2048個字節的一頁,額外要多出64字節,
而這個芯片是4Gbits的,4G/8=512M字節,
總頁數為(512*1024*1024)/2048=262144個,
所以總容量為(2048+64) *262144=553648128 ;

而AlgoRef=這裡必須填上頁大小同樣為2048+64BYTES的芯片,
最好是同一個廠家的類似型號,比如K8F1G08U0C,
關於NAND閃存,添加讀寫功能並不復雜,複雜的是校驗糾錯算法和壞塊管理算法,
我們將在後續的其他教程中探討。

PS:
芯片的數據表也稱Datasheet,可以在百度或者
WWW.ALLDATASHEET.COM搜索到,
一般是PDF格式,基本都是英文的,對於一般用戶來說,只需要看幾個關鍵的參數就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列節錄文件出處 : [應用教程] RT809H應用教程——用戶自行添加新的芯片型號

Z...ZZ...ZZ.....真麻煩. 把它拆了. 比較容易讀寫.   查過了拆了 PIC18F24K20 可以直接讀寫.

网友D:
引用 楼主:
Z...ZZ...ZZ.....真麻煩. 把它拆了. 比較容易讀寫.   查過了拆了 PIC18F24K20 可以直接讀寫.   ...

直接讀寫,用RT809H嗎 ?

RT809H
chiplist 內不是沒有PIC18F24K20
您不自建一個device file
RT809H如何驅動它 ?

网友D:
看了一張圖
不知MSR-100 這毫歐表
是否能由下圖,解釋它的應用方式 ?
(檢查有無短路漏電之風險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讀寫,用RT809H嗎 ?

RT809H

我可以用TL886A DRIVE LIST .............PIC18F2420 @SSOP28   我正在搜索其他方式 (ISP)...我不想把PIC18F24焊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張圖
不知MSR-100 這毫歐表
是否能由下圖,解釋它的應用方式 ?

為什麼不能,  你的 BLUE STAR電容表 是同樣的...可以測試地線洩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為什麼不能,  你的 BLUE STAR電容表 是同樣的...可以測試地線洩漏的.

小弟沒有 BLUE STAR 電容表
大哥記錯了

所以那個應用
稱為 " 對地阻抗量測 " 是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沒有 BLUE STAR 電容表
大哥記錯了

對地阻抗量測....YES
所以。 上一次, 你只是問 BLUE STAR ESR TESTER.....我的意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用TL886A DRIVE LIST .............PIC18F2420 @SSOP28   我正在搜索其他方式 (ISP)...我不想把 ...

未甚麼一定要吹下來讀/寫
不能直接接杜邦線讀/寫嗎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對地阻抗量測....YES
所以。 上一次, 你只是問 BLUE STAR ESR TESTER.....我的意見!

sorry

TL886A 的ICSP連接應該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rry

TL886A 的ICSP連接應該如下

真厲害! 一下就搞定了. 回頭試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厲害! 一下就搞定了. 回頭試看看?

失誤的話
燒掉別找我
純討論,不負責的

因為我沒量過
MESR-100上,那5pin排列是否真如下圖標示順序
(那順序是您標的,要再量測一下Chip腳位對應對否)

5:   接U4..PIN27    PGC
4:   接U4..PIN28    PGD
3:   GND
2:   VDD
1:   接U4..PIN1      RE3

我依樣畫葫蘆標字上去而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失誤的話
燒掉別找我
純討論,不負責的

還以為那字體 是印刷上去的
厲害喔 比印刷清楚 位置都沒偏移

楼主:
還一有個....   LCD 是否有取代方案? OLED? 請再偏勞一下~

12864 Character LCD Display Module 128x64 Dots Graphic Matrix Backlight for esr
http://www.ebay.com/itm/12864-Ch ... or-esr/271760155514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還一個....   LCD 是否有取代方案? OLED? 請再偏勞一下~

12864 Character LCD Display Module 128x ...

換LCD
好像要改microchip內的程式
因為LCD會有自己搭配的顯示函數庫程式
有時候不同LCD會有不同程式
小弟只看到皮毛,不會拆chip程式
這進階部份,要請教其它前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LCD
好像要改microchip內的程式
因為LCD會有自己搭配的顯示函數庫程式

不是啦!    是換一模一樣,  明天給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地阻抗量測....YES
所以。 上一次, 你只是問 BLUE STAR ESR TESTER.....我的意見!

就是聽聽各方看法與意見

小弟非專職者
沒辦法去買哪麼多東西來把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還以為那字體 是印刷上去的
厲害喔 比印刷清楚 位置都沒偏移

真的是網路搜來照片
然後 "小畫家" 標字上去
如此而以
小弟還沒買這測試表
所以都耍嘴皮而以,因此才說 "不負責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是網路搜來照片
然後 "小畫家" 標字上去
如此而以

ericchou 大 客氣了
小弟才要剛開始學習
要跟大家學習還很多
望不吝教導

楼主:
給你一個LED, 你可以做什麼呢? 做個指示燈? 挺多的是閃爍? 最厲害就是可以用來做通信用的....打莫爾斯電碼(Morse Code)!

大家試著想: 我給你1000顆單色LED. 讓你把它點亮. 讓你給我做一個電子看板....那你會怎麼去設計呢?

你可以想像一個Full HD 的1080p電視是多麼的複雜 1,920x1,080x3=6220800 有600萬個點, 像素要去控制! 然而8k TV( 其實是4320p的電視) : 7680×4320 X 3= 99532800 快要有1億顆的像素,  需要來個別的控制 ON/ OFF, 可以想見他的複雜程度!

郭台銘其實就是拿夏普: 領先全球的液晶顯示螢幕: 日本的技術來....移花接木. 借花獻佛.. 郭台銘沒有想到! 五大湖工業區那是比北極還要冷的地方, 那個是全美最冷的地方. (-20.C)     郭台銘被騙了.. 那裡房子只要1塊錢就可以買到1整棟的房子. 雖然是靠湖邊, 那裡的土地根本都沒有人要..

當然最簡單的就是用人家幫你設計好的SoC (System on Chip). 這個玻璃芯片(chip on glass) 去控制600萬個像素.

玻璃芯片(chip on glass)

ST7567是一個單芯片點陣LCD驅動器,它包含LCD控制器和公共/段驅動器。ST7567可以直接連接到具有8位並行接口或4線串行接口(SPI-4)的微處理器。 顯示數據發送從MPU存儲在65×132位的內部顯示數據RAM(DDRAM)中。 存儲在顯示數據位中DDRAM與LCD面板的像素直接相關。 ST7567包含132個段輸出,64個共同輸出和1個圖標-共用輸出。 內置振盪電路和低功耗電源電路,ST7567生成LCD沒有外部時鐘或電源的驅動信號,使得可以製造具有最少組件的顯示系統和最小的功耗。

ST7567....這是什麼鬼東西呀?   只要有買MESR-100 ESR電容表的人. LCD屏幕上面都有一顆的 ST7567.

网友B:
38大帝 你的意思是說 以後遇到 ST7567 損壞 能在MESR-100 ESR電容表上拆來用

38大帝出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給你一個LED, 你可以做什麼呢? 做個指示燈? 挺多的是閃爍? 最厲害就是可以用來做通信用的....打莫爾斯電碼( ...

讓我想到這個
https://kknews.cc/digital/bgjzmm.html

楼主:
LX-12864B11型LCD模塊由於體積小,重量輕,使用方便,清晰顯示面板廣泛應用於各種人機通訊。本節可以顯示128 * 64點陣線單色圖像,或顯示8個字/行* 4行16 * 16點陣字符,或顯示16個字/行8行8 * 8個點陣字母,數字,符號。輸入命令,可以組合成各種輸入,顯示,位移模式,滿足不同要求。功耗低,使用壽命長達50,000小時(25℃)。它可以廣泛應用於各種儀器,考勤系統,門禁系統。
模塊:
1.結構監獄:背光固定柱模式FPC擋土牆插座與底部接觸。
2.低功耗:5-100mW(無背光5mW,背光不大於100mW);
3.顯示:
●128 * 64點陣單色圖像;
●可選16 * 16點陣圖像或其他字符串,按16 * 16點陣顯示8個字符可以用字/行* 4行計算。按照12 * 12點陣顯示10個字符可以計算出字/行×4行。
4.指令功能:可以組合成各種輸入,顯示,移位模式,滿足不同要求;
5.界面簡單方便:使用4線SPI串行接口。
寬工作溫度:-20℃〜70℃;
7.高可靠性:使用壽命50,000小時(25℃)。

串行外設接口(串行外設接口總線,SPI),是一種用於短程通信的同步串行通信接口規範,主要應用於單片機系統中。類似I²C。這種接口首先被摩托羅拉(摩托羅拉)公司開發 ,然後發展成了一種行業規範。典型應用包含SD卡和液晶顯示器。SPI設備之間使用全雙工模式通信,包含一個主機和一個或多個從機主機產生待讀或待寫的幀 數據,多個從機通過一個片選線路決定哪個來響應主機的請求有時SPI接口被稱作四線程接口,SPI準確來稱稱為同步串行接口,但是與同步串行接口協議(SSI) 不同,SSI是一個四線程同步通信協議,但是使用差分信號輸入同時僅提供一個單工通信信道。

 鬼屁一大堆, 不知道在講什麼? ....  沒有啦...   這個就是MESR-100 ESR電容表的顯示幕. 研究了這麼多, 是在想說他為什麼會閃爍? 看一看更換電容會不會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大帝 你的意思是說 以後遇到 ST7567 損壞 能在MESR-100 ESR電容表上拆來用

38大帝出現了   ...

這個就是我們的不幸 ....半導體就是....大吃小, 沒那個...

他整個螢幕(LX-12864B11)跟ST7567(屏幕控制器) 整個賣US $2.37 / piece , 這麼低的價錢. 他們是做幾百萬個. 用量取勝. 然後他們都在拼世界第1. 大吃小. 互相兼併. 一般的人想都不要想. 碰都不要碰. 都別想要參一腳, 除非你是王永慶的女兒. 這是一個金錢遊戲. 德州有一個商人就說: 做積體電路還不簡單: 就是跟做洋芋片一樣. 你買機器來. 原料放進去....一包包洋芋片自動出來了!

以後遇到 ST7567 損壞 能在MESR-100 ESR電容表上拆來用.....問題是.. 可以拆下來再裝上去的機器可能要上百萬!

楼主:
對就是這個! 你用1億顆LED組裝起來. 就是吧 8K TV. 你就可以把郭台銘幹下去了...

网友(2017-08-20):
Signstek MESR-100 ESR電容表

这表不知什么价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SR-100 ESR電容表 配件 (SMD 測試夾是選配)

有說明 SMD測試夾是選配 所以是另外購買的

「我是用開飲機內部的耐熱線(低內阻) 來焊在插頭跟探棒的 好用」

讚~原來開飲機的耐熱線是低內阻的...看來可以廢物利用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