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5A78L-M/USB3 不觸發, 求點位圖

楼主(2017-07-13):
這塊主機板本來可以開機的, 安裝完OS, 放著測試約1小時, 就死當了(可能是熱當), 強制關掉電源之後就變不觸發了

有幾個疑點想問,
1.SLP_S3 待機時電壓是3.3V 是否正確 ? 量過其它板子, 都是 0V
2.按下電源鍵(由IO Pin75收到), IO Pin72有拉 Low, 因IO未收到南橋發出的SLP_S3, 可以推理說南橋燒掉了嗎 ?
另外請問有人有點位圖嗎? 是否可以分享, 謝謝!

以下量測, 未上CPU, RAM, 只接ATX 24PIN
ITE IT8728F DXA量測 (Flow: 75=>72=>71=>76)
Pin#        Name        I/O                待機          按下電源鍵
85        RSMRST        Output        3.4V          3.4V
75        PANSWH#        Input        3.4V          0V
72        PWRON#        Output        3.4V          0V
71        SLP_S3#        Input        3.4V          3.4V
76        PSON#        Output        3.4V          3.4V

南橋量測
32.768K Xtal => 有起振
3.3VSB => 3.3V
1.2VSB =>1.2V

主機版

主機版

IO_IT8728F DXA

IO_IT8728F DXA

南橋

南橋

IO_IT8728F_(For E Version).pdf

2.12 MB, 下載次數: 91

网友A:
CMOS電池有拆下放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電池有拆下放電嗎

謝謝獅子魚大......

CMOS 電池, 每次測試完, 我都會拔下......
晚上在查看IO 及南橋的路徑, 若是直接連接, 可能壞南橋或是 IO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大......

CMOS 電池, 每次測試完, 我都會拔下......

那就檢查IO到南橋之間8.2K排阻

网友:
SLP_S3#待機時不是應該是OV嗎?待機有3.4就怪怪的了

PSON應該是5VSB的電轉過去的,只有3.4V好像也怪怪的,會不會有小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