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V-R577UD-1GD 風扇要怎麼拆?

楼主(2017-07-13):
目前用的是技嘉 5770~

http://www.gigabyte.tw/Graphics-Card/GV-R577UD-1GD#ov

顯卡的風扇開始出聲音了~
拆下來以後把背面打開…………找不到一般油封風扇的孔?

技嘉 5770

技嘉 5770

技嘉 5770

技嘉 5770

把正面 GIGABYTE 的貼紙也拆掉以後也沒看到,
不知道有沒有人指點一下這種風扇要怎麼拆開清潔上油?

网友A:
把紅圈的蓋子撬開  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紅圈的蓋子撬開  就看到了

蓋子?
那裡我嘗試過了,
那是一整片的塑膠~
沒有蓋子這種東西…………?

网友B:
我看過技師在修理筆電的風扇都是抓著扇葉內圓處稍用力就拿下來了,如果這個方法不行,也有可能是做死的不給拆。

网友C:
這個好像都直接更換 有破壞過沒看到孔過

网友D:
在那中間小心鑽個孔,然後把油低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過技師在修理筆電的風扇都是抓著扇葉內圓處稍用力就拿下來了,如果這個方法不行,也有可能是做死的不給 ...

手上有兩張,
一張是收二手的~
風扇非常老舊,
嘗試硬拆下場是扇葉斷裂,
分屍的解果是內部好像是做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好像都直接更換 有破壞過沒看到孔過

如果要更換的話~
不知道預算會花多少可以找到同等或是略高級的卡,
低級的話~
那麼換了也沒意義~
還要支援雙螢幕~

网友:
用兩支小一字起子拆.這是防塵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那中間小心鑽個孔,然後把油低進去。

這是指這張圖的中間嗎?

但是要用滴的只能用液體油,
感覺上都不持久,
個人是比較享用固體油像是黃由之類的~

网友:
正面 GIGABYTE 貼紙圓週和扇葉間有縫隙,試著拿橇棒沿著縫隙慢慢橇開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指這張圖的中間嗎?

這本來就都用黃油

楼主:
已經翹過了,
下場是……………斷裂~
這之風扇已經宣告死亡了~
正在想辦法找代替品中
(沒錢買新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經翹過了,
下場是……………斷裂~
這之風扇已經宣告死亡了~

能提供照片嗎?給以後要拆的人參考

网友:
有部分風扇的確是密封的,以前拆過一個,當初是用刀子在背後挖出一個洞。
不需要用黃油,用機油就可以,不是什麼負重軸承,況且黃油太稠,軸套軸承不容易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提供照片嗎?給以後要拆的人參考

Sorry~
因為扇葉先斷,
為了看出軸承是怎麼弄得~
我直接祭出工具~
整個風扇都剪散了

网友:
這是油封&油封軸承風扇
在內部有片扣住
軸心的塑膠片
必須小心用力
作分離!!!
不過沒立足點
有時很容易把葉扇掰斷

网友F:
引用 楼主:
Sorry~
因為扇葉先斷,
為了看出軸承是怎麼弄得~

有時後
扇葉只斷少數幾根時
不一定要破壞整片扇葉

若剛好是偶數對稱扇葉
我曾剪掉另一邊對稱扇葉來平橫它
雖然效率變差,但是臨時克難用法 (家庭五金店都有賣便宜新扇葉)

下列這是家電案例
原本6扇葉
段一根後,剪掉對稱面的扇葉平衡它
參考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時後
扇葉只斷少數幾根時
不一定要破壞整片扇葉

電腦用都風扇
都是基數的
所以無法對稱XD

网友H:
九片的也可以吧。
一片斷要折掉另外兩片。
x2x2x2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電腦用都風扇
都是基數的
所以無法對稱XD

謝謝專業經驗分享
這資訊沒常常接觸
電腦用扇葉是奇數
小弟還沒注意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九片的也可以吧。
一片斷要折掉另外兩片。
x2x2x2

大大
思維好立體化喔
120度的間隔斷葉平衡
竟然馬上想的到
小弟思想僵化,缺少創新應變的邏輯,汗顏

之前有一顆風扇斷葉
竟沒當下想出斷一去二的平衡應用
反而新購一顆來代換
(不過那顆是13葉斷一根的風扇)

网友:
密封的一般是順著中心軸找卡扣,電腦上的風扇軸上折卡扣是塑料片,用鑷子尖頭一頂找到斷面,順著向外用力,很容易拆開。如果找不到直接暴力拉扯也能拆開,因塑料卡扣有韌性,不怕搞壞。

网友:
可以參考沒屋頂上的這位賣家
有賣很多類似的風扇。

网友:
這種風扇是要用兩隻拇指, 左右兩邊平均用輕輕力度頂住扇葉內圓處往外推,(或用兩支小螺絲起子代替拇指)
若用力過度, 風扇底座三、四支橫槓會斷裂報廢.
有些風扇卡扣是隨軸心而出, 有些風扇卡扣會留在軸筒內,卡扣材質有塑料片或鐵片, 看生產商設計而定.

网友I(2017-08-17):
防塵風扇拆解圖
有空再來發些維修文.

网友:
引用 网友I:
防塵風扇拆解圖
有空再來發些維修文.

今天才知道原來這種風扇可以拆....................改天等leonlp001大大的風扇維修文

楼主:
引用 网友I:
防塵風扇拆解圖
有空再來發些維修文.

光線不足~
看不太出來扇葉是怎麼被拔下來的~

不知道是不是像其他人說的風扇背面開孔,
然後把扇葉的軸給頂出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光線不足~
看不太出來扇葉是怎麼被拔下來的~

你沒有注意看,
他那些電扇底座都有鑽孔,
風扇軸直接頂出來的,
原來這種風扇安裝後再熱封膠.

下次我也會拆散熱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沒有注意看,
他那些電扇底座都有鑽孔,
風扇軸直接頂出來的,

所以要拆的話要從背面鑽孔,
然後把風扇軸給頂出來?

期待 S 大的拆風扇文~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