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10 經常重啟第二次才有聲音

楼主(2017-07-13):
Windows 10系統用Nvidia GeForce GTX460顯卡接Philips 246V HDMI螢幕,每次開機不會有聲音輸出,必須重啟才有.哪裡出問題?

网友:
不知你是要重啟電腦 還是重啟螢幕

我的情形是HDMI 如果螢幕先開 在開電腦 都無顯示信號 都要重開螢幕 或 切換螢幕輸入源後在會正常

最主要是 要知道怎操作 會正常

楼主:
總算搞定了,把Philips 246V設為預設裝置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