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虎牌電動給水熱水瓶 PVV-G300 出水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17-07-14):
幫BlueVision 代貼...

補充: 貼文前發現有類似參考文 連結如下
象印牌微電腦電動給水熱水瓶 CD-DEF 40 無法給水故障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26765-1-1.html

以下本次維修紀錄

品牌: 虎牌 TIGER
品名: 電動熱水瓶
型號: PVV-G300
故障描述: 不出水

Tiger 001 Top

Tiger 001 Top

Tiger 001 PVV-G300
∆給湯按鍵接觸不良已久,這兩天幾乎按不出來!

Tiger 002 Lable

Tiger 002 Lable

tiger 002
∆Label 型號: PVV-G300

Tiger 003 Bottom

Tiger 003 Bottom

tiger 003
∆ Bottom Assembly 出廠年份在底部   外觀上只有底部轉盤有螺絲 就先拆了試試

Tiger 004 Bottom Open

Tiger 004 Bottom Open

tiger 004
∆底部拆了

Tiger 005 Disassembly 1

Tiger 005 Disassembly 1

tiger 005
∆ 再拆

Tiger 006 Disassembly 2

Tiger 006 Disassembly 2

tiger 006
∆ 拆了又拆 ; 看來是找錯方向...
早些看到 前面提到WISH那篇實例連結  就好了
*** 不看痞酷文  吃虧在眼前 ***

Tiger 007 Top Panel Film Peel Off

Tiger 007 Top Panel Film Peel Off

tiger 007
∆ 上面板 剝離MYLAR麥拉貼紙  拆下方螺絲

Tiger 008 Top Panel PCB and Switch

Tiger 008 Top Panel PCB and Switch

tiger 008
∆上面板 繼續拆下 可以見到 PCB 組件
  對照 麥拉貼紙  出水/給湯 位置  找到對應的按鍵開關  準備電表歐姆檔測試

Tiger 009 Switch Resist measure

Tiger 009 Switch Resist measure

tiger 009
∆電路板背面  找出按鍵開關焊點
==> 押按鍵用電表歐姆檔測試 有阻值偏高接觸不良現象  表示按鍵開關已經接點故障
        其他按鍵不常用 量測不異常 就不更換了

Tiger 010 SW Position

Tiger 010 SW Position

tiger 010
∆出水的按鍵開關 - 正面

Tiger 011 SW Original Matsushita

Tiger 011 SW Original Matsushita

tiger 011
∆出水的按鍵開關 - 背面 標示著[M] 應該是 松下製品

Tiger 012 SW 6x6x7 Replace

Tiger 012 SW 6x6x7 Replace

Tger 012
∆量一下按鍵開關的尺寸資料備用
  到電子零件材料行比對
  這次購買的按鍵開關的尺寸是 6x6x7 -2P ( 6x6x7尺寸單位是mm , 2P:兩隻PIN腳 )

按鍵開關/觸摸開關 輕觸開關,觸動開關,觸控開關 中文譯詞紊亂
英文是 Tact Switch Contact Switch
去電子零件材料行  只是說找什麼XX開關 十有八九 找不到或買錯
帶上原零件比對  配對成功機率大
上網購買時 各類名稱敲敲找找關鍵詞   資訊比對  尺寸/PIN腳/ 按鍵柄的高度

Tiger 013 PreTest

Tiger 013 PreTest

Tiger 013
∆換好開關零件, 預組裝簡單測試

Tiger 014 Final

Tiger 014 Final

Tiger 014
∆來 給湯...完成收工

電動給水熱水瓶 出水按鍵使用率  遠高於其他功能按鍵
因此 不出水的問題 先檢查按鍵

楼主:
上文連結那篇 象印機型   需從底部拆
但是這篇 虎牌機型 設計不同  從下面開始一直拆反而是錯誤
得從上面麥拉貼紙翻撕開

參考圖 tiger 005 ~007 三張圖
從下面開始一直拆拆到圖 tiger 005  才知道是錯誤 !
圖 tiger 006 ~007  示範 從上方貼紙翻開即可 !

虎牌機型 貼紙挺厚實, 膠也可重覆黏貼不脫膠,
先輕貼在乾淨的鏡子上 , 再回貼後可以保持狀況良好, 將來不會脫膠外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