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URCK MK71-T01 其作用與燈號顯示意義

楼主(2017-07-14):
本公司設備箱裝有TURCK MK71-T01
上網查是安全柵好像,有其線路圖如下所示
想問有人可解釋這線路圖意義嗎?(就這接法意義為何?保護到哪些?)

電路圖

電路圖

現場TURCK MK71-T01如下所示:

現場實拍

現場實拍

像上圖A13亮燈所示是表示什麼意思?
感謝回覆,謝謝。

网友:
做信號隔離.亮燈就是有信號動作.保護PLC I/O

网友:
>> ...想問有人可解釋這線路圖意義嗎?(就這接法意義為何?保護到哪些?)

從電路圖 來看可以用AC(100...240VAC)也可以用DC(20...55VDC)控制

隔離作用...保護什麼...

想想 安全氣囊 在保護什麼?
就是 車禍意外時.保護"重要"的東西(駕駛/乘客...)

那隔離作用...保護什麼...
就是 意外時(跳電,突波,雷擊,....)保護"重要"的東西(PLC主機,重要設備...)

网友:
應該還有一個最重要是安全問題
易燃易爆場所需要這東西
不然整間工廠可能因火花炸光光

网友:
電壓傳感器,將 110/220V 交流電壓信號轉換成集極開路的數位輸入信號。
PLC 的數位輸入(DI)無法接受過高的直流或交流電壓與電流,只能接受乾接點或集極開路的數位狀態信號。
傳感器就是負責將外界的交流訊號轉換到 PLC 能夠接受的數位狀態信號,當然還兼具隔離緩衝的作用,雖然大部份的 PLC 數位輸入都具隔離作用但外界多一層隔離還是更安全一點。

也能自己用光耦合元件如 4N35 或 PC917 等自己來搭線路取代市售的這類傳感器,只要將 AC110/220 壓降到 LED 的 1.8V,再加上電壓突波吸收元件以延長光耦合的工作壽命。

這篇應該放在自動控制板塊不合適放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