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汽車音響主機FRE-701 UNIVERSAL的PIN腳接線定義?謝謝!

楼主(2017-07-15):
小弟的岳母送給小弟一臺汽車音響主機,廠牌不明,型號是FRE-701 UNIVERSAL(如下圖)。

小弟想將它改成家用音響播放,因此請教各位前輩歸關於下圖紅框處POWER SUPPLY及USB的PIN腳接線定義
小弟雖已GOOGLE過,但仍然無法得知,小弟先謝過各位前輩的指教!

网友A:
POWER SUPPLY,他有給你線頭嗎,雖然跟我的長的很像,但要拆我的車機,才看的到線的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 SUPPLY,他有給你線頭嗎,雖然跟我的長的很像,但要拆我的車機,才看的到線的排列,

雨知波自行維修前輩您好,
岳母就是沒有給我線頭,
線頭也被她丟了,
因此很難判斷,
前輩若有拆車機,
請為小弟看一下,
衷心感謝您!

网友B:
這得...
1.由音響廠商那得到參考腳位
2.知道這台是哪輛車的原廠配備

20個腳位扣除四支喇叭8個剩下功能用~~電源不錯就不怕燒壞

网友C:
20個腳位扣除四支喇叭8個剩下功能用~~電源不錯就不怕燒壞......a471他說的沒錯, 其實最簡單就是找出地線..用外殼來找出地線...我這有類似的, 你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的地線是一樣的, 可能就是一樣的接頭.

网友D:
廠牌: FREEWAY 鑫集雅企業有限公司 ,車用汽車影音

該公司網站 找不到FRE-701

網站聯結如下  或許聯絡該公司看看.. 希望有幫助

http://ghia-audio.com.tw/car-brand/fre-7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得...
1.由音響廠商那得到參考腳位
2.知道這台是哪輛車的原廠配備

這臺汽車音響是別人送給小舅子的,
岳母再問過小舅子轉送給我的,
所以不知是哪輛車的音響,
現在是連喇叭的腳位都不知何支?
我想先測地線和電源線比較容易!
其他的若各位前輩有資料,請幫幫小弟,謝謝您們!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個腳位扣除四支喇叭8個剩下功能用~~電源不錯就不怕燒壞......a471他說的沒錯, 其實最簡單就是找出地線.. ...

我想先測地線和電源線比較容易!
其他的若各位前輩有資料,請幫幫小弟,謝謝您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廠牌: FREEWAY 鑫集雅企業有限公司 ,車用汽車影音

該公司網站 找不到FRE-701

我想先測地線和電源線比較容易!
其他的若各位前輩有資料,請幫幫小弟,謝謝您們!

楼主:
小弟初步找出電源線及地線如下圖,
請各位前輩再指導小弟其他PIN腳的接線定義,
謝謝各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初步找出電源線及地線如下圖,
請各位前輩再指導小弟其他PIN腳的接線定義,
謝謝各位!

如果你找的 電源 GND 沒問題
那麼 38大的腳位圖 應該是可以參考的
電源 GND 常接12V(記憶設定)
ACC腳 給12V 面板就會亮起來
汽車音響都是這樣
給你參考

网友:
電源-電池(+)  還可以從 保險絲 /或拆機找電源濾波電容 推估

但是 ACC 是該如何 找的呢?  拆機也不好找吧!?

网友:
USB那個不擔心~~~就外接USB座麻....AUX用的...紅白綠黑,VCC/DATA-/DATA+/GND

音響的GND就是跟外殼0歐姆那個,ACC紅火電...BAT電瓶電(俗稱記憶~記住設定用)、GND
這三個接對了音響就能用了~~~

喇叭的輸出+/-接錯不會燒喇叭,只是聲音不太對....開小音量測試就知道

功能腳位比較麻煩~~~因為功能繁複沒個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找的 電源 GND 沒問題
那麼 38大的腳位圖 應該是可以參考的
電源 GND 常接12V(記憶設定)

kvcheng大、SIMON1016大及a471大,您們好:
目前小弟所量的電源是連著1A保險絲,
記憶線不知如何找?還請前輩指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kvcheng大、SIMON1016大及a471大,您們好:
目前小弟所量的電源是連著1A保險絲,
記憶線不知如何找?還請 ...

你按著38大那張圖(5樓) 電表量看看 FR FL RR RL PIN 與右邊對應的RCA母座(假設沒有其他保護..兩組是並聯的)
如果對應到 那就BINGO 了 你量到的電源PIN的左邊就是ACC啦
我最近才幫朋友接一台ALTIS換下的車用音響
ACC 和 BAT 是相鄰的
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按著38大那張圖(5樓) 電表量看看 FR FL RR RL PIN 與右邊對應的RCA母座(假設沒有其他保護..兩組是並聯 ...

請問前輩,記憶線的部份如果接錯,機器會壞掉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記憶線的部份如果接錯,機器會壞掉嗎?

老實說 還真沒把握會不會燒機器哩
畢竟12V灌進去
我最近接TOYOTA的經驗來說
電源部分的接頭TOYOTA有6PINS
BAT(常供負責記憶) ACC(車紅火供電) ILL(接小燈連動降LED亮度)是輸入 GND共用
其他2腳是輸出12V  AMP供外加放大器電源 另一根可以供自動伸縮天線電源或其他連動供電用

如果都找不到確定的資訊 就用38大的接腳定義接看看囉
祝你好運

网友:
不然你就帶著主機去音響店,問店家這款機器的端子頭他們有沒有賣....配一條就好
甚至連USB...導航、廣播天線相關接頭都買齊...

然後去掏寶買一組汽車音響家用機箱........超酷! 搞不好我可以跟你一起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前輩,記憶線的部份如果接錯,機器會壞掉嗎?

不要接太久了,是不會壞,

网友A:
這是我的車機,看起來是不是很像,參考使用,是不是一樣,你對一下電線表
我這一台是有GPS功能的
電線表是不是跟你的一樣呢,
注意看喔,這一面是 「 凸 」 的
這一面是平的,

你應該是找到 紅 黃 黑 ,三條線就能起動,有八條是咾叭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我的車機,看起來是不是很像,參考使用,是不是一樣,你對一下電線表

我這一台是有GPS功能的

感謝雨知波自行維修前輩,
小弟將您慷慨拆車機後,
讓我們看到的POWER SUPPLY的PIN腳接線定義整理如下圖,
若有錯誤,請各位前輩不吝指正。

网友A:
至於旁邊那個usb,就不要理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於旁邊那個usb,就不要理它了,

雨知波自行維修前輩您好,
USB的部份應該比較好抓,我也會試試,
等我找好外殼,會將它與店長前輩送我的喇叭組裝起來,
屆時貼出來與大家分享,
謝謝您的指導!

楼主:
引用 楼主:
雨知波自行維修前輩您好,
USB的部份應該比較好抓,我也會試試,
等我找好外殼,會將它與店長前輩送我的 ...

先把主要的電源線、記憶線及地線接上,
上電,開機順利完成!
謝謝各位前輩一直以來的指導!

网友B:
這台沒導航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沒導航對吧?

嗯,這台沒導航

网友:
因為之前GPS孔被封住~沒天線端子...
我建議你上掏寶買汽車音響的機殼.....關鍵字"家用 汽車音響".....

网友(2017-08-18):
各位高手如累積這些技術,羨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