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OTG 線 DIY

楼主(2017-07-15):
起源於有一台NEXUS 7平板電腦,
面板破裂,只有一小區塊觸點正常,
使用時面板常常轉來轉去,
看到有人使用滑鼠來點選,
原來要用OTG線,
研究了幾天,今天終於完成了,
來跟大家分享.
OTG線路圖(網路上)

本著廢物再利用 :
常用的手機用MICRO USB線 ,
挑一條可拆開的接頭.

重點是OTG線的第4,5要短路,

填補熱熔膠,避免常插拔造成短路

完成後接到平板電腦滑鼠游標出現了,

以後用平板再也不用轉來轉去,
分享不想換液晶螢幕的酷友們.
這也可以外接硬碟,鍵盤.

PS.照片晚上拍有燈的反光,
    請見諒.

    NEXUS 7本身無支援OTG,
    要再下載 付費APP才能使用.

廢棄的PC USB接頭

變身USB 母對母接頭

网友A:
小心碰到短路.....

看是用矽利康還是熱融膠灌填一下間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碰到短路.....

看是用矽利康還是熱融膠灌填一下間隙......

這是硬殼的原焊線,
我會用熱熔膠再填補.

网友A:
[變身USB 母對母接頭]

這變身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身USB 母對母接頭]

這變身挺有意思的........

因為身邊沒有這種線,
臨時想起有一條,
就拿來改.

网友B:
有專門OTG線在賣,一條十元吧!自己做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專門OTG線在賣,一條十元吧!自己做不划算

diy 的樂趣,
因為手機線很多,
想要改改玩玩看.

我很笨領悟了兩天,
才發現4,5短路的原因,
手機才能正常讀滑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專門OTG線在賣,一條十元吧!自己做不划算

因為老大有交代n_169|

网友C:
接隨身碟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隨身碟可以嗎?

當然可以,
但要接usb hub,
手機或平板要有支援otg,
就是儲存裝置,
要有掛載usb裝置.
就不用額外app驅動.

剛剛試用結果,
線上操作,看影片,
比手好用多了,
真像一台小筆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然可以,
但要接usb hub,
手機或平板要有支援otg,

知道了~~~~因為常拔記憶卡也很煩

网友:
手邊一大堆用不到的USB to micro USB, 自己做一毛錢都不用花,
怎麼環保、省錢,除非是那種忙到一分鐘幾十萬上下,怎麼看都划算吧!

网友:
既然已有支援OTG的硬體
再DIY完整些的應用
可往下圖方式改裝

网友D:
多謝大姊指導,原來OTG的原理是這樣,小弟15年前看零組件雜誌還以為中間有橋接晶片

只是小弟手上的手機線快死光了,因為女王大人習慣手機接行動電源後往提袋一塞,一條線往往不到3個月插頭端就斷蕊

网友E:
我手機有試過用滑鼠,不過靈敏度沒的調,要另下載app來調整,要不然用起來很難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謝大姊指導,原來OTG的原理是這樣,小弟15年前看零組件雜誌還以為中間有橋接晶片

只是小弟手上的手機線 ...

不要丟掉,
重新焊接再加熱熔膠,
外層再包覆熱縮膜,
又多一條備品,
不然留下當小電器5V的USB電源線,
我都亂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手機有試過用滑鼠,不過靈敏度沒的調,要另下載app來調整,要不然用起來很難過。 ...

有些滑鼠設計
內建靈敏度調節電路,不用透過軟體執行調整
例如 Dell Moczul Laser Mouse
實際使用方式影片可搜youtube
關鍵字 : Dell Moczul Laser Mouse Black Unboxing
個人沒用過OTG搭配狀況
不知能否解決您靈敏問題
但您參考看看

Dell 雷射光學鼠,
具有四段變速功能鍵(400→800→1200→1600DPI四種設定)
根據燈號的不同,會有不同的靈敏度!

具有六個按鍵:滑鼠左、右鍵、滾輪鍵(中鍵)、
                      左右各一個『上一頁』及『下一頁』快速鍵

詳細規格:
六個按鍵:滑鼠左、右鍵、滾輪鍵(中鍵)、左、右側有『上一頁』及『下一頁』快速鍵
四段DPI設定:400→800→1200→1600DPI
連接介面:USB介面
大小:高:11cm 寬:6cm 高:4cm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滑鼠設計
內建靈敏度調節電路,不用透過軟體執行調整
例如 Dell Moczul Laser Mouse

我知道,有些滑鼠內建靈敏度可調,早期可調靈敏度的滑鼠很少,多半是電競的,好貴
現在應該平價多了,我是用羅技的M705大概用7年了吧,有換過微動開關,還能用,就沒買新的滑鼠了。

网友G:
螢幕問題還是要解決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螢幕問題還是要解決較好吧!?

這台已經舊了、換螢幕不划算、所以才想出這方法、平板我用的機會不多、就將就著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已經舊了、換螢幕不划算、所以才想出這方法、平板我用的機會不多、就將就著用。 ...

我 ipad 2.... 也是螢幕一條暗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已經舊了、換螢幕不划算、所以才想出這方法、平板我用的機會不多、就將就著用。 ...

螢幕一條暗線不處理的話
也可試試外接大螢幕方式
買個Slimport adaptor 或 wireless display adaptor

Slimport adaptor ( 手機接micro usb,螢幕接HDMI)

wireless display adaptor (手機接micro usb或WiFi發射訊號,螢幕接HD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