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耙、鋤柄斷了怎麼替代?

楼主(2017-07-15):
家裡花園用的鋤跟耙柄都斷了,可用什麼替換(PVC太陽曬久易脆化)?還是拿到打鐵店換根新的

网友:
斷前端可以鋸掉在接合,
在打入一支鐵釘,
如果不會,
打鐵店換根新的木頭,
挑顏色比較深的,
這比較接近根部比較硬.

网友:
鋤跟耙柄都斷了,當然就買一支新的!

否則找人焊接、訂製耙柄的成本更高!

是因為大量生產+模組化,新買一支的價格才能那麼便宜。

网友:
可以找好一點的木頭重製一支柄..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318

网友:
木柄比較會壞吧,小時候挖菜園的土,一整天也不會壞,鬆了鐵片敲一敲就修好,用十幾年也不容易。PVC的材質太軟,挖土挖不深吧!

网友:
斷成怎樣如果有實際的照片會比較好給建議啦~

网友A:
信不信由你... .....最好解決的方法是: 焊一根鋼管在耙、鋤上......就永遠不會壞!!!

网友B:
贊成,上鐵棍

网友:
老灰狼淺見...還是拿到打鐵店換根新的...比較妥當!!!...

1.既然都斷了...難保剩下的材質...也有損傷...不知何時會再斷裂(受傷??)
2.換上鐵柄...增加重量(太重)...鐵管太滑(危險)...容易生鏽(無法換頭)...
  不便焊接(無法打磨)
3.裝上木柄...手感好...不滑手...有彈性....鐵器方便拆下打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贊成,上鐵棍

空曠的田地菜園,恐有被雷擊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曠的田地菜園,恐有被雷擊的可能。

找支卡蹦的改裝上去~~~輕、強度高!~~~還很潮呢

國中時我負責戶外花園整理,一個學期我搞丟三柄鋤頭....每次一落土鋤頭都不見了剩棍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不信由你... .....最好解決的方法是: 焊一根鋼管在耙、鋤上......就永遠不會壞!!!

就這支吧!

网友:
那是槌子~~~~種田怎麼可能用這個咧.....唉......

學姊你以後別打他頭了~~否則恐怕會提早控固力啊..

网友:
如果這把鋤頭
不是您經常性,長時間的使用工具

任何材質的鋤柄,對您影響都不大

長ˊ時間用的工具
您才需要細思量
防滑/防鏽/防斷裂/防震/防起水泡.........等
如前幾樓前輩的建言

例 :
一把全鐵質的鐵鎚
手握處還作包膠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