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主動式重低音擴大機YD-AC808 無聲音維修

楼主(2017-07-15):
同事工作時放音樂的重低音 聲音出不來~
經我測試,發現晶體時好時壞~
補焊後有聲音,但聽一聽又沒聲音,電壓也會飆高~
所以,決定把這二個一起換換掉,
可惜跑了幾家電子材料行,都說沒看過這個型號,慘!!
所以,只能找代用料了...
但因本人非電子出身,還請知道的高手指導一下,是否有替代型號可買,感恩!
主機輸入:110V

晶體 型號1:5N60F
晶體 型號2H-M9620

5N60F

5N60F

M9620

M9620

楼主:
PH-M9620
剛細看,上面有印
BYQ28X-200
查資料如下:

楼主:
5N60F 查到如下:

网友:
問題是~[問題求助]時好時壞的問題不是電晶體的問題?    在說啥呢?

楼主:
不是電晶體快壞了嗎?剛剛測 BYQ28X-200 ,只有20v,另一個5N60F,是150v
就是沒聲音出來
之前量測有碰到BYQ28X-200 的三極,發出小火花,然後就有聲音了
所以,判斷是這個壞了

网友:
問題是~[問題求助]: 時好時壞的問題: 不是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的問題, 因為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不會時好時壞! 要嗎! 這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是壞的, 不然這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就是好的.     說啥~ 這是?

600V N-Channel MOSFET  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

為啥? 一直打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 因為半導體的特性是: 不是好的就是壞的!

楼主:
原來電晶體不會時好時壞哦!
那就要找看看是否有什東東壞了
剛剛用交流測 BYQ28X-200 ,是60~65v,另一個5N60F,是300v

電容都沒有壞的跡象,請問要從哪查起呢?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電晶體不會時好時壞哦!
那就要找看看是否有什東東壞了
剛剛用交流測 BYQ28X-200 ,是60~65v,另一個5N ...

檢查電路板有沒有裂錫?或全面補焊過。

网友:
50%是電容器: 請購買這個來測試.

另外50%是放大器. 照片最下端散熱片上那一個就是音頻放大器. 很有可能是熱膏變硬, 散熱不良導致~不是我愛說中國做的東西不好, 粗製濫造...就是一個字....爛

另外的100%是PCB接觸不良!  我們是以百分之200作為單位.

還有就是您說的這兩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 其實都是電源穩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電路板有沒有裂錫?或全面補焊過。

電路板檢查過了,焊點差的也全補焊過了~謝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是電容器請購買這個來測試.

另外50%是放大器. 照片最下端散熱片上那一個就是音頻放大器.

那個音頻放大器我來查資料及量測看看
電容部份,會再檢查一下,感謝!

网友:
先測量低壓部分的電源   跟可變電阻這類的

楼主:
量到的資料如下(直流量測),都偏小一點,請問這樣正常嗎?TKS~
1.  0.7V
2.  0.7V
3.  10V
4.  0.7V
5.  0.7V
6. 接地
7.  10V (板上同10焊一起)
8.  10V
9.  20V (板上同11焊一起)
10.   10V
11.  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到的資料如下(直流量測),都偏小一點,請問這樣正常嗎?TKS~
1.  0.7V
2.  0.7V

輸入電壓好像低太多

网友B:
是你的大顆電源電容漏電了~  趕快去買一個ESR電容測試器, 快要截止了! 以後修東西不求人, 是人家來求你.

對不起~ 搞錯型號了, 你的是用代電器的, 12~24V代電器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的大顆電源電容漏電了~  趕快去買一個ESR電容測試器, 快要截止了!  以後修東西不求人, 是人家 ...

12~24V代電器有問題!=>請問這是什?查不到相關的資料耶!請明示~tks

网友:
直接拿一顆12V或24V電源街上去試試看
如果有聲音->表示110V的交換式電源掛了
如果沒聲音->檢查前後級放大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電晶體不會時好時壞哦!
那就要找看看是否有什東東壞了
剛剛用交流測 BYQ28X-200 ,是60~65v,另一個5N ...

不是三隻腳的東西都叫"三極體"
而且,在台灣也沒有"三極體"這種名稱
三極體是左岸"大陸"的名詞

再來是
BYQ28X-200   <=== 2#的規格裡有寫明,這是共陰極整流二極體

楼主:
今天把2200的大電容給換上,電源插下去,喇叭有電了,發出待機的"恩恩~"聲。
索性把另外2個大電容都換了。
重測放大器的電壓,喇叭原0.7變1.2左右
再量一次高壓區的5N6oF,150V相同
要換低壓的28x-200時,移動時手不小心一滑
㕷~一個火花 > 挫賽了
現在低壓的電全沒了
28x-200的3支脚變全通路,2200電容也是,剛剛2個都解焊下來了
請問高手們,還有什要測和換的,明天再去材料行買來換!
真是人老手抖加老花,愈搞愈大條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2200的大電容給換上,電源插下去,喇叭有電了,發出待機的"恩恩~"聲。
索性把另外2個大電容都換了 ...

1 2 3 4 驚到沒事!

只是整流二極體BYQ28X-200, 燒壞了.

楼主:
剛再仔細檢查了一下板子,發現有個八支腳的ic裂了~= =|||
順道附上板子的細拍圖,讓大家參考一下,感恩!

右下角裂開的零件

右下角裂開的零件

板子正面

板子正面

板子背面

板子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再仔細檢查了一下板子,發現有個八支腳的ic裂了~= =|||
順道附上板子的細拍圖,讓大家參考一下,感恩!

照片能更新一下嗎?
很模糊,看的人眼睛很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能更新一下嗎?
很模糊,看的人眼睛很不舒服.

SORRY~拍得不好,我再更新一次,感恩!

楼主:
問了三家材料行,都沒有BYQ28X-200零件,慘~~~

网友D:
引用 楼主:
SORRY~拍得不好,我再更新一次,感恩!

IC編號已經被磨掉了
就算重拍清析了
一樣要用猜的
需要經驗老到的前輩出馬解題了

网友:
OB2262/OB2263
在對岸搜尋有人說是這顆,可以參考看看

2.39 MB, 下載次數: 40

396.22 KB, 下載次數: 20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編號已經被磨掉了
就算重拍清析了
一樣要用猜的

這一定是很故意的

楼主:
會不會是怕侵權,故意磨掉的?

楼主:
今天又花了好幾小時對高壓的零件,主要是發現低壓的電沒進來,但拆下的BYQ28X-200  檢測還ok,連拆下的大電容也ok 。
最後發現 四支腳的PC817 光電耦和器和旁邊的二個零件都不通,所以全拆了,待採購後再來試試~
小小一塊板子,又讓我學到了很多電子相關的知識阿!!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花了好幾小時對高壓的零件,主要是發現低壓的電沒進來,但拆下的BYQ28X-200  檢測還ok,連拆下的大電 ...

不好意思
問個問題
下圖這顆裂開的IC
您要怎麼處理(沒規格資料可檢測)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
問個問題
下圖這顆裂開的IC

應該是uc384x系列,要跑線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uc384x系列,要跑線路看看

網路拉了些文件
大家參考看

UC384X 維基百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
問個問題
下圖這顆裂開的IC

我也不知。
先弄個 ob2263來看看再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uc384x系列,要跑線路看看

請問要怎麼跑線路呢?
有人建議ob2263

楼主:
今天把PC817和電阻電容換上了,但電沒有出來,所以,只好把八支腳的IC拆了~
查1~4腳的來電狀況如下:
8 OR 5 =>當G
1:有6.7V
2:有63.5V
3:X
4:有6.7V
5: G (8當G時,是X)
6: X
7: X
8: G(5當G時,是X)
以上因買不到OB2263, 所以買了UC3842/43回來,但查資料,應該是不一樣,所以,還不敢焊上去~
這IC真是難倒我了

楼主:
看了一下OB2262/63,
內有VDD Supply Voltage 10 to 30,依腳位來看,第二腳有電63.5V,那不就是代表這個型號也不對了!

网友:
除了第2腳電壓不對,其他看起來都符合
只會用小畫家n_081|

楼主:
對耶
幾乎都一樣
ob431換成pc817 就全同了
可能還有什東西壞了
我來查第二腳線路看看
請問一下
左下角的編號是都通用的嗎?
不然ob2262只能上網買
材料行都沒有
真是太感謝你了

楼主:
整理了一下,發現0.47R也不通,拆了~
查資料,OB2263AP可以M5573A代用,就不知材料行買不買得到了,再跑一趟問問吧!

楼主:
昨晚把拿到的零件全焊上去了,但到了黃色的變壓器那邊,一次側是dc 150v,但二次側沒有出來,懷疑變壓的可能也壞了,但一直找不到測量的方式,拆來下也不知怎測,還在找資料中~
若有知道的,再請提供一下資訊,感恩!

楼主:
找了一個變壓器,110v轉12v1500ma,接上去看看,讀取板上的小紅燈一直閃爍,但入口電壓怎量都只有1.5v~3v,小led紅燈一閃電壓被吃掉至0
一次側5n60f的觸電,怎會二次側好像壞了很多東西,真是又一挑戰

補充內容 (2017-8-12 11:47 PM):
剛剛又把讀取板拆了,變壓器也拆了,然後接12v2000ma的電進來,結果,電源進來的地方也是一段一段的,從0v~3v交叉跳,就是無法12v連續供電

補充內容 (2017-8-12 11:48 PM):
喇叭端量也是只有3v。這就表示進來的電被吃掉了。看來,有地方沒注意到~還真不知如何找起丫

補充內容 (2017-8-12 11:57 PM):
剛剛量了一下12v進來的整流二極體,阻值是510,轉向則電子電錶無反應,會不會是這個壞了呢?還請版友指示,感謝!

補充內容 (2017-8-13 12:19 AM):
查到資料了,整流二極體沒壞,倒是一個1k電阻值數值少很多只有十幾,看來電阻壞了

楼主:
最後把電阻、104電容都搞下來量,結果===>正常
最後一招,tda2009換了,上電
結果,正常了
接上喇叭
耶!聲音也出來了
看來,明天到材料行,就剩決定是要買壞的250v降20v變壓器或是直接買個12~24v~3a的變壓器回來即可
希望12~24v-3a的變壓器不要太貴丫

网友:
如果12V3A夠用的話 能到資源回收 買一顆電腦用電源供應器 來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後把電阻、104電容都搞下來量,結果===>正常
最後一招,tda2009換了,上電
結果,正常了

所以整個維修過程
壞的零件是 :
a.  12~24V - 3A 變壓器 一顆
b.  OB2263AP IC          一顆
c.  TDA2009A              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整個維修過程
壞的零件是 :
a.  12~24V - 3A 變壓器 一顆

还有pc817,幾個大瓦數的電阻和所有的大電容。
但110V入電端還沒好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