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YAN 泰安 S5510GM3NR 記憶體抓不到

楼主(2017-07-15):
狀況如同標題所示。

目前狀況是:電源啟動後,會聽到蜂鳴器的急促聲響,有查過官方手冊,急促聲響是代表抓不到記憶體,這個就是本次的問題。

處理狀況:四條記憶體通道都已經試插拔過,皆無法抓到記憶體,也換不同容量來試過,都是一樣抓不到。
有參考技嘉GA-H55M-S2V DDR3第一槽插記憶體不開機求助的第7樓,獅子大提供的檢測要點
CPU檢查是否有氧化嗎?  無,清理過與換過其他型號也一樣抓不到。
CPU座針腳是否正常?   皆正常,無彎角與壓到(圖三)

測量DDR3腳位
SMBUS :
SMBDAT-238腳 3.3V?      有
SMBCLK-118腳 3.3V?     有
基準電壓1/67 VREF : 0.75V?  有
VTT-DDR :120/240腳 0.75V? 有
SPD:236腳 3.3V?      有
復位:168腳 1.5V?      有
記憶體電壓:1.5V?      有
以上的電壓都有量測到,但就是抓不到記憶體。

此版上有一組Debug Port,有試著用TL460 V2.0,但每一組跳針都試過,LED會無法顯示或跑碼。
有用過記憶體帶燈檢測卡,在四條記憶體通道都試過,燈號都有全數亮起。
現在懷疑是不是CPU腳座有異常,如果是的話就頭大了...

最後,放上主機板照
主體:
檢測燈號:

針腳:

网友A:
所有條件都正常 就刷BIOS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條件都正常 就刷BIOS看看吧

BIOS有刷過,狀況還是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有刷過,狀況還是一樣...

CPU有換一顆試試看嗎 CPU供電有測量嗎
你有診斷卡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有換一顆試試看嗎
你有診斷卡嗎

獅子大您好:
原本是用G530,有改用i3-2100試過也是一樣。
背面的接觸點都有清理過。
手上是有TL460 V2.0的診斷卡,有試過每一組跳針,但不會跑碼或LED不顯示。

网友B:
我不會維修電腦版,不過可以分享我的想法~

http://www.tyan.com/Motherboards_S5510_S5510GM3NR

debug card 不跳碼,表示 cpu 沒有正常被啟動成功 => 開機機序要確認一下。
server mainboard 這塊有 IPMI 功能,它有可遠端控制功能(開機/關機/更新BIOS/hard monitor/.....),這輩子沒機會碰過這種案子,不確定電路是如何參與工作的,可能需要有修過 server mainboard 的人提點意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大您好:
原本是用G530,有改用i3-2100試過也是一樣。
背面的接觸點都有清理過。

伺服器主機板就如同JOJO大所講 很少接觸 他的時序如何走 沒有圖紙 只能靠版上有修過的大大幫忙
他的記憶體是原本伺服器專用記憶體還是一般記憶體 有些伺服器ˋ主板一定要搭配伺服器專用記憶體
非缓冲ECC内存 Unbuffered ECC DDR3 1600/1333/1066/800

网友C:
剛查了一下, 泰安這片板子確實只能使用ECC記憶體.

DIMM Type / Speed: Unbuffered ECC DDR3 1600/1333/1066/800
Capacity: Up to 32G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會維修電腦版,不過可以分享我的想法~

http://www.tyan.com/Motherboards_S5510_S5510GM3NR

jojoling大您好:
蜂鳴器有發出抓不到記憶體的警告音,應該能代表基本條件都已經滿足了。
不跑碼就怕是TL460本身不支援...
IPMI就不知道如何測試,第一次碰這類伺服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器主機板就如同JOJO大所講 很少接觸 他的時序如何走 沒有圖紙 只能靠版上有修過的大大幫忙
他的記憶 ...

有想到C204與H61是同期的,也許可以參考H61的時序?
記憶體部分,拿到時就是空板狀態,無法知道原本是用什麼記憶體,可能得找ECC的記憶體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查了一下, 泰安這片板子確實只能使用ECC記憶體.

DIMM Type / Speed: Unbuffered ECC DDR3 1600/1333/106 ...

感謝提供意見,會去找ECC記憶體來測試看看。

网友D:
就是模組一面有9顆IC那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查了一下, 泰安這片板子確實只能使用ECC記憶體.

DIMM Type / Speed: Unbuffered ECC DDR3 1600/1333/106 ...

查了官方AVL表,真的只支援ECC記憶體,一般用的看來是無法正常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模組一面有9顆IC那種啦~~

沒屋頂上有在賣,等待回復。

网友B:
引用 楼主:
jojoling大您好:
蜂鳴器有發出抓不到記憶體的警告音,應該能代表基本條件都已經滿足了。
不跑碼就怕是TL4 ...

很難說產生beep時,表示系統滿足~
我做過 dell 的案子,系統 power on 後在一定時間沒寫命令到 EC 身上,EC 就會產生 beep 行為~
IPMI 是不管系統啟動後或沒有,都需要在工作狀態。
就像 NB 的 EC 是一直在工作的。
現今的 intel ME 其實很多功能都是從 IPMI 演化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難說產生beep時,表示系統滿足~
我做過 dell 的案子,系統 power on 後在一定時間沒寫命令到 EC 身上, ...

原來如此。
目前已知IPMI是有正常工作,因為板上有一顆LED指示燈,5VSB送入後就一直閃爍(每秒一次),只是不知道何進入管理介面。
現在就等ECC記憶體來了,再做進一步測試了。

网友E:
ECC和ECC REG的RAM又不一樣的喔,買之前要仔細確認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ECC和ECC REG的RAM又不一樣的喔,買之前要仔細確認喔

感謝提點,有仔細確認過是ECC非ECC REG的才下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點,有仔細確認過是ECC非ECC REG的才下單。

維修檢測的話
看能否找所在地痞友
借測支援一下
單買來只測一下 CP值不高 (應該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維修檢測的話
看能否找所在地痞友
借測支援一下

一時心急,沒想到這一點n_080|...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C和ECC REG的RAM又不一樣的喔,買之前要仔細確認喔

DDRII會有這個問題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時心急,沒想到這一點...

真可惜!我沒有DDR3 的ECC RAM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可惜!我沒有DDR3 的ECC RAM

沒關係啦!
東西今天應該會到了,答案到時就呼之欲出了。

楼主:
DDR2也是有分的。
然而DDR2是要看晶片組是否能支援,這個時期的記憶體控制器多數還在北橋(AMD除外)內,所以依晶片組是否能支援而定。

网友:
IBM的SERVER主機板有時候可以直接短路CLEAR_CMOS(RESET BIOS)的JUMP後,強行開機的,或許你可以試試!!

楼主:
今天ECC記憶體到了之後,插上去測試後就可以開機了!
附上開機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會維修電腦版,不過可以分享我的想法~

http://www.tyan.com/Motherboards_S5510_S5510GM3NR

今天測試ECC記憶體後,就可以正常啟動了。
TL460一樣是不跑碼,每一組Jumper都試過,有的不顯示,有的會顯示00但不會跑碼。
看來是真的不支援這類的伺服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器主機板就如同JOJO大所講 很少接觸 他的時序如何走 沒有圖紙 只能靠版上有修過的大大幫忙
他的記憶 ...

今天試過ECC記憶體後,就可以正常啟動了。
只是很少遇到非得用ECC的記憶體的板子,這次卻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查了一下, 泰安這片板子確實只能使用ECC記憶體.

DIMM Type / Speed: Unbuffered ECC DDR3 1600/1333/106 ...

試過ECC的後,就可以開機。
還真的只能用ECC記憶體,一般的不給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可惜!我沒有DDR3 的ECC RAM

答案出來了!
真的只能用ECC記憶體才可以開機

网友F:
引用 楼主:
答案出來了!
真的只能用ECC記憶體才可以開機。

以前用過非伺服器用主機板
BIOS中有ECC check選項,可選擇開不開check
不知您的BIOS中,有沒有這選項 ?
若有這項目可選擇
或許可取消ECC check ,直接採用一般的RAM
(伺服器用一般RAM但可能會影響穩定度,會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用過非伺服器用主機板
BIOS中有ECC check選項,可選擇開不開check
不知您的BIOS中,有沒有這選項 ?

看過說明書確實是有ECC Support這個選項,預設是Enable
回去再試看看Disable後,能否使用一般記憶體。

在伺服器上使用一般的記憶體,其穩定性需再測試。
只是伺服器都是全天後在運轉的,理當以穩定為優先。
既然是以穩定為主,還是依照伺服器的標準配置來會比較好,不然一直出問題,肯定很麻煩!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ECC記憶體到了之後,插上去測試後就可以開機了!
附上開機畫面

一般主機板
沒插上RAM時
好像也會有BIOS開機畫面
然後停在這邊顯示沒裝記憶體訊息
但不知伺服器主機板是否相同邏輯

网友D:
Ecc是不能算錯,總不能算太空船航道結果出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主機板
沒插上RAM時
好像也會有BIOS開機畫面

依據計算機概論,記憶體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所有的資料都會經過此處。
假如沒插入記憶體是不會有開機畫面,但會有蜂鳴器警告音,告訴使用者說記憶體異常或未插入。
伺服器用的也是一樣,未插入記憶體是不會有開機畫面的。

題外話,此板的記憶體選項中並沒有ECC Support,可能是G530這顆CPU不支援ECC功能,得用Xeon或i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c是不能算錯,總不能算太空船航道結果出錯。

因為開板大此文的操作流程
似乎是檢修
且手頭零件不全之前提下
所以才想說能否修關閉ECC功能作檢測

若真要檢測此功能
或正常裝機當server使用
當然是要完整功能來工作較合宜 (ECC 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D:
Ecc是不能算錯,總不能算太空船航道結果出錯。

沒錯!ECC就是負責這項任務,自動校正錯誤。
航太的要求是精準的,任何錯誤都足以引發危機。

网友:
定位在伺服器的主機板要求ECC模組很合理~~沒壞就好了

网友E:
DDR2,我還真的不了解說,沒有在D2時裝過SERVER的板子,不過我知RAM有ECC好像DDR1就有了,REG什麼時候有的我真的不了解說,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DDR2,我還真的不了解說,沒有在D2時裝過SERVER的板子,不過我知RAM有ECC好像DDR1就有了,REG什麼時候有的我 ...

ECC從30針模組時代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