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辦法測試南北橋是好的還是壞的嗎?

楼主(2017-07-16):
CPU     AMD X4 940
主機板A GIGABYTE GA-MA780G-UD3H
主機板B GIGABYTE GA-MA785G-UD3H
記憶體  創見 DDR2 2G * 4
顯示卡A 內顯
顯示卡B 技嘉 5770 蝙蝠車
PSU     振華 LEADEX 650w 金牌 全模組化
硬碟
Hihatchi 2T

先是 PSU 爆掉,
(SilverStone 500W)
換成 LEADEX 650W 以後就拼命當機,
剛好系統要重灌,
先用內顯安裝作業系統,
之後用 AIDA 做穩定性測試,

畫面一直抖動~
裝上獨顯以後想安裝驅動,
還沒裝完驅動畫面整個黑掉~
根據版友提示,
AM2 的內顯做在南北橋上,
要是內顯掛了,可能跟著把晶片一起帶走,
之後收了主機板B ,
不巧的是送到以後家裡突然說要搬家,
等到有空換裝的時候已經過一段時間了,
換裝完以後的結果跟主機板A 相同…………
回去找賣家,
說已經過七天了,
他們不負責…………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測試南北橋晶片到底是好的還是壞的?

网友A:
影片掛掉了,你記憶體要不要測試一下?

网友B:
要不直接趁這機會把板子換掉吧

換塊支援DDR3的板子

不然實在很浪費X4 940這顆CPU

网友:
常見 - 檢測卡插上跑故障碼 ,作基本檢測
長時間檢測,好像會灌測試軟體燒機

维修小经验:判断南北桥好坏
http://bbs.pigoo.com/thread-22013-1-1.html

芯片故障你能判斷嗎?——快速判斷南北橋好壞方法解析

南北橋的供電測試點

怎樣快速的判斷出南北橋好壞的方法和技巧

网友C:
我會建議找一家認識的電腦維修公司交叉比對會比較快 有些店家檢測不用錢
有時候不一定是電腦問題 家裡插座或者電表中繼有問題 讓電壓不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片掛掉了,你記憶體要不要測試一下?

記憶體已經用 MEMTEST 測試過 PASS 三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直接趁這機會把板子換掉吧

換塊支援DDR3的板子

有考慮過換版子,
但是跟著換 DDR3 的話舊的 DDR2 也是堆著~
花費這個精神還不如整台打掉重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會建議找一家認識的電腦維修公司交叉比對會比較快 有些店家檢測不用錢
有時候不一定是電腦問題 家裡插座 ...

這是自己組裝的,
一般就算認識的店家也不肯幫你處理~
而且聽到 AM2+ 這種規格都會直接說換新吧~

网友:
要剛好遇到店家很黑心然後賣你又這麼剛好是有問題的主板.我覺得機率很低~

除非這片主板有很多通病案例,不然可以先排除主板問題!

南北橋掛點,你會開不了機! 或是熱當機!

如果在BIOS下裝顯卡顯示正常(長時間),會不會是驅動問題?

測試方式
1.改灌 W10 讓windows 10更新驅動
2.安裝技嘉 5770 蝙蝠車舊驅動,不要裝最新版本

AMD平台我從巴頓後就不愛用,有時有些怪問題(驅動相容性)很難抓!

网友:
雖然是固態電容看不到凸起,但會不會是北橋附近的電容容值不足沒辦法作好濾波畫面才會斗啊??

网友:
amd HD8600系列也有很多鬼怪問題 win10 1511很好 升1607卡死 升1703一樣卡死  問了Ms insider 還在等答案

网友:
按照你換了不同板子測試比對問題依舊

我個人覺得跟系統有問關係

系統問題請參考

Windows 10 年度大更新 (版本1607)

痞客邦

网友:
如果說連這麼明顯的~~~主旨~~~違反板規

大家多無視,努力的給他回覆的話

板規可以不用遵守了

======================

既然有主機板的廠牌及型號

難道就不能改成 : 技嘉 XXXX 主機板~如何測試南北橋晶片好還是壞

各位老會員,這樣新會員~看到此帖會覺得公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