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紅外遙控器的每一個按鍵發射頻率是固定還是浮動的.....

楼主(2017-07-16):
請問遙控器的每一個按鍵發射頻率是固定還是浮動的設計?

會這樣問是遇到幾個迷思,我去對岸淘了一支U棒,可以學習也可以發射,如下圖所示

但是使用上卻出現一個狀況,我學了一台奇美電視的訊號,學完卻只能關機無法開機,如果是固定頻率為何會有這種詭異的現象

因為這個問題又聯想到冷氣遙控器

用風速來舉例,如果是電風扇很單純,就是一檔一檔照順序切換,可是冷氣就有差,遙控器上同一顆按鍵就有對應自動、強、中、弱

假設冷氣機狀態是強風、但是遙控切到中沒對到,再按到弱有對到訊號,冷氣機的變化是直接跳弱風、不會因為這樣而跳到中

用溫度來看是,當我冷氣機處於28度,遙控調27但是訊號沒接收到,接著按26,冷氣機也是直接變26度,而不是27度

用開關機來看,當冷氣機開機狀態,按遙控器準備關機,但是沒對到訊號,再按一次並不會關機,因為又再次送出開機訊號

同一顆按鍵為何有這種效果,紅外線到底是定頻還是變頻呢

圖片來源:http://www.72byte.com/product/remote-control2

网友:
這個東西應該都是固定的,除了需要防盜的才會有滾動碼吧.

网友:
路過插花
題外話

樓主的紅外線收/發器文宣
圖中,紅外線發光LED燈源
外觀看似藍色LED
請教
LED實體真的是藍色燈蕊封裝
可發射出紅色光的波長嗎 ?
這有前輩可提點一下嗎 ?

网友:
發射的是數位信號   不單純
http://vincentech.blogspot.tw/2010/01/ir.html

http://blog.dabinn.net/%E7%B4%85 ... %E5%8E%9F%E7%90%86/

网友A:
那個材料用肉眼剛剛好看起來是那個顏色   實際上可以使波長較長的紅外線通過  也許藍光就是被直接反射無法通過所以看起來像是藍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材料用肉眼剛剛好看起來是那個顏色   實際上可以使波長較長的紅外線通過  也許藍光就是被直接反射無 ...

小弟識淺
沒想到是濾光源理
學習了

搜一下網路 "紅外線發光LED"
還真出現了不少藍色封裝的紅外線LED呢

网友:
一般產品都是定頻,不管傳送的碼如何變。
萬用學習型可以有多種設計方式,如:
1.萬用特定頻取樣學習~
2.萬用大於等於2倍原設備頻率取樣學習。

网友:
一切都是編碼的關係,遙控器送出代碼,主機收到之後要做那種動作由主機軟體決定,按鈕相對、絕對控制方式主要也是取決於接收端控制軟體。
學習型遙控器學習之後無法正常控制,表示學習不完全,有些原廠遙控器編碼過於複雜,可能超出學習範圍。
如編碼長度、最小最大脈寬,各廠做法都沒有標準,學習是否完整就看廠家設計考量是否周到。

网友:
其實也不神秘 試試看arduino 紅外線學習遙控器製作 保證滿意

楼主:
請教,如果是學習不完全,不是應該功能就全殘

除非像冷氣一樣,雖然電源只有一顆按鈕,但是開機跟關機訊號是輪播的

可是電視並不會因沒收到訊號,下次要改按兩下的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如果是學習不完全,不是應該功能就全殘

除非像冷氣一樣,雖然電源只有一顆按鈕,但是開機跟關機訊號 ...

那種一顆按鍵有區分ON-OFF的冷氣遙控器,雖然是同一顆電源按鍵,但ON跟OFF發出的編碼是不一樣的,用學習型來學習的話,要ON跟OFF分開兩個按鍵學習。

如果全部都學習不完全就如您所說會全殘,但部分學習不完全就會部分按鍵正常部分不正常。

网友:
應該說基頻是固定的,至於各項功能的編碼,就以PWM模式掛載於基頻上

网友:
學完卻只能關機無法開機,如果是固定頻率為何會有這種詭異的現象

紅外線載波的頻率是固定的, 如果有這種情形要考慮是否兩次按鍵的編碼不同.

當我冷氣機處於28度,遙控調27但是訊號沒接收到,接著按26,冷氣機也是直接變26度,而不是27度

如果有這種情形要考慮編碼裡是否內含了溫度設定值.

网友:
我家冷氣機ON-OFF就是獨立信號,如果沒對準就必須再多按一次才會開機或關機,單純的開關信號不會這樣的

网友B:
空調是變化碼,包含了所有資訊,包括開關機,溫度,風量等,一種組合一種碼,需要知道協定才能解析,學習的話,只能要麼查表,要麼學習一個狀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調是變化碼,包含了所有資訊,包括開關機,溫度,風量等,一種組合一種碼,需要知道協定才能解析,學習的 ...

您說的似乎沒有錯,只是這樣的組合有很多種,最基本的就包含:
2(On-Off) x 2(冷、暖) x 15 (溫度16-30) x 3 (風量)= 180種組合
不知道遙控器的編碼長度是多少? 目前看來至少要超過8bit,有可能是16bit,太長傳輸怕有問題

网友:
記得遙控編碼還有分廠商,好像 飛利浦 SONY..  eshare.stust.edu.tw/EshareFile/2009_11/2009_11_a4d47b62.pdf

給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