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橋海山警察局)

楼主(2017-07-16):
SAMPO 故障 不過電

要練功的請自取 謝謝!

网友:
有人取走了嗎

网友A:
你是要拿回去 將加熱盤旁邊那外殼切掉當底部加熱嗎 ?
如是 最好外殼留一公分高 機板不要直接在加熱板上

网友:
這能空燒嗎?

网友:
只要溫度 不超過250度C 應該可以吧

楼主:
東西還在喔~  有需要嗎?

楼主:
可能保險絲燒掉了 不過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東西還在喔~  有需要嗎?

有路過再拿,可能,十月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拿回去 將加熱盤旁邊那外殼切掉當底部加熱嗎 ?
如是 最好外殼留一公分高 機板不要直接在加熱板上

能這樣嗎,

网友:
應該可以 但要記得加上溫度控制器
慢慢往上加溫測試

楼主(2017-08-28):
很抱歉,已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