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綠漆剝落

楼主(2017-07-16):
這是使用不到1年的供電器,但不知為何綠漆剝落的如此嚴重,可否請教各位前輩可能的原因嗎?謝謝

PCB綠漆剝落

PCB綠漆剝落

网友A:
漆不好 + 該區域溫度有點高吧  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漆不好 + 該區域溫度有點高吧  猜的

答錯了~   工廠用丙酮來清洗PCB板子, 有的地方已經侵蝕進入了藍色的保護層內: 但是女工一天要吹上千片板子,  女工吹不干淨啦! 如果再加一道手續烘乾,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漆不好............不是那個的問題~  而是PCB工廠他們處理過程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錯了~   工廠用丙酮來清洗PCB板子, 有的地方已經侵蝕進入了藍色的保護層內: 但是女工一天要吹上千片 ...

感謝回覆,再請教一下藍色的保護層是指什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再請教一下藍色的保護層是指什麼?

他『藍』、『綠』不分的。

网友:
日久潮溼 以前修理一個示波器也看過這現象 松香用工業酒精開成溶液 塗一層就再有保護不會繼續氧化 藥用75%的酒精也可 只是要烘乾水分

网友:
確實是PCB工廠他們處理過程的問題.

材料上來看
      1. 油墨儲藏溫濕度管理不當  過期黑心油墨
      2. 油墨的硬化劑 配比沒調好 攪拌混合不均  混合後過期

印刷工法來看
     烘烤不足,以及最常見且最有可能的 是  PCB銅箔 氧化 油漬異物汙染
     PCB 製作中到 印刷前有很多情況導致
     PCB銅箔氧化:  放太久
     油漬異物汙染:  手 摸到板面/手套髒污/ 洗淨段 吸水滾輪髒污

因此PCB 印刷工法 裡  第一個製程 就是處理 PCB銅箔 氧化 油漬汙染
這段沒處理好  油墨就像貼紙附著在汙染的玻璃面上

网友:
板受潮未烘乾直接上漆,後期烘烤不足,而且焊接時烙鐵溫度過高。估計是這樣的情況

楼主:
看來應該屬於PCB加工方面出了問題,感謝各位前輩解答,令我獲益良多。

网友:
和环境有关系,使用年限有关系,自然老化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