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實例分享>環形變壓器DIY

楼主(2017-07-17):
在沒屋頂買的,厚度0.5mm寬169mm矽鋼片,寬度剪成42.22***4
捲成內徑6CM外徑12CM(建議厚度用0.35以下的)
用厚紙板包好
ericchon大提供的 環變壓功率計算.rar (486.37 KB, 下載次數: 107)
繞初級線
先試電壓(市電有的區域超高,以免完成後才發覺電壓不符所需
初級繞好,用紙膠布做好隔離
再繞所需的電源如:音響用(緩衝前級13V,DAC用13V-0-13V)(9V-0-9V)
再次測試電壓
完成,準備泡凡立水-----待後續真空泡製烘乾

网友A:
大大好專業,真空汞都出來了....
原來環型是這麼繞的,不知道震動大小如何?

(膠帶、膠布遇到凡立水 會翹起,但不會整個剝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好專業,真空汞都出來了....
原來環型是這麼繞的,不知道震動大小如何?

音響還沒組(目前DAC加緩衝前級再接品牌音響AUX正在升級中),試好才知震動如何?
我猜想環形的應該不會感覺震動,因為原理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音響還沒組(目前DAC加緩衝前級再接品牌音響AUX正在升級中),試好才知震動如何?
我猜想環形的應該不會感覺 ...

康sir真不簡單.這麼費工費時.真是秉持痞酷精神.給您100個贊

网友:
叔叔真的有練過,
好棒棒 !

网友C:
該不會以後你要躲在Wish大後面過日子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該不會以後你要躲在Wish大後面過日子咧?

那也要Wish大肯收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康sir真不簡單.這麼費工費時.真是秉持痞酷精神.給您100個贊

替康老大說,100個贊可不可以換成一百個酷幣。

网友:
大大你也太猛了~

网友D:
大哥:

對您的創作有幾個好奇點

1. 矽鋼帶寬度剪成42.22m/m,是自己裁切嗎 ?
2. 您提到環形的應該不會感覺震動,那是否凡立水就不需在泡塗上變壓器了 ?
3. 不知您泡完凡立水後的真空&烘乾,設備&製作過程,來日可否再闢一篇經驗分享文 ?
4. 下圖中秤重單位是g 嗎 (還是3.4288Kg) ?

最後
給您一個n_116|

网友E:
要不要再灌膠處理?
也許會更優也說不定.

网友F:
康師傅....我知道你做的很辛苦...可是我想要跟你講的是. ..現在好像..音響還有目前的電子設備清一色都是用都是用開關式的電源, 用來減輕重量. 期待能看到您繞開關式電源的高頻變壓器, 例如IGBT電焊機.

可能要繞古董真空管放大機的輸入輸出變壓器: 可能比較有錢途. 小小意見, 提供您作參考. 我有一個親戚專門修理重繞大型馬達的線圈, 現在生意好像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

對您的創作有幾個好奇點

1.矽鋼片是自己剪的(地一張圖中的剪刀有和兩顆螺絲,把他架在角鋼組成的支架上,剪刀上餅再套一枝長鐵管,右手壓剪刀炳,左手拉岡片,
   很快即可完成,反而是在剛片畫線比較慢,了花眼。
2.還沒試,無法確定絕對不震動,我認為泡凡立水首在絕緣。
3.好的。
4.對3.4288KG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再灌膠處理?
也許會更優也說不定.

會再泡凡立水絕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康師傅....我知道你做的很辛苦...可是我想要跟你講的是. ..現在好像..音響還有目前的電子設備清一色都是 ...

音響大多用這種電源,開關式可能會干擾,
繞製純屬娛樂兼練功。

网友:
好厲害!!! 細鋼片絕緣不好會有電磁雜音,期待康大的後續測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1.矽鋼片是自己剪的(地一張圖中的剪刀有和兩顆螺絲,把他架在角鋼組成的支架上,剪刀上餅再套一枝長鐵管 ...

自己剪
真有實作毅力精神
要剪平整也不簡單

依大哥所述
露天搜尋 "矽鋼片"
有找到賣家,他好像有提供分條加工選項 (但要收費,以刀論酬)

另外忘了問一下大哥
漆包線來源何處 ?
這好像部常見
尤其是粗線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康師傅....我知道你做的很辛苦...可是我想要跟你講的是. ..現在好像..音響還有目前的電子設備清一色都是 ...

可能要繞古董真空管放大機的輸入輸出變壓器: 可能比較有錢途. 小小意見, 提供您作參考. 我有一個親戚專門修理重繞大型馬達的線圈, 現在生意好像也不行.

修理廠光繞線圈
可能生意淡些
若包含馬達軸承更換/修改
效能升級配套服務 (變頻/節能修改功能)
或呈攬客戶整廠電機保修合約項目
或許生意會更蓬勃

网友D:
看到露天
矽鋼片賣家網頁問答中
有人問到回火作業
這讓我聯想到一點
大哥如何將矽鋼片捲繞完後
還讓它乖乖的服貼窩捲再一起而不彈開 ?
終端有電點焊固定還是...其它固定方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剪
真有實作毅力精神
要剪平整也不簡單

回收的1HP馬達,裡面可拆1MM的漆包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要繞古董真空管放大機的輸入輸出變壓器: 可能比較有錢途. 小小意見, 提供您作參考. 我有一個親戚專門 ...

經營馬達的電機業現在很難做,工廠歇業或跑到大陸,除非是大型做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露天
矽鋼片賣家網頁問答中
有人問到回火作業

先敲平捲緊(第一張相片放大看),用札線帶轉緊,在兼鐵絲圈住,最後用3秒膠黏住(配合固定鉗)所以最好用0.35以內的薄矽鋼片,我用0.5的差點放棄。

网友F:
在美國的非常有名的BOSE音響系統裡面的變壓器.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什麼形式的變壓器? 算不算環形變壓器? 是中國 [上海SK] 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美國的非常有名的BOSE音響系統裡面的變壓器.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什麼形式的變壓器? 算不算環形變壓器? 是 ...

R型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美國的非常有名的BOSE音響系統裡面的變壓器.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什麼形式的變壓器? 算不算環形變壓器? 是 ...

這台好像不含後級(推動喇叭),功率不到18W,音響後級變壓器最起碼也要100W以上,此帖環形變壓器250W足瓦,是要推重型喇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美國的非常有名的BOSE音響系統裡面的變壓器.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 什麼形式的變壓器? 算不算環形變壓器? 是 ...

給專詐元件大一個

順便掛上一個該公司型錄參考

下列摘錄於 : 上海埃斯凱變壓器有限公司Shanghai SK Transformer Co.,Ltd 公司網站資料

R型變壓器介紹:

R型變壓器是在綜合C型、環形變壓器優點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R型變壓器的核心部分具有高B材質製造的“R-core”是完全非切割的鐵芯。並具有圓截面,這能體現出這種變壓器的高性能和較小的尺寸。鐵芯與線圈間的氣隙很小,並且線圈長度減小,這就降低了阻抗和溫升。兩個相對平衡的線圈相互抵消對方的磁通量,從而減少了整體的漏磁。

R型變壓器與傳統E型變壓器比較優越性能突出:體積小30%薄40%,重量輕40%,損耗小,溫升低,結構簡單,常用臥式結構,薄形化,適合於高密度安裝,聲噪音低,繞組呈圓型,用銅量少,銅損低,成本低,故被稱為節能型變壓器。

R型變壓器廣泛用於NC機床,辦公室自動化設備,醫療產品,電視攝像和音響設備中等。

网友F:
我沒有做的家庭作業. 你都幫我做了. 我想 post 這個東西. 結果你都做了. 而且做得更好. 還加上文藻修飾.

R型變壓器.....採用高B材料生產並含有完整的非切割鐵芯。 圓形截面的核心結果是高性能,較小的尺寸減小了阻抗,熱損失和較低的磁通洩漏。應用:R型變壓器用於機械和工具,辦公自動化設備,醫療設備,電器音響設備等.

.........R型變壓器與傳統E型變壓器比較優越性能突出:體積小30%薄40%,重量輕40%,損耗小,溫升低,結構簡單..............

再給你一個功課. 請問一下? R型變壓器的R-CORE容易自己製作嗎?  大家是在研究...希望樓主諒解. 請不要有喧賓奪主的感覺.

這個人手很癢. 把R型變壓器拆了.   The Uncommon R-Core Transformer(Closer Look & Rewin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0b3emLGIE

那線圈是怎麼繞的? R Core winding machin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fdSUKo6qU

這個人說是性感的變壓器:  Sexy Transform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tkYdpzIByw

-------------------------------------------------------------------------------------------------------------------------------------------
室外的三相變壓器的製作方法:  How to make Electric Pole Transforme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DuDZ3JXjyQ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沒有做的家庭作業. 你都幫我做了.  我想 post 這個東西. 結果你都做了. 而且做得更好. 還加上文藻修飾. ...

R型變壓器的R-CORE容易自己製作嗎?

至於容不易自己作 ? 我想因人而異吧 !
就看有沒有需求,有需求就會去想辦法生出來。

沒找到實際產線,製做R-core流程相關佐證資料
下列是自己推想的,三種方式生產
以CORE矽鋼片斷面直立緊貼環繞而成的R-CORE為前提

方式1. 長方矩形分條後之矽鋼片條
          直接捲繞成環型CORE
          然後銑床滾銑方型斷面至圓形斷面
          然後將 "圓型斷面環狀CORE" 壓製成 "圓型斷面R-CORE"

方式2. 長方矩形分條後之矽鋼片條
          直接捲繞成矩形斷面的 R-CORE
          然後銑床滾銑 "矩形斷面的 R-CORE" 至 "圓形斷面的R-CORE"

方式3. 矽鋼片分條時下功夫
          計算好R-CORE各圈圍繞長度
          分條出類菱形常條矽鋼帶
          再捲繞成R-CORE

网友F:
引用 网友D:
R型變壓器的R-CORE容易自己製作嗎?

至於容不易自己作 ? 我想因人而異吧 !

答案是: 第3個. 不可能用銑床滾銑的. 太浪費錢.

楼主:
引用 网友D:
R型變壓器的R-CORE容易自己製作嗎?

至於容不易自己作 ? 我想因人而異吧 !

工程浩大,如果有廠商量產,多種規格實心成品,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答案是: 第3個. 不可能用銑床滾銑的. 太浪費錢.

思考一下
第三個作法的矽鋼帶
外型應該修正如下

不過影片中
分條鋼片捲繞出來的鐵心
斷面不太接近正圓,特性差別 ?

其它廠商作的較圓

网友:
引用 网友F:
答案是: 第3個. 不可能用銑床滾銑的. 太浪費錢.

這影片連結不錯
生產流程讓人更進一步的認識了變壓器鐵心

製程設備外觀雖蠻古董樣
但有些巧思值得學習

真空充氮退火爐建製地面下
這樣加熱能量散失量少些(省些電)
但工廠當地若會下雨淹水問題,那就比較頭痛

這鐵新好大一顆

真空變壓乾燥鍋爐 (學一下乾燥方式應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程浩大,如果有廠商量產,多種規格實心成品,就方便多了。

未何沒採用軟磁鐵材料作R-CORE
可能電器特性參數有差異性
所以還是採鐵心製造方式 (或成本考量 ? 未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AM[
/size]
康師傅....我知道你做的很辛苦...可是我想要跟你講的是. ..現在好像..音響還有目前的電子設備清一色都是 ...

>>現在好像..音響還有目前的電子設備清一色都是用都是用開關式的電源

出自你口,覺得好奇,你能舉一些實例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未何沒採用軟磁鐵材料作R-CORE
可能電器特性參數有差異性
所以還是採鐵心製造方式 (或成本考量 ? 未知)

昨天一夜想不通. 可不可以請您指導一下. 這個的數學公式是如何計算的.  然後再用電腦裁剪出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現在好像..音響還有目前的電子設備清一色都是用都是用開關式的電源

出自你口,覺得好奇,你能舉一些實 ...

這個是飛利浦有DVD的環繞音響.
裡面電源就是用開關電源. 今天手機忘了帶. 在家裡. 不然我有實體圖.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個是飛利浦有DVD的環繞音響.

裡面電源就是用開關電源. 今天手機忘了帶. 在家裡. 不然我有實體圖.

跟我說想的沒錯,目前大概只有高級音響(coco$多)會這樣用, 等以後開關技術更強的時候,價格更低時,也許一般的音響也會用。

也許你高級轎車開習慣了,忘了騎一般摩托車的苦 ...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昨天一夜想不通.  可不可以請您指導一下. 這個的數學公式是如何計算的.  然後再用電腦裁剪出來? ...

被大師考倒了
小弟門外漢怎解識得出來

下列有些圖文直接給大師品識
但這些圖文描述的切割方式
與您PO的影片當中分條形狀完全不同
差異處您再想看看

參考文件 : 專利US2220733 - 變壓器及其製造方法

原文出處 :Transformer and method of making the same US 2220733 A

第一張附圖
右側那條就是矽鋼帶外型

第二張附圖
先捲繞成環型鐵心後
再將治具夾扁O型鐵心 成 R型鐵心

第三張附圖
示意R型鐵心繞漆包線的機構

第四張附圖
漆包線繞線機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被大師考倒了
小弟門外漢怎解識得出來

不是這一個..啦!  ..是當你輸入長寬高. 電腦如何運算出來. 矽鋼片該如何裁剪? 應該是用數學公式. 演算出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這一個..啦!  ..是當你輸入長寬高. 電腦如何運算出來. 矽鋼片該如何裁剪? 應該是用數學公式. 演算 ...

搜過稍看了一些文章
說明R-CORE裁切方式
有用自動分條機剪切(您PO的影片屬這類)
也有雷射切割的

指的是哪個項目的長/寬/高 ?
參考下圖,點出您說得那個參數( 尺寸位置&代號)

R型鐵芯變壓器 -

R型鐵芯變壓器 -

网友:
喔 !
這樣製作法
生產設備可少投資一些(捲繞機/分條機.....等)

可直接沖壓裁切矽鋼捲
然後分模充壓成型
最後堆疊組裝就完工了

對電機特性不熟
不知這類組裝疊接的 與 一次捲繞成型的
有電氣特性差異嗎 ?

楼主:
覺得這歌方法也很可行,希望有人去嘗試,給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