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LG WT-Y142X洗衣機故障顯示LE維修實例

楼主(2017-07-17):
LG WT-Y142X洗衣機故障顯示LE維修實例,更換霍爾IC 轉速檢知器完修。

网友A:
比較想知道去那買整組的「霍爾IC 轉速檢知器」

网友:
應該是整模組個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較想知道去那買整組的「霍爾IC 轉速檢知器」

LG各區維修服務站問問看
ˊ之前有去問過滾筒洗衣機零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G各區維修服務站問問看
ˊ之前有去問過滾筒洗衣機零件

最近有在外賣零件了嗎?
因為二年前問過不外賣零件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有在外賣零件了嗎?
因為二年前問過不外賣零件的啊~

可能是看零件等級吧
(核心件或許不外賣光接維修)
之前問的是避震器

要不要再問問看
不試怎知道
或許一部份可外賣
或請電器行幫忙問看看

楼主:
露天拍賣可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