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N56VZ 獨顯問題

楼主(2017-07-17):
ASUS  N56VZ - i7   獨顯 GT650M

問題 : 都可正常開機雙顯驅動都還能抓的到

就是在 win8.1 或 WIN10 時常會出現 Nvidia 顯示驅動停止回應,並已恢復

WIN10 也出現重新診斷問題重新啟動 ( 驅動都有更新 nvidia 最新 )

bios 前人已更新 217 最新版本   機板 N56VM REV: 2.3

可是網路上查詢都說什麼自行修改 bios 解決 nvida 問題與鍵盤燈不亮問題 -  很奇怪

請問有人遇過嗎 ?  到底是 BIOS 還是 獨顯問題   頭痛

就因獨顯晶片貴不敢冒然的更換

网友A:
我會建議先把BIOS備份下來修改ME 跟官網 217
如果故障一樣在考慮顯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建議先把BIOS備份下來修改ME 跟官網 217
如果故障一樣在考慮顯晶

可是已早被更新過 bios - 217 這樣還有效嗎?

那官方都不知有這問題 - 真怪

那我把他讀出 獅大妳否幫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已早被更新過 bios - 217 這樣還有效嗎?

那官方都不知有這問題 - 真怪

備份傳上來 我修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備份傳上來 我修改看看

這是備份下來的

2.93 MB, 下載次數: 6

683.19 KB, 下載次數: 6

网友A:
一個216  一個是2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個216  一個是217

感謝 -- 試試

這是你自己先修改的還是我上傳的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 試試

這是你自己先修改的還是我上傳的

你上傳的我只要開頭跟ME是幾版的 在修改就是人家說的工廠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傳的我只要開頭跟ME是幾版的 在修改就是人家說的工廠版

ok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傳的我只要開頭跟ME是幾版的 在修改就是人家說的工廠版

216 - 開機正常開機速度慢點 - 真的是鍵盤燈不亮了 獨顯問題也沒改變
217 - 開機正常機機跟216差不多(第二次進入就正常速度) - 鍵盤也不亮了 獨顯一樣沒改變

那真可能要換獨顯了 --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216 - 開機正常開機速度慢點 - 真的是鍵盤燈不亮了 獨顯問題也沒改變
217 - 開機正常機機跟216差不多(第 ...

驅動是抓官網的嗎 有重灌WIN7看看會不會有相同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驅動是抓官網的嗎 有重灌WIN7看看會不會有相同故障

也灌過 win7 試過-- 獨顯也稍微 卡卡的閃爍一下就又正常 是比 win8.1 與 win10 都順

先休息了 -- 謝

网友B:
顯示驅動停止回應,並已恢復=顯卡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顯示驅動停止回應,並已恢復=顯卡問題

了解 -- 只是晶片還很貴不敢冒然更換 也怕更換後一樣狀況那就昏倒  -- 感謝回應

楼主:
已更換顯示晶片 OK 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更換顯示晶片 OK 了

太強了!!然後,換新的獨顯晶片...
要怎麼焊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強了!!然後,換新的獨顯晶片...
要怎麼焊回去?

用 BGA 焊台焊回 --

感謝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