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電感式安定器 …@@?

楼主(2017-07-17):
最近整修老房子
拆了很多老舊的日光燈
送人應該沒人要
丟了又浪費資源
於是就一個個的把他們分解
其中最重又大的零件就是一顆又一顆的電感安定器
看了上面印製的規格線路圖(如上所附圖)
一次端是110V交流電輸入
另外有一個二次電壓輸出端是210V交流電
請問可以把它拿來當變壓器接210V的電器使用嗎@@?

如果不行…
想請教各位大大專家們
這些拆下來的安定器都可以怎麼樣做利用會比較好[熱血]

楼主:
補一下圖片
Ps..順便請問一下
剛剛的發文要如何編修?
一直找不到編輯按鈕@@“~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一下圖片
Ps..順便請問一下
剛剛的發文要如何編修?

网友:
這種安定器是自偶式(?)的,輸出功率不大 空載高電流 體積佔位 發熱 PF低
基本上 除非必要 還是別用吧!

网友:
跟變壓器設計不同,電壓調節率不好,當廢鐵賣吧,裡面有銅線價格應該比廢鐵好一點。

去年我也拆了幾十隻當廢鐵賣掉,連同燈具沒有分解,當廢鐵廢賣,配合的廢料回收商到府收1kg 3元而已。

楼主:
:ar!  一公斤三元…@@

楼主:
我發現外表包一包 可以當作小啞鈴耶 ㄎㄎ

楼主:
另外 我發現 手機版的頁面好像沒有編輯按鈕耶 一一”

网友:
上次壞掉去電料行買不到,只有賣電子式的。但是新的燈具卻有真是奇怪了。送給回收的阿伯阿嬤吧!

网友A:
這2年廢金屬價格不好,廢鐵價格滿低的,反而廢紙還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2年廢金屬價格不好,廢鐵價格滿低的,反而廢紙還好一些

貓大夫你那廢紙1KG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貓大夫你那廢紙1KG多少?

印象中1公斤2元吧

网友:
那也沒好到那去~~唉

网友:
唔,這麼低嗎?
記得這一兩天賣廢紙,有上4元/1kg

廢鐵不知道是不是對岸沒再大量煉鐵?價格低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