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 diode 要怎麼找代換的元件???

楼主(2017-07-18):
如照片............

G30
GP 531

手上一大堆殺下來的,就是沒有這型號......

网友A:
ST STPS2L30A 2A 30V Low drop power Schottky
http://www.st.com/content/ccc/re ... s/en.CD00001633.pdf

若不考慮其 low Vf 特性, 一般的 2A/30V Schottky 應該可以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是GP阿
http://www.s-manuals.com/pdf/datasheet/p/z/pzuxb_series_nxp.pdf

General-Purpose Zener diode

GP

那531的規格要怎麼解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 STPS2L30A 2A 30V Low drop power Schottky
http://www.st.com/content/ccc/resource/technical/documen ...

這個是正解.......

G30 是規格的標示(marking)

楼主:
類似元件說明:
第一個: B320  3A 20V
第二個: B120  1A 20V
第三個: B240  2A 40V

所以就選 B240 來用......

网友(2017-08-17):
引用 楼主:
類似元件說明:
第一個: B320  3A 20V
第二個: B120  1A 20V

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