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o-face PLC 觸控式螢幕

楼主(2017-07-18):
請教有哪位大哥有焊過這種CCFL冷陰極管,聽說它不是很耐熱
烙鐵如果接觸太久,玻璃部分容易爆裂......
想請教的是烙鐵大概幾度比較適當,接觸的時間不能超過多久??
感謝指導~~~

网友:
你焊破了?

楼主:
沒有,還不敢動
因為不知道可以承受多高的溫度多久??

网友A:
用30~40W烙鐵很好焊不會破

前置作業燈管電極頭及電線頭要刮乾淨(亮)再預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0~40W烙鐵很好焊不會破

前置作業燈管電極頭及電線頭要刮乾淨(亮)再預錫 ...

那請問溫度大概幾度呢?
我是用恆溫烙鐵

网友B:
3-5秒,350度,無鉛焊錫400度,大膽一點焊下去,不會爆炸啦,燈管也沒多貴,破了當經驗,我只有敲到或掉落破掉。拿壞掉的燈管,焊久一點直到破掉,期待您的參數。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秒,350度,無鉛焊錫400度,大膽一點焊下去,不會爆炸啦,燈管也沒多貴,破了當經驗,我只有敲到或掉落 ...

.......期待我的參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0~40W烙鐵很好焊不會破

前置作業燈管電極頭及電線頭要刮乾淨(亮)再預錫 ...

原本猜想
要瞬熱型高瓦數焊槍類和接

您的經驗分享
瓦解了小弟內心推想

楼主:
完成了........
330度,三秒內!!
沒爆(嚇死偶),也不知道接觸久一點會不會爆,330度算是滿低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成了........
330度,三秒內!!
沒爆(嚇死偶),也不知道接觸久一點會不會爆,330度算是滿低溫了!

幾公分長?? 牛這有拆二支22cm的, 要不要給您當備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幾公分長?? 牛這有二支22cm的, 可以給你備用!

感謝牛哥,不過目前應該不需要了,因為換上之後也是沒畫面
原先的燈管兩端黑透了,想說會不會是燈管燒壞,所以先買兩支
來換,結果還是不行............
開機後還是黑屏,感覺好像是訊號沒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牛哥,不過目前應該不需要了,因為換上之後也是沒畫面
原先的燈管兩端黑透了,想說會不會是燈管燒壞 ...

要拆之前先測一下燈管,這樣比較不會做白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完成了........
330度,三秒內!!
沒爆(嚇死偶),也不知道接觸久一點會不會爆,330度算是滿低溫了!

有時候溫度高低是一種迷思......

要是330度3秒......

說不定用350度只要一秒........點一下就好了......

要是因為溫度低導熱慢而使得時間拖長不代表溫度低就會比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時候溫度高低是一種迷思......

要是330度3秒......

點一下就怕焊點不完全包覆,會有空焊的疑慮

网友:
引用 楼主:
點一下就怕焊點不完全包覆,會有空焊的疑慮

這看焊好的狀況就知道了.....

很多小焊點大多點一下就好了,特別是那種沒有大面積散熱的焊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拆之前先測一下燈管,這樣比較不會做白工

唉!!就是沒有東西可以測試
這種PLC的觸控螢幕有包含I/O的韌體,好像
跟一般的液晶螢幕不太一樣,不曉得要確認哪裡的訊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要拆之前先測一下燈管,這樣比較不會做白工

CCFL冷陰極管 要如何測試 望請釋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CCFL冷陰極管 要如何測試 望請釋疑

有點燈器可以買.....

自己用現成的高壓板DIY做一個也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點燈器可以買.....

自己用現成的高壓板DIY做一個也行.................

燈管長短 那點燈高壓 都一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燈管長短 那點燈高壓 都一樣嗎?

可以點 3~55吋的燈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CCFL冷陰極管 要如何測試 望請釋疑

draculaxx 大大已經幫回覆了

网友:
燈管很細,安裝不當折斷機率還比較大~~

只要高壓線/燈管焊點沒氧化很容易焊的~~

燈管用點燈測試套件測一下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牛哥,不過目前應該不需要了,因為換上之後也是沒畫面
原先的燈管兩端黑透了,想說會不會是燈管燒壞 ...

工廠用整合式觸控螢幕點燈還是用高壓板啊,先查高壓板輸入電壓有12V?(大部分機種)

高壓板輸入保險絲有燒斷?若燒斷後面的電晶體及振盪電容一定有短路,要先排除。

以前在工廠有修過各大廠牌觸控螢幕,硬體故障大多能修好,PLC及軟體我就不在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廠用整合式觸控螢幕點燈還是用高壓板啊,先查高壓板輸入電壓有12V?(大部分機種)

高壓板輸入保險絲有燒 ...

感謝回應,我在這裡找了很久,好像也沒有針對這種
PLC的觸控式螢幕做的解析

网友:
Pro-face 是日本貨,在下只知道半導體設備有在用.而半導體設備數量太少了,所以沒甚麼實例可以看.
在下碰過比較新的型號有記憶卡插槽可以把韌體拷貝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應,我在這裡找了很久,好像也沒有針對這種
PLC的觸控式螢幕做的解析 ...

下列
隨機論壇翻閱的
應該還有其它的

HITECH HMI(人機介面)無背光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25147-1-1.html

西門子人機SIEMENS PANEL TP 270 TOUCH-6 CSTN 液晶顯示不良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63196-1-1.html

SIEMENS 西門子 人機 MP277 8" Touch 沒背光
http://bbs.pigoo.com/thread-64824-1-1.html

工業用觸控式液晶螢幕 維修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6764-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牛哥,不過目前應該不需要了,因為換上之後也是沒畫面
原先的燈管兩端黑透了,想說會不會是燈管燒壞 ...

有無電源指示燈亮,若有用強光手電筒照有無模糊顯示畫面,有畫面還是背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無電源指示燈亮,若有用強光手電筒照有無模糊顯示畫面,有畫面還是背光問題! ...

一般螢幕接電腦如果電腦訊號有過,螢幕燈會由橘色ˊ轉綠色
我這情形是一開機螢幕燈亮綠色並有嗶一生,然後三秒後變橘燈了
我在想應該是主機線路部分沒開機,所以畫面訊號沒過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般螢幕接電腦如果電腦訊號有過,螢幕燈會由橘色ˊ轉綠色
我這情形是一開機螢幕燈亮綠色並有嗶一生,然 ...

人機介面顯示幕就算不接PLC
一般通電就顯示程式預設主化面
即使設定節電模式達關閉螢幕顯示
再次碰觸面板一樣會恢復顯示的
連線與否似乎關連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人機介面顯示幕就算不接PLC
一般通電就顯示程式預設主化面
即使設定節電模式達關閉螢幕顯示

所以是顯示的部分問題比較大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是顯示的部分問題比較大嗎?

或許吧 ! 未知

您PO出
機型/電路板照......等
其它前輩比較有參考依據提供經驗或意見
光這樣隔空問診有難度(尤其是沒電路圖來源的硬體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