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衝擊起子機之王Makita牧田DTD170RTE, DTD170

楼主(2017-07-18):
天氣熱,台南拉門王,裝塑膠拉門裝到不要不要的。
忽然間,TD090D電燈變暗,無段變速0~2400rpm也沒了,扳機摳得再輕,它一律全速在轉。
之前已經換過馬達了。這次拆開看,應該是開關要換,上面有個三支腳的IC還塗散熱膏加鎖一片金屬散熱片。
查一下價錢,夭壽喔,500附近,上次馬達才250。整支空機不包括電池,網拍也才1100。

因此,我有以下選擇。
1.換開關零件。
2.買一樣的空機。
3.升級12V無刷。動力與重量均衡。
4.攻頂18V。

換馬達,換開關,故障原因都是熱量,這次想換無碳刷的。1&2踢除。

然後,我糾結在重量,考慮了好幾天,還繼續用著沒燈,轉速無法控制的TD090D。

最後,我認為買了12V心裡會一直想著18V,俺現在已經是職業級的(一直都是啊~),拼的是氣勢,工具不能太普通。
重量咧?管他的。

交接典禮開始

香港官網不錯,可以點兩種出來比較。

哇~現在無刷機種,長度可以做到117mm耶~
記得牧田前一兩代,做到119mm,型錄上寫著世界最小。
結果沒多久,被Panasonic的118mm打臉。
現在,重奪兵器譜排名第一。

瞬間最大扭力175Nm,一定要可以調整的啦,要不然螺絲容易擰斷。
先看A模式,這個應該是在木頭上鎖螺絲用的。
剛開始很弱,方便對準鎖點,不至於滑掉。
隨著螺絲旋入,力道開始越來越強。

T模式,鎖自攻螺絲。

以上兩種,反轉的時候都是全速。

接下來,正反轉都同速。
4格,最強。可以拆汽車輪胎的螺帽,影音網站有,不過拆到最後,他的接桿承受不住,斷了。

3格,一般用這個就夠了。2~1格圖省略。

除了正面機身,背面電池上也有電量顯示。

DC18RC快充,5.0Ah大約45min,2.0Ah大約20幾min。
電池如果狂操之後,溫度高,充電效率不好。
這台充電器裡面有風扇,充電全程都吹著。

看著音符,怎麼覺得充飽的時候沒聽到音樂?
研究了一下,電池插入,會B一聲。
此時趕快拔下再插回,可以切換音樂,大約5種。

加購單機DHP483Z

使用心得:
俺鑽水泥孔,都是用套筒式的鑽頭,套在六角起子桿上。
一分孔,TD090D大約3~5秒。
結果DTD170,1秒鑽好。
當初顧慮重量的問題,因為施工時間縮短,變得多慮了。
升級成功。Ya~

网友A:
這非常好用
最近正要下手
這10.8V跟這我奮鬥好幾年了
等電池掛了讓他退休了

网友B:
吃飯傢伙當然要直上18V,
免得礙手礙腳,
升級是正確選擇.
多少COCO?

玩票用的,
我用這個.

网友C:
恭喜雷大~
如虎添翼!

网友D:
賺錢還是要買專業的
好羨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非常好用
最近正要下手
這10.8V跟這我奮鬥好幾年了

查了一下我的TD090D,2009年的。
現在整組的價格,比當初整整少了1000。

有一回我拆客人的浴室舊拉門,大約有一半螺絲,內部生銹卡在牆裡轉不出來。
靈光一閃,TD090D正轉,全部螺絲頭硬轉到斷。旁邊再重新鑽孔鎖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飯傢伙當然要直上18V,
免得礙手礙腳,
升級是正確選擇.

DTD170RTE。R代表那個充電器,T:5.0Ah電池,E:兩顆。

露天找了半天,鎖定一家花蓮的五金行。

我想看看2%的手續費跟1.5%有沒有差別,果然有差。

同家在Yahoo少了250。

整組連塑膠箱11500。

DHP483Z,單機2800。

加購2.0Ah電池一顆,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雷大~
如虎添翼!

買了,一用,就後悔了............後悔太晚買n_043|

楼主:
引用 网友D:
賺錢還是要買專業的
好羨慕

有位師傅跟我說,他最高記錄,一天裝了100窗窗簾。
當時我無法想像。現在我知道了。

网友E:
像這種電鑽起子,電池也很貴,我因為不常用,所以都是買有電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這種電鑽起子,電池也很貴,我因為不常用,所以都是買有電線的

5.0Ah,一顆2500n_151|

网友:
果然很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位師傅跟我說,他最高記錄,一天裝了100窗窗簾。
當時我無法想像。現在我知道了。 ...

很快就回本了~
賺更多.

楼主:
有了電池以後,不得了了,Makita還有很多18V的工具都可以買了(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快就回本了~
賺更多.

原來如此,那位師傅是在炫耀他那天海撈了一筆

sandy姐那款我也有類似的,前幾天居然冒煙了。
朝殼裡瞧,轉子磨到白色塑膠,塑膠都溶了。
真是萬念俱灰。不過磨得差不多以後,還是可以用,我還帶出門鑽磁磚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這非常好用
最近正要下手
這10.8V跟這我奮鬥好幾年了

我是一個非常小氣的人. 用到最後. 只剩下這個牌子. MAKITA....

很高興有人能夠挺身出來介紹這個產品. 早知道我就不會走這麼多冤枉路了.

我有用過美國做的. 非常的粗壯. 非常的好. 可是把手太大. 還是這個牌子比較適合東方人的手.

請問一下. 那個是不是也是一樣的道理.....滾....

開懷大笑.延長7年壽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一個非常小氣的人. 用到最後. 只剩下這個牌子.  MAKITA....

很高興有人能夠挺身出來介紹這個產品. ...

如果沒猜錯,Peter大都是買雙機套裝組合。
我加購的DHP483,就是賣家將套裝組合拆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沒猜錯,Peter大都是買雙機套裝組合。
我加購的DHP483,就是賣家將套裝組合拆賣的。 ...

沒錯. 我買了至少10套了. 公司用來打開電視機螺絲用的. 所以我買小型的. 天天用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用壞的. 摔也摔不壞!

网友G:
請問樓主您故障開關上的3隻腳IC型號

小弟前次幫同事修充電電鑽,就是掛這顆3隻腳的,原機零件2SK972,GS腳間內建雙向稽納二極體保護
因為這顆買不到,連沒屋頂的都沒有,小弟找了個相似規格代用,是能用了但是會漏電,電池充飽電接上後放2天沒用,第3天電池就完全沒電了

請問像這種當繼電器用的FET在代用上有哪些注意事項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樓主您故障開關上的3隻腳IC型號

小弟前次幫同事修充電電鑽,就是掛這顆3隻腳的,原機零件2SK972,GS腳 ...

好的,為了感謝會員飼公狗,再度對TD090D開刀。
零件替代問題,就......俺不懂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為了感謝會員飼公狗,再度對TD090D開刀。
零件替代問題,就......俺不懂啦~

多謝回覆,看來小弟當初遇人不淑,買到會漏電的FET,雖然是業主自己跑電子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