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器] AM2 的主機板裝Athlon II X2 270 CPU

楼主(2017-07-18):
請問有沒有會員用AM2 的主機板成功裝Athlon II X2 270 CPU?

网友A:
還是要看主機板的支援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是要看主機板的支援程度!

看來只能借CPU 來測看看

网友B:
老大把主板型號貼上來 或者上官網
各大廠 以及台灣 主板商官網多半會在各主板的[支援與下載]裡可查看CPU支援列表

看了GIGA 兩片 Socket AM2 主板     BIOS不支援 AM3 CPU...  N/A

GA-M55SLI-S4
http://www.gigabyte.tw/Motherboa ... -rev-10#support-cpu

GA-M55plus-S3G
http://www.gigabyte.tw/Motherboa ... -rev-10#support-cpu

网友C:
以前有用過ASUS M2A-VM上過Athlon II X2 250,經測試是可以開機的。
如同cremaker大所言,要看晶片組與BIOS的支援度。
以官方的為主,有出現支援就可以,反之就不行,多數要更新至最新版後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把主板型號貼上來 或者上官網
各大廠 以及台灣 主板商官網多半會在各主板的[支援與下載]裡可查看CPU支 ...

主機板是這一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55776-1-1.html

目前CPU 是用Athlon II X2 240,只是不知升級270 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用過ASUS M2A-VM上過Athlon II X2 250,經測試是可以開機的。
如同cremaker大所言,要看晶片組與BIOS ...

好像找不到APM78-GS 的最新BIOS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找不到APM78-GS 的最新BIOS 了。

上網找來找去也是沒找到,看來只能賭一把試看看才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機板是這一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55776-1-1.html

X2 270和X2 240核心一樣, 應該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X2 270和X2 240核心一樣, 應該可以試試看.

我也是想可能有機會

网友:
應該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