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焊接液晶面板軟性連接排線的機器 - ACF TAB BONDING

楼主(2017-07-18):
依peter5438大
於其 酷幣兌換站 板塊一文討論中
提到 ACF TAB BONDING
這篇74樓
鎢鋼刀冶具機台拆下的放大鏡標酷幣
http://bbs.pigoo.com/thread-65057-1-1.html

避免混淆該原PO的主旨
於此另闢一樓討論它

稍微看了這類工作流程
小弟的想法
這算面板維修業的客製工具機台
所以沒有廠牌或機型編號可標稱它
只知它可作 ACF TAB BONDING 流程作業
維修工作流程範例請到 youtube
搜關鍵字 " 合輯 - Low cost acf bonding machine "
上傳作者 : Zefeng Liu

perter5438大提問 "精密鉸鏈要夾持軟板作定位夾具"
這東西
找機械加工業,用航空鋁板加工一組,這最省事又穩定
告訴加工者,轉軸搖晃預度控制不可過大即可(<0.03mm)

若您堅持DIY這clamp
搜 " precision hinge "
像衛浴玻璃門用的那種
但安裝上要對左右轉軸施壓固定(要額外改裝轉軸)
避免軸心搖晃造成夾具偏擺定位失準
我覺得這最不可靠
且不是整個排線焊接加工核心問題

問題在於您壓合熔接頭的上下平行對稱均勻度
軟板薄薄一層要均壓受力
材料熔接溫度
熔接頭用多大壓力 /壓多久
這些現場實際參數是要自己抓出來的

說到熔接模頭的壓合校正檢驗耗材
我覺得熔接品質,這佔蠻大一部份
搜關鍵字 : Mold-Align
參考檔 : 86.pdf (1.59 MB, 下載次數: 18)

整個熔接過程
我覺得順便參考下列這個手機維修工序
有值得參考的地方
設備 : 真空熱壓機 / 真空烘箱
這避免了水份與空氣的干擾
搜youtbbe
關鍵字 :How to use laminating mold & alignment mold for s6 edge to laminate LCD assemble  .
上傳者 : Shenzhen Jueyue

网友A:
夾持軟板作定位夾具..............這種鉸鏈有他的缺點. 我想設計的...直接在一塊板子上. 自己無方向性的移動定位. 等到定位完成後. 利用真空來固定基座. 不知道是否可行?  這不是我發明的. 是我抄一個英國BGA返焊台的做法.

在0:15 這個地方. 這個可以顯示出英國人的智慧. 完全不一樣的設計. 我非常喜歡這個公司的產品. 提供您作參考.
Bga Rework Station - Complete Bga Rework Cycle Incl. Reball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6iGqyBsHxQ

幹嗎~    一定要學他們用鉸鍊? 加大誤差值降低精準度而已.

网友B:
1. 感壓紙一捲(約不到5米) 要一萬多的樣子
2. 假貼合就目視對好,用鐵氟龍膠帶固定
3. 壓接頭好像要注意熱(120~180度)時變形,有建議用鈦合金
4. 壓接時還要墊0.5mm的導熱橡膠片,避免壓接不良
5. 壓力要看材料的規格,導電粒子破碎的壓力計算壓接面積
   (偷懶就是壓接後,在顯微鏡看破碎狀況),廠商有賣做成膠布的比較容易使用(冰箱,壽命3~6個月)。

便宜的就用一張紙,冷壓測試壓力均勻度(左右拉看看會不會跑掉),不行再調整

网友C:
如果是一般做維修的人,要想辦法用一般的手段達到目的..............

有時候不能採用工業規格的做法.....

要是我的話,我會想,是否可以用矽膠來當壓力控制的介質........

cof cog 的加工就是壓力跟溫度....... 溫度我記得沒錯好像只有一百多度..................壓力就用矽膠條,應當是滿理想的.....
(壓力可以用槓桿的方式或扭力的方式去控制)

网友C:
看到這張照片我覺得滿有意思的........

用氣壓去控制壓力..............只要有氣壓錶頭就可以知道壓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夾持軟板作定位夾具..............這種鉸鏈有他的缺點. 我想設計的...直接在一塊板子上. 自己無方向性的移 ...

不一定要 (夾具+鉸鍊)
但這方式成本最低/最容易加工 (以設備製造商立場而言)

衛浴鉸鍊也是示意圖用
不是真的請您直接用那個
就算要採用也要作局部改裝
修改作完後須作擺幅偏移量驗證
偏擺值小於軟板線徑即可

校驗偏擺度可用量表觸測
或直接於顯微對位畫面中看出治夾具的穩定度
(擺動裕度,讓您無法精準固定就是超出公差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感壓紙一捲(約不到5米) 要一萬多的樣子
2. 假貼合就目視對好,用鐵氟龍膠帶固定
3. 壓接頭好像要注意熱( ...

看來大大是箇中好手,經驗豐富

關於 "變形,有建議用鈦合金"
只要能控制好熱壓模頭的熱變異
應該還有很多方案可採用
大致不脫 熱導性好/熱變量小的材料選用
或模頭特殊製程來改善熱變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一般做維修的人,要想辦法用一般的手段達到目的..............

有時候不能採用工業規格的做法.....

cof cog 的加工就是壓力跟溫度....... 溫度我記得沒錯好像只有一百多度..................壓力就用矽膠條,應當是滿理想的.....
(壓力可以用槓桿的方式或扭力的方式去控制)

之前於其它製造業工作遇過
同樣機台,同樣材料,但不同場地環境(公司)
生產參數都要重抓不盡相同
所以人還是蠻重要的,要親力親為抓出細節來

楼主:
您蠻用功的
還抓出這圖面
是業內專職工作者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這張照片我覺得滿有意思的........

用氣壓去控制壓力..............只要有氣壓錶頭就可以知道壓力了.. ...

壓力也是一個選項
有些廠商會直接要求厚度"尺寸"去控制 (均值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夾持軟板作定位夾具..............這種鉸鏈有他的缺點. 我想設計的...直接在一塊板子上. 自己無方向性的移 ...

Peter大大
其實這類機台大陸作的很便宜
像您這樣的專職工作者應該買一部
當然還要外加其它真空烤箱.......等
這樣您就可大者恆大,通吃壟斷市場

网友A:
引用 楼主:
Peter大大
其實這類機台大陸作的很便宜
像您這樣的專職工作者應該買一部

方便透露一個大概的數字嗎?  一直沒有勇氣打電話去問價錢.  一直是以為天價.   我昨天才跟朋友討論說. 我要進一台來. 但是體積太大. 運費會很驚人.  第2個. 大家都認為會很貴. 其實中國的熱風槍852+就做得很好. 而且很便宜. 而且經濟實惠.

最主要的是. 我每次修理東西都是抱著..仁心仁術...醫者的態度. 每當電視因為水的關係. 無法更換TAB的時候. 而報廢了. . 當雖然不是我的電視. 可是也很心疼.

這樣您就可大者恆大,通吃壟斷市場...................是我被壟斷了有一個全美維修的公司已經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透露一個大概的數字嗎?  一直沒有勇氣打電話去問價錢.  一直是以為天價.   我昨天才跟朋友討論說.  ...

方便透露一個大概的數字嗎?

像您搜圖那台大尺的約美金 5700~8500 (運費另計)

小型的約新台幣 57000 ~ 73000 (運費另計)

网友A:
謝謝您. 我的好秘書. 找到了. 可是是給手機用的. 自己用玻璃平台. 把它擴大就可以了.

連這麼小一台手機用的. 也要用兩個顯微鏡. 看樣子兩台顯微鏡一定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您. 我的好秘書. 找到了. 可是是給手機用的. 自己把它擴大就可以了.

剛也想說買小改大
但我PO的大/小機價差太小
所以"買小改大" 這想法又吞回去了

但您自找的價格例
就很有希望成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也想說買小改大
但我PO的大/小機價差太小
所以"買小改大" 這想法又吞回去了

是啊.. 因為在商言利.   還不曉得要多少時間才能夠還本. 如果能賺錢的工具再多錢. 也是便宜的.

楼主:
雞婆一下
補您的圖片出處參考檔案
Bonding Technology of FPD(Flat Panel Display)

還有一篇
LCD常見失效模式分析
LCD-failure-mod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因為在商言利.   還不曉得要多少時間才能夠還本. 如果能賺錢的工具再多錢. 也是便宜的. ...

而且有4支CCD
可拆兩隻出來賣
換現金降成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雞婆一下
補您的圖片出處參考檔案
Bonding Technology of FPD(Flat Panel Display)

以上都是非常珍貴的資料. 為了答謝你. 我讓你看一個. 我非常喜歡的影片.

就是TAB上面. 都有一根黑黑的東西. 他是怎麼焊上去的? 請問一下. 那一根黑黑的. 中文叫什麼?

玻璃晶片(COG)是用於通過使用各向異性導電膜或糊狀物將裸集成電路直接連接到玻璃基板上的倒裝芯片接合技術。Chip-On-Glass (COG) is a flip chip bonding technology for direct connection assembly of bare integrated circuits on glass substrate by using Anisotropic Conductive Film or Paste.

貼片玻璃貼合粘合劑ACP - Finetech焊接機    Chip on Glass Bonding with Adhesive ACP - Finetech bond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OObk4d0pVU

finetech. usa
http://www.finetechusa.com/home.html

請你們年輕的. 趕快的研究. 我們老了要退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都是非常珍貴的資料. 為了答謝你. 我讓你看一個. 我非常喜歡的影片.

就是TAB上面. 都有一根黑黑的東 ...

這機台還好吧
晶圓廠的 DIE bonding / Wire bonding / IC packing 機台都有生產了
小弟眼拙看不出您說的機台難度是哪一項,
是指AOI那部份 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感壓紙一捲(約不到5米) 要一萬多的樣子
2. 假貼合就目視對好,用鐵氟龍膠帶固定
3. 壓接頭好像要注意熱( ...

便宜的就用一張紙,冷壓測試壓力均勻度(左右拉看看會不會跑掉),不行再調整

真的有廠商教客戶用紙校正熱壓頭
真的環保也
失敬失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機台還好吧
晶圓廠的 DIE bonding / Wire bonding / IC packing 機台都有生產了
小弟眼拙看不出您說的 ...

不是啦. 您還真的是眼拙.  難度是哪一項...是它的精密度. 這個是德國的機器. 是人家FINETECH 做的高精密度儀器. 根台灣日本比起來. 可能也是平平. 台灣還有中國的AOI辨識系統. 獨步全球. 但是請你不要小看德國. 二次世界大戰時大概所有的發明都是他們的. 機械精密度還是世界第1. 他們做到了1微米.

1996年,Finetech推出了第一台具有1微米放置精度的桌面系統。 該系統廣泛應用於電子行業的許多領域,包括倒裝芯片,光子學,傳感器,垂直腔表面發射激光器,生物醫療器件,微電子機械系統(MEMS),芯片到晶片,光 發光二極管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是人家FINETECH 做的高精密度儀器. 但是根台灣日本比起來. 可能也是平平. 台灣還有中國的AOI辨 ...

其實大陸比較厲害啦
短時間內爆炸性躍進
價格更打趴全球競爭者
而且有人口紅利的廣大市場
吸引著東西方廠商爭相至陸投資設廠生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大陸比較厲害啦
短時間內爆炸性躍進
價格更打趴全球競爭者

我曾經在中國網站上跟他們討論過. 他們永遠也贏不了蘇聯美國. 因為基礎物理科學太落後. 就現在五倍於台灣留美學生. 中國還要追一陣子. 理論上是. 永遠追不上.

難度是哪一項...是它的精密度. 聽說大陸輕軌的螺絲都是台灣做的. 然後原子筆的鋼珠. 都還要德國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經在中國網站上跟他們討論過. 他們永遠也贏不了蘇聯美國. 因為基礎物理科學太落後. 就現在五倍於台灣 ...

[聽說大陸輕軌的螺絲都是台灣做的]

就台灣的[上銀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經在中國網站上跟他們討論過. 他們永遠也贏不了蘇聯美國. 因為基礎物理科學太落後. 就現在五倍於台灣 ...

其實原子筆的鋼珠也不只在德國有做.....

台灣好像也有做..............

只不過台灣製的越寫水會越漏越多,寫久了台灣製的鋼珠還會掉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經在中國網站上跟他們討論過. 他們永遠也贏不了蘇聯美國. 因為基礎物理科學太落後. 就現在五倍於台灣 ...

他們永遠也贏不了蘇聯美國. 因為基礎物理科學太落後. 就現在五倍於台灣留美學生. 中國還要追一陣子. 理論上是. 永遠追不上.

有些事情不能一直安慰自己卻忽視事實
53億人口數字不是光好看而以
光要填飽肚子,每日的糧食供給平衡就很驚人
現今勢力更大到擁有世界話與權(老每處處要防堵它)
有些領域成就令人震撼
自造量子衛星/通訊/電腦...
自造超級電腦世界排名第三...
自造潛艦......
自製飛機發動機.....
自製並發射GPS衛星系統...
這些項目吸方人都有點擔憂了
還真要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如果有能力的話,看有甚麼自我可努力提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大大是箇中好手,經驗豐富

關於 "變形,有建議用鈦合金"

沒錢沒設備沒工具的時候,有克難的試做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的就用一張紙,冷壓測試壓力均勻度(左右拉看看會不會跑掉),不行再調整

還沒有感壓紙的時後,前輩教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啦. 您還真的是眼拙.  難度是哪一項...是它的精密度. 這個是德國的機器. 是人家FINETECH 做的高精 ...

小弟確實眼拙
沒看出連結影片中的奧義

但另一個該公司網站連結
有其它功能機型的文字陳述
這比較實體化的看出了精湛工藝差異點

1. 機台定位精度(0.5um)
2. 機台的定位重現準確度(0.5 µm @ 3 sigma)
確實高桿,失敬,失敬

機台定位精度 (0.5um)

機台的定位重現準確度 (0.5 µm @ 3 sig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您. 我的好秘書. 找到了. 可是是給手機用的. 自己用玻璃平台. 把它擴大就可以了.

連這麼小一台手機用的. 也要用兩個顯微鏡. 看樣子兩台顯微鏡一定是必要的.

因為軟排線壓合端是一直線
兩點成一直線
只要同時間抓好左右兩點的對位點
就快速的作好接合對位

若是每次只能看左右其中之單點作調整對位
有可能調完左邊換右跑掉,再回調右邊左邊又失準
專業工作效率要求下,就一步到位的採用兩點囉 (兩隻顯微鏡)

至於為何下面也兩隻CCD
因為有的接合軟板校正參考點在下方
所以有部份需求條件下需改下方對焦循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這麼小一台手機用的. 也要用兩個顯微鏡. 看樣子兩台顯微鏡一定是必要的.

昨天我也一直在想. 為什麼他們要用四個鏡頭?

因為有的接合軟板校正參考點在下方. 所以有部份需求條件下需改下方對焦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