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樂金42LE5500關於面板電路圖請教

楼主(2017-07-19):
請教各位大大  繼上篇LG樂金 LE5500 DA 畫面異常
後來發現是面板的控制板(叫.位址板嗎)異常
後來經過清潔 解焊打算換上新的電阻+電容
可是發現 SMD電組還看得到上面阻值是01A 但電容規格完全看不見
版上有大大分享LE5500的維修手冊
以代號VGH ODD VGH EVEN找到一處 但小弟資淺不清楚代號
請求大大讓小弟了解一下

网友A:
這是一台非常新的LG電視. 這塊板子沒有在維修手冊裡面所以不用找了.

拿下零件的時候. 應該要標註1234. 然後再照順序把它放回去.  現在只有靠照片還有大小慢慢的擺回去了

网友B:
我 都是小心 清潔   不會一次拆2個以上無編碼零件  若 已出現嚴重畫面不良  都沒修護成功   所以繼續努力  加油

网友C:
參考其餘驅動IC零件配置,大部分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一台非常新的LG電視. 這塊板子沒有在維修手冊裡面所以不用找了.

拿下零件的時候. 應該要標註1234. 然 ...

我想說維修手冊型號一模一樣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 都是小心 清潔   不會一次拆2個以上無編碼零件  若 已出現嚴重畫面不良  都沒修護成功   所以繼續努力   ...

拆下是想說外觀都燒毀了 謝謝鼓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其餘驅動IC零件配置,大部分是相同的。

好的喔 感謝 我再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