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MCNB馬達煞車機構

楼主(2017-07-19):
續上次發問的馬達問題,它的煞車機構我拆解後,組裝的時候
有個問題,它的電磁鐵動作時煞車片下吸的間距,是要根據什麼做調整?
因為我全部組裝上去,煞車給電的時候正常是軸心用手要能轉動,但是
卻完全轉不動,感覺好像煞車沒放開,但有聽見煞車放開的聲音.....

請教有玩過的達人,還有哪裡我該ˊ注意的嗎?

网友A:
請問樓主...
第1..第2張圖...是有通電的狀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
第1..第2張圖...是有通電的狀態嗎??

圖片是沒通電,不過我有通電測試,表面上看不出變化
只能聽到ㄎㄧㄤ一生,這煞車器是通電時馬達可動作
斷電時馬達煞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片是沒通電,不過我有通電測試,表面上看不出變化
只能聽到ㄎㄧㄤ一生,這煞車器是通電時馬達可動作
斷 ...

如果是沒通電...那情況就不太對了!!!

馬達的剎車構造都大同小異....
包括天車馬達...鐵捲門馬達都是這種構造...

原理都是利用線圈通電時...變成磁鐵...吸住鐵片...馬達能轉動
斷電時...利用彈簧的彈力...當作剎車......將馬達鎖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圖片是沒通電,不過我有通電測試,表面上看不出變化
只能聽到ㄎㄧㄤ一生,這煞車器是通電時馬達可動作
斷 ...

通電時...白色鐵片往下吸...鬆開剎車...白色鐵片(內有齒輪狀)能動...馬達能轉動
斷電時..利用那3個彈簧將鐵片往上頂..夾住白色鐵片...將馬達鎖住...

剎車皮會磨損...白色鐵片也有磨損痕跡...最上面那塊鐵片背面應該也會有剎車皮...
你可以試著將彈簧拉長一點....在不通電的狀況下...
中間那塊鐵片應該會頂住白色鐵片(不能動)
通電時...鬆開白色鐵片...馬達能轉動

PS:  剛剛發現...你第1.2圖....是否沒有裝上那3個彈簧??

网友:
下列資訊摘錄於 :
OGURA CLUTCH CO LTD 公司簡報文宣

MCBN系列簡介

概括構照與作動原理

其它型號安裝示意圖

MCBN系列常見應用範例

OGURA 電磁離合器
同業之競爭品牌 (可找代換零件用品)

OGURA 電磁 - 離合器&煞車
展銷文宣 : 產品應用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