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高手們這顆4pin的SMD零件是什麼

楼主(2017-07-19):
如題,麻煩高手們幫我解答,感謝

楼主:
這顆SMD上面編號:1 ,一個正方形符號,右下810,這顆型號我上網沒查到,高手們是否知道這顆型號?感謝

网友:
那些編號 PC 開頭的, 大多是一些光藕元件, 回饋調整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顆SMD上面編號:1 ,一個正方形符號,右下810,這顆型號我上網沒查到,高手們是否知道這顆型號?感謝 ...

可能是PC810

网友:
CEL or NEC PS2801 系列
https://media.digikey.com/pdf/Da ... PDFs/PS2801-1,4.pdf

新的 Marking code  ---> R1

http://www.mouser.com/ds/2/286/ps2801-18281.pdf

楼主:
沒錯,是ps2801,感謝duncan,感謝回答的高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