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牌冷氣冷氣不涼,室外機小管很涼,大管都沒有涼度?什麼.....

楼主(2017-07-19):
家裡有一台冷氣去年請人來移機,移機後就不涼了,而且室外機小管很冰,大管只有輕微的涼度,這是冷媒不足嗎?

网友A:
室內機出風口不涼嗎?
移機是移室外機?室內機?
室內機風速有大嗎?
室內機濾網有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內機出風口不涼嗎?
移機是移室外機?室內機?
室內機風速有大嗎?

室內機吹出的風量應該不算小,室內機室外機都有移,出風口溫度不是很涼,要靠近出風口才感覺涼,出風口溫度,我用感覺得大概只有22度左右

网友:
室外機通風良好嗎?
室外機散熱排看得縫隙嗎?

网友:
冷媒不足

這時要叫師傅來修可能要等應該都很忙

网友:
是有看過維修後 室內機跟室外機不同品牌
好像還沒聽過有人自組冷氣機  怎有白牌的

看輸出小管有沒結上一層白白的霜 沒結霜應該是散熱問題 有結霜是冷媒問題
有結霜補冷媒
沒結霜散熱排清潔  散熱風量夠不夠  風量不夠拆室外機換馬達電容器

网友:
有移機過,漏冷媒機率極大

很冷>移機後>不冷
通常都是管子沒接好冷媒漏掉了
散熱排冷排骯髒的機率較小

補充內容 (2017-7-20 02:06 PM):
高壓管應該是微冰 結露水
低壓管要很冰  結霜或結露水

補充內容 (2017-7-20 02:07 PM):
另外~ 加冷媒前要先探漏 把漏點找出來,一般漏點會有冷媒伴隨冷凍油流出,冷媒蒸發 冷凍油會形成油滴滴下

网友:
你移機時可能造成管路接縫處冷媒外漏了,
或者是冷媒需要補充 !
燦坤和有些大賣場都會賣自有品牌(白牌)的便宜冷氣機 !

网友:
猜測是漏冷媒,正常小管應該微溫才對。

网友:
冷媒不足的現象

最好請移機的廠商來!

网友B:
移機不是都要重灌冷煤嗎?請移機的人再來檢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移機不是都要重灌冷煤嗎?請移機的人再來檢查一下。

不一定要重灌,可以用泵集方式將冷媒收集在冷凝器跟壓縮機內。

新安裝的分離式冷氣不也是這樣?只要銅管在最大距離限制之內,安裝好抽真空之後,從主機放冷媒,也沒補充冷媒啊。

网友D:
我家兩台分離式自己移機也沒重罐冷煤
也用了十幾年沒問題
分離式安裝做喇叭口很重要有做好基本不可能漏
我自己用沒做好會重做喇叭口
一般安裝師傅就看運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要重灌,可以用泵集方式將冷媒收集在冷凝器跟壓縮機內。

新安裝的分離式冷氣不也是這樣?只要銅管 ...

感謝ysc大教導,
原來我又被老公誤導了,
以前想要移舊分離式冷氣機,
說一台3000元(十幾年前),
移工錢+重灌冷媒等等,
所以才以為一定要重灌冷媒.
現在有網路搜狗大神+酷友,
我都不信老公說的..
現在他更不敢教我.

网友:
樓主有沒有考慮過 ,使用坪數跟噸數大小是否匹配.

因為低壓小管很涼,沒結霜(排除冷媒不足),低壓回管不涼(熱交換效率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兩台分離式自己移機也沒重罐冷煤
也用了十幾年沒問題
分離式安裝做喇叭口很重要有做好基本不可能漏

這怎麼可能,你室內機跟室外機的管路移機的時候一定會拆開,接回去的時候還要做抽真空和灌冷媒的程序!不然管內的冷媒會有效率有問題,管內有空氣也會導致冷氣容易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怎麼可能,你室內機跟室外機的管路移機的時候一定會拆開,接回去的時候還要做抽真空和灌冷媒的程序!不然 ...

我自己裝沒問題
沒抽真空也可以裝
冷媒是R22
早期裝冷氣都沒抽真空也都沒問題都是用冷媒下沖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怎麼可能,你室內機跟室外機的管路移機的時候一定會拆開,接回去的時候還要做抽真空和灌冷媒的程序!不然 ...

移機時管路拆開前要先做泵集程序,先將管路內的冷媒收集在主機內,之後才拆開管路,所以移機沒填充冷媒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裝沒問題
沒抽真空也可以裝
冷媒是R22

最早期安裝方式,都是用冷媒作 空氣掃蕩 。
空氣掃蕩 :
冷氣管迴路接好後 ,打開(小)液管。 讓冷媒充塞 室外機 到 室內機 間的管路, 再從冷媒補充閥 ,排放氣做空氣掃蕩 。

移機前,也都會做冷媒回收到機體內的動作。
冷媒回收到機體內的動作 :
關閉(小)液管,打開冷氣ˋ電源。運轉到壓縮機電流下降到不再降時, 關閉(大)氣管開關 。
OK ! 關閉電源。

网友:
需不需要補冷媒是看移機後管路的長度...
如果長度一樣..抽完真空後是不用補的...
如果管路比原來的長..是要補一下冷媒的...

若有漏冷媒...應該很快就漏光了...
漏光了就完全不會冷了...
有漏冷媒的地方會油油的

沒有設備還是叫專業的來看看比較準~

楼主:
感謝大家提供的意見,看來這筆錢是省不了,還是要拿出幾張小朋友出來解決!